求助,请大神们帮忙配个电流表头

楼主(2017-07-29):
以前收了一个二手的高砂GPO72-20电源,电源正常使用,就是电流表表头挂了(线圈不通了),找了马云家没找到原厂的电流表表头。想在淘宝买个现成的,没办法直接接到原来电流表线上,接末端觉得精度可能没那么高了。我用电子负载带载,万用表测电流表头两端,结果如下:

1A=49.6mv
2A=99.2mv
3A=148mv
4A=197.4mv
5A=246.6mv
6A=296.1mv
7A=345.2mv
8A=394.7mv
9A=443.8mv
10A=493.3mv
11A=542.4mv
12A=591.9mv
13A=640.9mv
14A=691mv
15A=740mv
16A=789mv
17A=838mv
18A=887mv
19A=937mv
20A=986mv

网友:
如果您想用数字表头替代,我建议使用4位半,量程不小于20V表头。这个在淘宝很容易找到。然后使用运算放大器对采样电压进行放大,倍数20倍。LM2904即可

网友A:
表头上没有标明规格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表头上没有标明规格吗

精度级别,量程。发个图片看看吧,可以上闲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级别,量程。发个图片看看吧,可以上闲鱼看看

真没有啊,有标个1ma,shibukawa厂家生产的表头。没有其他参数了。看电压应该是1a=50mv

网友:
应该不难配套,只是精度不好掌控

网友:
不管你使用数字表头还是机械表头,都可以附件运放电路,将原电流表两端的电压信号变换为新表需要的数值,达到直读电流数据的要求。

网友:
换个数字电流表头搞定 没那么麻烦

网友:
还是数字表头吧,精度高些

网友(2017-09-02):
用数字表应该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