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买了一台雅马哈摩托,构思了一个防盗系统,请鉴定

楼主(2017-07-30):
哎,新车,还没上牌,发票还在路上,之前破电动撞坏壳子难弄,电池又不行了,换了个雅马哈的巧格,不过这车容易招贼哎

就是利用门禁电路板,刷卡解锁。这板子成品淘宝也很便宜。不太想买现成的那种防盗控制器,因为方案比较类似,容易被贼破解
以控制电门电路为核心,具体看图,请各高手鉴别

网友:
还是买个长链锁栓电线杆子上靠谱,

楼主:
贼开锁,推走,GPS追
抬上面包车,就指望贼拆掉假GPS后掉以轻心

网友:
这个套路有点深 楼主真聪明 哪个贼碰上了 倒大霉了

网友A:
楼主首先要知道摩托车的电门控制原理,否则,你设计得再高级的系统都是不堪一击的。
摩托车和汽车完全不一样,现代的摩托车,把电瓶拆了,也一样可以发动,只不过不能电启动而已。
摩托车的电子点火是用的cdì,这个点火控制器的电源是直接从磁电机取得,点火开关控制两个回路,一个是电瓶电源,另一个是cdì的熄火线,熄火时,该线为对地短路,启动时,该线断开。
要发动任何一辆摩托车,没有钥匙,只要找到这根线,把他剪断就可以了。
现在楼主知道你设计的防盗系统是多么的不堪一击了吧。
因此,楼主要设计防盗系统,要在磁电机上做文章,可以增加两个回路,一个是将磁电机输出到cdì的线对地短路,同时将与cdì的连线开路,这两个线是一个开路一个通路,摩托车才能发动,一般的剪断是不行。线都用一样的颜色,不是电路方面的专家,是比较难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先要知道摩托车的电门控制原理,否则,你设计得再高级的系统都是不堪一击的。
摩托车和汽车完全不一 ...

太专业了  膜拜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先要知道摩托车的电门控制原理,否则,你设计得再高级的系统都是不堪一击的。
摩托车和汽车完全不一 ...

楼主的有可能是新款电喷的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先要知道摩托车的电门控制原理,否则,你设计得再高级的系统都是不堪一击的。
摩托车和汽车完全不一 ...

扩展补充一下:

   摩托车上的CDI是英文“CondenserDrodeIgnite”的缩写,也就是“电容二极管点火” 系统的简称, CDI系统 分两种, AC-CDI(交流电充电系统)和DC-CDI(直流电充电系统)  您说的CDI只是 属于AC-CDI  系统,  AC-CDI系统简单可靠,最大的优点就是点火系统可以和蓄电池系统分开独立,可靠性有很大保证,这类系统一般多用于国产 普及型摩托车,和合资品牌的低端摩托车,最典型的就是嘉陵的JH70摩托车。 而DC-CDI系统 从根本上解决了AC-CDI的缺点, 点火强度和稳定度上比AC-CDI更优秀, 但是 DC-CDI系统必须依赖于直流蓄电池系统, 如果蓄电池老化或者性能不良,将会直接影响车辆的正常使用,这类点火系统多用于中高档摩托车最典型的车型是铃木的GS125,甚至 可以直接引用到电喷系统上。  其实相对于摩托车防盗, 坚固的大锁 其实更让人放心, 摩托车电路的通用性对于小Z来说不算难事, 即使不动你的电路 直接上车 的方式更快捷,所以  摩托车的防盗主要还是以防止移动为主。

    CDI系统的 结构 很多年以前本版已经 发帖  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15443-1-1.html

网友:
在隐蔽处装个小纽子开关控制点火器电源安全又可靠

网友C:
小贼是开锁撬开推着摩托车走,大贼是直接用车拉。现在偷汽车的贼是最多的,一辆车从拿到手到销赃磨缸,用不了一天。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人留点神,弄个液压钳不好剪的大锁,不要放在僻静的地方防止电磨。至于装GPS定位,汽车都有,照样被偷被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贼是开锁撬开推着摩托车走,大贼是直接用车拉。现在偷汽车的贼是最多的,一辆车从拿到手到销赃磨缸,用不 ...

汽车有盗抢险,摩托可大部分没保险吧,丢了自己认倒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扩展补充一下:

   摩托车上的CDI是英文“CondenserDrodeIgnite”的缩写,也就是“电容二极管点火”  ...

不管是āc还是dc的,要知道熄火的原理,不能简单的加一个开关,必须是要有通和断的线,这样才不会发生把线全部剪断就能发动车的情况。

还有一个忘了说,小贼就怕声音,你要弄一个很大声的报警器就可以了。

网友:
把你的电路接到触发线圈上会好一点。你接电门锁上,对偷车的来说没什么用。车太小,轻松就抬车上了。还有一点就是碟刹锁比U型锁难撬,,不小心把刹车盘弄变形了,一样也弄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展补充一下:

   摩托车上的CDI是英文“CondenserDrodeIgnite”的缩写,也就是“电容二极管点火”  ...

搞到一张电路图,比较简略,另外下了PDF版的维修手册,不过是照片版,比较不清晰

网友:
先后丢了3辆摩托,总结一下,最好的防盗就是上锁后放在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和放在有人看管的停车场。没有更好的

网友:
创意创新思维

网友(2017-09-16):
创意创新

网友:
装个暗开关,实在不放心装个GPS,不过我偷车的话肯定先屏蔽GPS,管你 车上有没有GPS

网友(2017-10-17):
支持原创,电子爱好者

网友:
是我偷 车的话,不管你车有没有GPS或者北斗,先屏蔽信号,再用车直接把摩托车运走

网友:
太专业了  膜拜大神

网友:
河北邯郸这边根本没人偷摩托了。因为不值几个钱了,卖摩托的都转行了,你想想摩托年年还得审验,还不如电动车方便呢,近路电动车,远路小车,肉包铁玩不起了

网友:
我是直接网上买个汽车用的GSM防盗报警器,有事的时候可以远程报警,我可以远程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