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老旋钮顶丝锈死如何取下来

楼主(2017-07-30):
一个老旋钮,很有型,但是顶丝锈死在电位器轴上了,舍不得抛弃,如何取下来?大家都有啥办法?

网友A:
您这个老功勋会员不是没有想不到吧,你就是不想这样做?对吧?

网友B:
先点一些机油给他,1小时后再拧下他。注意用力要合适,(即是有松动了,就要一进一退来操作)还要压死死,不能打滑。

楼主:
机油,煤油,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
用WD-40喷一下 多处
  尝试取出螺丝 在用小螺丝刀敲敲 应该可以取下

网友:
用除锈油试下

网友:
加油+电烙铁加热

网友:
只能锯断旋钮了,强力破坏。。

网友:
楼主上个图大家会多出好多点子的!

网友:
WD-40喷一喷,浸泡一下再用电烙铁加热后试试。

网友C:
如果旋钮芯子是铜芯的话,在醋或洁厕灵里面泡几天,再用大量清水清洗之后加煤油或WD40,一般也都能取出

网友(2018-04-13):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老功勋会员不是没有想不到吧,你就是不想这样做?对吧?

时间啊!点油后放边上,等一段时间试柠,这时间要有一个月左右,心情不能急。铜母铁钉不会锈的很。

网友:
用松动剂试试,这个是铜的应该不会锈

网友:
铁铝锈死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点一些机油给他,1小时后再拧下他。注意用力要合适,(即是有松动了,就要一进一退来操作)还要压死死, ...

这个是正解。。。

网友(2018-05-22):
锈丝用变压器油滴上,放半天,就松动了,根据自己用过的,WD-40和变压器油有效,再不就是加热了,要到把螺丝热到冒烟才行,而且要趁热拧。

网友:
试试用电解法。我遇到过老万用表里旋钮定位钢珠与弹簧都锈死的情况,因为是盲孔,用尽了所有方法都不行,最后从背面大了一个0.5的小孔,插进铜丝,对面塞进盐水棉球,12V直流通电了一周,彻底把里面的金属给打掉了。盐水棉球要一天换几次,清除残渣。

楼主(2018-07-19):
引用 网友C:
如果旋钮芯子是铜芯的话,在醋或洁厕灵里面泡几天,再用大量清水清洗之后加煤油或WD40,一般也都能取出

看来遇到这问题的还大有人在,我最后是用可达的办法,找了个酸奶盒子放了洁厕精进去,扔哪里不管了,某天想起来拿出来一看,锈蚀退了个干干净净,很轻松地拿出来了,这办法推荐给大家

楼主:
看来遇到这问题的还大有人在,我最后是用13楼可达的办法,找了个酸奶盒子放了洁厕精进去,扔那里不管了,某天想起来拿出来一看,锈蚀退了个干干净净,很轻松地拿出来了,这办法推荐给大家

网友:
大家非常热情,高招很多......................

网友D:
利用热胀冷缩原理看能不能取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利用热胀冷缩原理看能不能取下来?

各种办法都试过,这个旋钮是顶丝锈蚀无法退出,所以将旋钮牢牢顶住,热涨了顶丝也跟着往里涨,反倒顶的更紧,只有13楼可达的办法可用,最后顶丝锈蚀部分全部脱落顶丝自动掉出,旋钮自然取出

网友(2018-12-02):
我的熊猫收录机,被虫子含了东西进去,螺丝一颗,没能打开

网友(2019-02-28):
可以用电钻把顶丝转个孔,顶丝就拿小下来了

网友:
用手枪钻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