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介绍几款高灵敏度调频收音机

楼主(2017-07-30):
一般的调频收音机接收灵敏度多为30uV左右,不知有没有接收灵敏度能达到2uV甚至能做到像对讲机那样灵敏度达0.2uV的高灵敏度成品调频收音机,若有请大家推荐几款。

网友A:
TDA7021 灵敏度3uV,加高放,灵敏度跟对讲机灵敏度差不多,而且外围元件非常简单。

网友:
   建议买几个车机玩玩,或者买个德生的数调收音机,玩FM主要还是天线!

网友:
同意楼上。天线最重要。
车机灵敏度一般都比较高,LA1787、LA1193这些方案一般10dbuv,信噪比在30时。
DSP方案的会高不少,SI4745标注的灵敏度是2dBuv,做到零点几估计做不到,毕竟FM不是窄带调制。

网友B:
车机推荐索8车机,TEF7000 SAF7741方案,是这么多年来所发现的灵敏度最高选择性最好的车机。
价格二十块左右。

网友:
好像就看到小鬼子的“贱舞”某些款收音头,灵敏度标称为0.几微伏,其他的似乎没有这么高灵敏度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热情帮助。现在电磁环境不太好,一般调频收音机只能收强信号电台,弱信号台几乎是被掩盖了,所以想找款灵敏度高的接收机。

网友:
不做移动的话搞个旋转定向环形可调谐天线,并75欧接至调频收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热情帮助。现在电磁环境不太好,一般调频收音机只能收强信号电台,弱信号台几乎是被掩盖 ...

电磁环境不好的话提高接收机灵敏度是没有用的,不如从天线方面下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A7021 灵敏度3uV,加高放,灵敏度跟对讲机灵敏度差不多,而且外围元件非常简单。

TDA7021我印象中好像是贴片元件不好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TDA7021我印象中好像是贴片元件不好弄呀。

有贴片转直插板,有这转换板就与一般的集成块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TDA7021 灵敏度3uV,加高放,灵敏度跟对讲机灵敏度差不多,而且外围元件非常简单。

TDA7088也是3uv。
TDA7088可以用SC1088或者CD9088代替,飞利浦原装的TDA7088贵一些,SC1088,CD9088是国产的,只要不是假的,性能不比飞利浦的差

网友:
TEA5711灵敏度最高约1u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车机推荐索8车机,TEF7000 SAF7741方案,是这么多年来所发现的灵敏度最高选择性最好的车机。
价格二十块左 ...

请提供详细品牌型号,很感兴趣。淘宝上有买吗?

网友:
我是去年在淘宝买的。现在有没有不清楚了。
成本绝不止几十块,但能这么便宜买回来其实是因为机器是车主升级导航后换下来的,车主又没有拿回来。卖家买多少就赚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提供详细品牌型号,很感兴趣。淘宝上有买吗?

现在没找到十几块的,有三十几的。
性能优异的也不一定就我这款,你可以去看下改造索8车机三部曲的帖子,还有几个型号车机也是类似的方案,性能都很优秀!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29906-1-1.html
参考下这个帖子可以补充不少知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车机推荐索8车机,TEF7000 SAF7741方案,是这么多年来所发现的灵敏度最高选择性最好的车机。
价格二十块左 ...

索8车机二十几元的那里有卖,请提供链接或商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索8车机二十几元的那里有卖,请提供链接或商家,谢谢。

我是去年18块买的。现在网上好像找不到了,看到咸鱼上有三十几的。(非广告)

网友:
TEA5710和TEA5711一样,也可以用的,不过TEA5710没有立体声解码电路和静噪电路

网友:
FM收音机的带宽,做到1uV(-107dBm@50Ω)的灵敏度是完全可以的。反正我是加了LNA后,输入-115dBm、调制频偏75KHz、调制信号频率为1KHZ的信号,解调后完全可辩,当然噪音是有的,信噪比不知。同样的信噪比,1uV与3uV的接收效果差别是非常大的。

网友:
NXP DSP的车机,比如某些索纳塔8等,采用TEF7000+SAF7741/115芯片,在SAF7741/115 DSP打开threshold extension enabled及weak signal handling enabled特性后,FM灵敏度典型值为1.1uV

网友E:
NXP DSP的车机,比如丰田RAV4 13款低配非触摸屏VFD的,采用TEF6638HW/05 DSP芯片,在打开弱信号处理及信道均衡特性后,FM灵敏度典型值为-4dBuv, 也即大约为0.63uV

手头的FM机器虽然尚未进行严格的逐一pk,但感觉是一块深度DIY后的RAV4主板的灵敏度最高,可参阅下面帖子265楼以后的相关楼层: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06905-18-1.html

网友F:
楼主、这一台收音机也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一台收音机也是不错的

这机器现在好像已经没有销售的了吧。

网友:
是的,随缘吧,是一次无意中获得的,玩过十多台收音头左右吧,这台灵敏度最好的,当年在我所在地,可收听到香港FM的几个电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NXP DSP的车机,比如丰田RAV4 13款低配非触摸屏VFD的,采用TEF6638HW/05 DSP芯片,在打开弱信号处理及信道 ...

0.63uV(-111dBm@50Ω)对于FM广播接收来说,应该是基本上达到极限了吧?毕竟带宽在那摆着,最大带宽达到190KHZ,10dB信噪比的灵敏度大约在0.7uV(-110dBm@50Ω). 实际测试中加了LNA后,手上的收音接收-110dBm的信号时噪声很小,-115dbm时完全可辩,噪声略大-118dbm时还能听到,但噪声已经很大了。因为之前测试的都是用的宽带的放大器,从短波到150MHZ以上,可能噪声会大一些? 准备做个70MHZ~110MHZ的,增益大约20dB的,板子已经回来了,贴片电感个别参数的未到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0.63uV(-111dBm@50Ω)对于FM广播接收来说,应该是基本上达到极限了吧?毕竟带宽在那摆着,最大带宽达到 ...

TEF6638灵敏度0.63uV的指标是(S+N)/N = 26 dB的。
不过其中频带宽是自适应的,弱信号下会自动收窄带宽,最窄到55k

网友:
德生600好像是3uv的,你去看看吧。

网友:
我有一款诺曼底2019多波段德国收音机,收音灵敏度极高,且收音机摆放位置,天线拉长、旋转角度变化,对其收音灵敏度,音质基本没影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TEF6638灵敏度0.63uV的指标是(S+N)/N = 26 dB的。
不过其中频带宽是自适应的,弱信号下会自动收窄带宽, ...

听起来是很高级的一款芯片了,价格应该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听起来是很高级的一款芯片了,价格应该很高。

直接买TEF6638的车机,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找到十几块的,有三十几的。
性能优异的也不一定就我这款,你可以去看下改造索8车机三部曲的帖子 ...

找到合适的,可否PM,我也想入一个,谢谢。

网友H(2018-02-16):
请看这个机子如何?专业水准的转播机,全分立元件。

网友:
7010   小巧玲珑。。。可以做成  电调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看这个机子如何?专业水准的转播机,全分立元件。

看上去很好的啊。还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看上去很好的啊。还能正常使用吗?

当然能正常使用,而且接收灵敏度很高,底噪很小。

网友:
TDA7088怎么样

网友:
2017-09-08  3星山寨的7021

网友:
我当年有过这个芯片的收音机,象寻呼机一样小

楼主:
贴片元件手工制作困难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片元件手工制作困难呀。

不难,用堆锡大法,再用吸星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