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脑发卡怎么处理

楼主(2017-07-31):
一台家用电脑一体机,用了两年以后发卡严重,通过杀毒,卸载,清理等等,还是不行,因为是品牌机,原来的系统是注册的,不想重装系统,还有什么办法使电脑顺畅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是打击你,一体机因为散热原因,速度很一般的

网友:
如果自带正版系统,一般都是带系统还原的,可以尝试备份个人文件后还原一下系统。如果不带还原,最好还是重装系统,否则不管怎么弄,运行速度都不会快。

网友A:
最先要排除CPU过热的问题!用监视工具看一下。在大量运算时是否温度达到7,80度的警戒线。

网友:
软件装得多吗?系统盘满吗?二项都不是重装系统。

网友:
电脑发卡,一般步骤你都试过了,那么就重装系统好了,一体机重装也没啥的,或者换硬盘,ssd。

网友:
系统时间长了都会变慢,硬件没问题,就只有重装系统了。

网友:
用两年还想永葆青春吗,格了硬盘重按系统

网友:
系统是要装的,不想装的话试下清理下垃圾,处理下碎片,检查下坏道,查看下散热,再清理下C盘,看有什么改善先

网友:
不知原来是win几,全新安装系统只会比原来的老系统好,不会差;况且,系统经过多次更新,已经改头换面多次了,保留着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网友:
换固态硬盘,加内存

网友:
中国能找到正版系统很少见的,大部分都是电脑城版破解,不要纠结,直接从装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最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先要排除CPU过热的问题!用监视工具看一下。在大量运算时是否温度达到7,80度的警戒线。

     有兴趣可看看我最近发的帖子,DELL品牌机维修案例!还请坛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重装系统吧,后装的不一定比原装的差

网友:
最好还是重装系统

网友:
一般的使用,D版的和正版的没有什么区别 。

网友:
先检查硬盘,看有没有物理坏道,再用温度压力测试一下,就知道,如果仅仅是系统优化的问题就好搞,如果不是,就要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检查硬盘,重装系统,加大内存。

网友(2017-09-09):
认认真真找好就可以了啊

网友:
重做系统,换固态硬盘,内存适当的加大些,  当然这些手段也不 是能加的很快。有个限度。

网友(2017-12-06):
这样的情况是系统的问题,系统用时间久了注册表垃圾文件慢慢积累很多,不重新安装系统从根本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2018-12-23):
用了两年了,该清灰了

网友:
加块ssd比升级什么都有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