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安全提醒的问题

楼主(2017-07-31):
各位版主和坛友大家好,我刚注意到,登录论坛的时候,右下角会弹出安全提醒,说我的登录地址不对,让我及时修改密码,如图所示

可是我很确定我没有在这些地方登陆,请问是怎么回事啊?是被盗号了么

网友:
不用管它!这估计是网络运营商那边的问题,我每天都被提示的,见多了就麻木了。

网友:
不用管它!这估计是网络运营商那边的问题,我每天都被提示的,见多了就麻木了。
倒是最近论坛运行死慢,无论是回复还是发帖和编辑,都几乎不动弹,给人加分也动弹不了,又担心点击次数多了造成重复发帖(回复)多加分的问题遭批。

网友:
反正这地方回复没分数,多说也无所谓。刚才我明明在2楼编辑自己的帖子,点击后变成了在3楼发表回复。这从3楼就看出来是系统自己把我的操作重复了。

网友A:
我大都是在浙江登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管它!这估计是网络运营商那边的问题,我每天都被提示的,见多了就麻木了。
倒是最近论坛运行死慢,无 ...

运营商那边乱改IP么   真是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大都是在浙江登陆。

登录的判断依据有问题    估计是根据IP地址    反正很奇怪

网友C:
请注意 发现有在浙江登入的 请及时修改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注意 发现有在浙江登入的 请及时修改密码

超版  怎么回事啊   有盗号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超版  怎么回事啊   有盗号的么

一旦账号发现有在外省登入的一定要及时修改密码 以防被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旦账号发现有在外省登入的一定要及时修改密码 以防被盗

谢超版   一改密码

网友(2017-11-02):
电信的还好一点,移动的ip全国飘,整不知道是不是异地登陆

网友:
我用电信的, 只要用手机登录之后再换到台式机上就必然会出现ip乱飘的情况. 无论怎么改密码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