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以前的功放音箱用8欧喇叭多,现在的功放音箱用4欧喇叭多。

楼主(2017-07-31):
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以前的功放音箱用8欧喇叭多,现在的功放音箱用4欧喇叭多,电视机却一直使用16欧喇叭,是为了节省成本还是另有什么原因呢?先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说的功放音箱是多大的?多少瓦?
舞台大音箱都是双低音喇叭并联,两个4欧并联就是2欧了,音箱需要多粗一倍才能做到8欧喇叭一样的线损。100W以上的4欧喇叭是很少见的,现在也是。
如果楼主说的是小功率喇叭,上个世纪80年代到处都是4欧的喇叭,我的磁带机就是4欧喇叭,当时市面上收录机绝大多数是4欧喇叭,低电压下输出功率大。

网友:
可能因为4欧喇叭好推声音大,从而节省简化功放部分电路吧。

网友:
还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还是8欧的好,没有理论根据,就是个人喜好

网友A:
4Ω的喇叭可以使功放的输出功率更大,因为现在的功放都是OTL,OCL,BTL电路,同样的供电电压,负载的阻抗越小输出功率越大。

网友:
楼上的坛友也太激动了点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Ω的喇叭可以使功放的输出功率更大,因为现在的功放都是OTL,OCL,BTL电路,同样的供电电压,负载的阻抗越 ...

好像你说的原来设计4欧的功放电路可以改成8欧的功放电路吧,是改变哪个电阻我忘了,个人觉得还是8欧的好。

网友:
现代功放一般都是OCL电路,只要供电功率足够,输出端所接喇叭16Ω至2Ω都行。
至于电视机等应该是出于整体考虑,音频输出够用就行,太大了会产生机震,要想声音更好需要结构改造,势必造成外形不配套等等。

网友B:
90年代功放板,好多一接4Ω其本不长命!不知为何?

网友:
功率管质量好了,大电流输出能胜任了

网友:
现代的喇叭灵敏度较低,为了保证声压的基本一致,这是以个很大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年代功放板,好多一接4Ω其本不长命!不知为何?

是的,功放管发热还严重。

网友:
功放输出功率与负载成反比,同样功放,接4Ω负载,输出功率是接8Ω负载的2倍,因此随便降低负载阻抗会烧管的。

网友:
现在功放功率可以做很大了,用4欧甚至低至2欧都可以工作

网友:
我也喜欢8欧的。

网友:
随着技术的进步功率晶体管可以大电流,在低电压下。故用4欧为了减少负载的感抗对频率响应而减少喇叭的圈数减轻重量

网友:
我喜欢5OM的,惠威的!

网友:
是因为现在的喇叭灵敏度比原来的喇叭低,增加功率才能达到声强

网友:
现在的电脑主板供电以12伏据多,有的显示器也带有音频输出的12V功放,如果以12V的OTL来设计,由于喇叭灵敏度低,嫌功率不够,声音太小,而现在的喇叭多是供电脑输出之用,所以现在的喇叭以4欧姆踞多。

但8欧姆改为4欧姆虽然音量增加了不少,音质却不及4欧姆,最好的音质和频响应是25欧为好。

网友(2017-09-03):
一般来说,不考虑声音大小,同样的前端及功放,8欧姆的失真较小!

大家仔细研究下部分带有不同欧姆喇叭指标的功放就可以窥见一斑!

网友:
低压大电流的IC好做。电视机的喇叭16Ω是为减小电流冲击。

网友:
可能是现在喇叭多是为集成功放设计的吧。

网友:
功放电路的电流驱动能力强了。

网友(2018-02-16):
对晶体管或集成电路无输出变压器音频功放来说,如果功放够"结实",一般用阻抗低的喇叭好,对电子管音频功放来说,一般也是低阻抗喇叭好.因低阻抗可减少频率对阻抗的变化,也可减少喇叭阻抗的铜损.高阻抗喇叭可以用较长的引线和功放机链接,这是喇叭做成高阻抗的主要目的,因此12"以上大口径喇叭不少做成16欧姆的.早期电视机是音频功率已够用的情况下,用高阻抗喇叭可减小功放电流,这样整机电源波动就小,电源波动小对图像的干扰就小.

网友:
4欧喇叭易驱动吧

网友:
阻抗大灵敏度高高音好,阻抗小灵敏度低低音好,现在人们喜欢低音,所以低阻抗大电流盛行,但耳机还是中阻和高阻的多

网友:
随着晶体管技术的提高,晶体管(场管,集成电路)的内阻不断地降低,电流可以很大,这样,在同样的电压下就可以提高输出功率。

网友:
这个不管以前或现在都有8欧或4欧喇叭吧,看需求选择没有优劣。

网友:
其实原因很简单,4欧喇叭容易做好。再加上晶体管已可容大电流,也不必担心用了4电流过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