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t7笔记本电脑 按开机键 黑屏

楼主(2017-07-31):
如题
无论是电源还是外接电源适配器,按下开机键,电脑上的电源指示灯转成绿色闪亮两下,然后没有任何反应了。黑屏,风扇不转,没有硬盘声
请教坛友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感觉和thinkpad那种开机只有z灯的很像,一般是主板电源部分损坏,不好修。

楼主:
谢谢朋友,已经送修了。等过几天修好了再和朋友们汇报

网友:
在保就找售后吧

楼主(2017-09-21):
已过保。在本地找了一家号称芯片级维修的师傅,30岁左右,机子放在那里一个月。我去了两次,最后说修不了。
上网,找到一家专修这个牌子的店家。开始说三四百元,本子寄过去检查了两天,说可能是打雷时使用机子,无限网卡蓝牙烧坏,连带主板上很多东西都坏了,屏幕连线也损坏。。。。。我说你直接说多少钱吧?答850元人民币。又过了三天修好了,现在我就用这个本子写帖子。拿回来已经十多天了,我天天用他播放电视剧。
加上来回的运费也差不多花了1000元才修好。这也是我的心理价位。
不论对方说是什么故障,关键是本地不能修,对方修好了,开价合适或者心理能接受就可以了。不必纠结到底是什么故障。

网友A:
修电脑猫腻太多,没有特别靠谱信得过的就只有被黑。看清楚是 特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电脑猫腻太多,没有特别靠谱信得过的就只有被黑。看清楚是 特别

自己修不好,那只有送修。被黑也没有办法,只要能修好。技术也是金钱

网友B:
把机械硬盘拆了试试,之前遇到好几次,机械硬盘坏道,然后开机直接黑屏,logo一闪然后就黑了 屏幕有背光那种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机械硬盘拆了试试,之前遇到好几次,机械硬盘坏道,然后开机直接黑屏,logo一闪然后就黑了 屏幕有背光那 ...

机械硬盘、固态硬盘都卸下来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未来人直接不通电了,准备换主板

楼主:
换板子挺好。祝尽快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