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收音机的问题

楼主(2017-07-31):
按下图做了一个

通电只有很强的啸叫音  收不到台  不知为何  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lm386输入阻抗约50k左右,天线线圈应该抽头。
此电路简单,由lm386检波兼做低放,输入端的0.01电容应该直接短路,检查一下线路有无接错、元件对不对,实在不行可换集成电路一试,一般是一装就响

网友B:
3脚对地跨个10k固定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86输入阻抗约50k左右,天线线圈应该抽头。
此电路简单,由lm386检波兼做低放,输入端的0.01电容应该直 ...

接线我查过好几遍  确认无误

网友:
1、8脚接10微法电容,已经达到最大放大倍数,可能电路自激了,可以调整放大倍数。

网友C:
同意楼上看法1-8脚换下电容,再个最好用美国国半LM386.分N-1是6V;N-2是9V;N-3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3脚对地跨个10k固定电阻试试

你这么弄还有选择性?Q值被越弄越低肯定没有选择性了,可以降低386的放大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看法1-8脚换下电容,再个最好用美国国半LM386.分N-1是6V;N-2是9V;N-3是12V。

只有n4电压高一点,其他一样

网友:
这个电路实际就是直接检波再低放,需要外加天线才行吧?

网友:
你确认C回路没有问题吗?

网友:
喇叭离磁棒远一点,c2小一点。

网友:
减放大倍数后推喇叭都吃力,左右为难吧,不如独立做个单管机头+LM386
观.近代书籍多以LM386作为正面教材,或者编书毫无新意地照搬照抄,难怪爱好者们对这IC情有独钟

网友:
最大电压放大倍数记得是200倍,-3db带宽约60千赫,1、8开路好像是20倍,-3db带宽约300千赫,因放大倍数而自激的可能性不大。
此电路的亮点是电路简洁,但最重要的是集成电路的运用方法新颖,仅此而已,玩玩可以,实用的意义不大。
lm386的正负输入端可以输入一定幅度的负电压,也就是说几十毫伏的输入高频信号输入到lm386会被直接放大,即使lm386的通频带不足,也仅是放大信号的幅度很小,不会有检波输出,只有高频信号的幅度足够大时才能使高频信号的负半周产生切峰,才会有所谓的“检波”作用,故而此电路的灵敏度是不会太好的,一般的电台收不到,能收到个强台声音倒是不小
用2ap9或三极管检波,后边接续lm386低放,效果比这个好

楼主:
真心感谢楼上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爱你们

网友:
1、8脚的10μF电容去掉试试?

网友:
做过这个电路,LM386至少要4.5伏

网友:
G'哈哈公狗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哈

网友(2020-09-20):
磁棒换成大线圈,能收到短波台

网友:
喇叭离磁棒远点

网友:
作者没有回复,最后自激问题解决没?收到广播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