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管破了漏了好多油出来要补充吗

楼主(2017-07-31):
在移机的时候弄破了空调铜管,漏雪种的同时带出了很多油请问有影响吗,随便问一下R22要抽真空才加雪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是定频也好,变频也好,最好抽真空后再加雪种

学习学习

网友:
   空调的铜管与外机接头处有个螺钉阀,关掉阀门再下铜管,第一次听说移 机把铜管弄破了的,是请师傅搞的吗。抽真空是必须的,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上,然后再加氟。(加R22要小心,易燃易爆品)

网友A:
空调是定频也好,变频也好,最好抽真空后再加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机低温润滑油,必须补。露不太多的话可以不补。

请问怎么补充呢

网友:
油可以不加,但加氟时需要抽真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补充呢

抽了真空,先将冷冻油吸进去,再加雪种。

网友:
没有听说过卤代烷R22易燃易爆。易燃易爆的烷烃类,烯烃类冷媒都会在设备上有燃爆警示标记的!

网友:
漏那点油不影响。直接弄好加氟就行了。

网友:
漏少量油可以不加,抽真空加费效果好一些。

网友:
麻烦问一下,这个r22怎么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