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们个问题(关于黑胶唱片)。

楼主(2017-07-31):
手里有多张黑胶唱片(33转的)。变形了。请教大师们有木有恢复的方法??多谢了。

网友A:
找两块玻璃板,然后吧变形的唱片(一次最多五张)夹起来,放在阳光下自然晒热就行,一般一天就会有成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两块玻璃板,然后吧变形的唱片(一次最多五张)夹起来,放在阳光下自然晒热就行,一般一天就会有成效。

高招。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