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16毫米电影机还音硅光电池的维修

楼主(2017-07-31):
闲来没事,看看自己的老伙计,发现硅光电池上面有灰尘,便用气枪吹了下,得,硅光电池上的引线吹断了,还没法焊接,这回麻烦了。

由于手头没有备用品,拆下来,想用压接的方法修复,我用一根镀金的钢丝,挂在纤维板上用刀刻出来的槽子里,两边扣上,还挺紧,焊接上,用表测量了下,完全正常。

固定是个技术活,由于加了钢丝,本来的固定位置不够用了,需要换大房间,用切割机切了一刀。抹上一点硅胶,按上,再用热熔胶从两边点一点,这是临时固定用的 ,待硅胶凝固后,热熔胶就没有意义了。安装试机,一切回复正常。

网友A:
硅光电池的粘贴要求必须很平,因为激励光刃对焦后是一条非常细的细线,如果用硅胶粘合不平的话,激励光刃就会发生半边虚实不一的问题,容易使光学还音系统产生失真。502胶在七十年代刚刚出现的时候10毫升一瓶要买五六十块钱一瓶,由粘贴硅光电池的工作人员专人保管。改革开放以后的502胶都买一两块钱一瓶了。

网友:
学习了,认真看了一遍

网友:
这东西还算好修的啊!

网友:
也有这种硅光电池,原来是做这用的。

网友B:
摸硅胶就不必了

网友A:
七十年代甘光的35毫米和16毫米放映机的硅光电池是直接用502胶粘上去的,感觉没有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摸硅胶就不必了

硅胶有什么不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七十年代甘光的35毫米和16毫米放映机的硅光电池是直接用502胶粘上去的,感觉没有这么复杂。

印象中502好像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光电池的粘贴要求必须很平,因为激励光刃对焦后是一条非常细的细线,如果用硅胶粘合不平的话,激励光刃就 ...

受教了,谢谢老前辈。

网友C:
给大国工匠精神的发扬光大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大国工匠精神的发扬光大者 !

给大国工匠精神的发扬光大者+1

网友(2017-09-07):
不过网上有很多可代用硅光电池有,我都买几十个直接用来代用,而且比老电池声音响。只要调整得当就能完美!

网友:
很好 顶一个!

网友(2017-11-24):
现在这电影机还有没有实际用途?

网友(2018-02-22):
那个硅电池是5毫米的,,网上多,,都很贵,想买个价低些的,,不知代用的有什么规矩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印象中502好像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

73年还是72年,我在的厂子就用过——试图用502粘结断裂的100吨压力机的机架——截面积有25厘米X25厘米那么大——一次性倒进去几十瓶502——结果自然是失败的。

网友:
。。。。。。。。。。。。。。。。。。
怎么回事,会出现这么多~!

网友(2018-03-29):
引用 网友A:
硅光电池的粘贴要求必须很平,因为激励光刃对焦后是一条非常细的细线,如果用硅胶粘合不平的话,激励光刃就 ...

都是有历史的人呐,像我这些年轻人都不明白硅光电池是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