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改48V是否可行?请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17-08-01):
     手里正好有几个台湾MW350w输出24V/15A的开关电源,输出现在用自带的电位器可以调到27V(滤波电容35V),想把他改成输出58V/6A,用于给锂电池充电用,
    大概看了一下输出的电路结构是用1片LM358运放完成稳压、恒流功能的,用TL431做2.5V基准,LM358供电+12V是变压器单独一路输出,经过7812输出的;该机有一个过压保护电路,是用的30V稳压管加上光耦实现的,我看电路板上有两个光耦串连,其中一个是用的短路线,所以我想这个板子肯定是个通用板,只要总功率是350W的,都可以用这个板子;
   目前7812的输入电压已经是30V了,担心如果把输出电压改为58V,那7812就受不了了;
   是否只能通过改变压器才能实现呢?请大家有时间帮我分析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改动电压太大,各部位电压参数,变压器、电阻、电容、整流管都要改动,无异于制造一台电源,建议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动电压太大,各部位电压参数,变压器、电阻、电容、整流管都要改动,无异于制造一台电源,建议放弃。

谢谢建议,确实有些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确实有些麻烦

实在要用这个电源,可两到三台电源输出串联,再调整到合适电压使用,但用于充电还要考虑限流的问题

网友:
可以把变压器的24伏绕组从绕啊,换个滤波电容。

网友:
加开关变压器的次级匝数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单独增加次级线圈是最佳的方法。

网友B:
要看主电源IC是什么了,如果是38xx不好弄,如果是494还好!我改过几个类似电源,494的比较容易,38xx的24V改动后电压超过50V不稳定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
最好有实物的电路图,那样改起来比较容易。可不可以改也要试过才知道,首先输出的整流管与电容一定要改合适的。别的就慢慢调试。

网友C:
肯定能改的,如果有时间捣鼓,不妨试试。
1、改变压器。 拆开变压器,拆除24V绕组,拆时记下匝数。使用同线径漆包线复绕,复绕时并联根数减半,匝数增加2.4倍。
2、更换整流管,耐压提高至少一倍。
3、滤波电容更换为耐压100V的,容量可以酌情减小。
4、查整流滤波部分的布线间距,最小间距1mm左右,如有不足的地方,用小刀剃下一部分铜箔,使间距增加到1mm左右。
5、摘除过压保护,以后再酌情恢复。从您描述看,这电源靠一只稳压管实现过压保护,过压后稳压管击穿点亮光耦实现保护,如果是这样,简单替换为60V稳压管即可。
6、调整上下反馈电阻分压比。358某个运放的某个输入脚接基准,则另一个输入脚就是反馈点。此脚一般对地、对电源正各接有一只电阻,测量这两只电阻的阻值,就能计算出流过这两只电阻的电流,再用34V(目标电压-24)除以这个电流值计算出增加的阻值,找一只相近阻值的电阻串在原上分压电阻与电源正之间。
7、找到电流取样电阻。次级取样的一般跨接在冷地与次级之间,初级取样的在热地与开关管源极之间,先把阻值加倍试试。

以上步骤都完成后,如果电源没有APFC,串个60W灯泡,开机。如果有APFC,串个小保险管,开机。之后若遇到什么问题,具体问题再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主电源IC是什么了,如果是38xx不好弄,如果是494还好!我改过几个类似电源,494的比较容易,38xx的24V ...

反馈环路参数没调整,环路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能改的,如果有时间捣鼓,不妨试试。
1、改变压器。 拆开变压器,拆除24V绕组,拆时记下匝数。使用同 ...

谢谢,您给了我动手的勇气啊,周末必须动手试一把

网友D:
加开关变压器的次级匝数是好的办法。再改动3842的分压比

网友:
但邮费自理,如何?

楼主:
多谢啊,不过我争取不搞坏了,要是真坏了我就联系你,邮费自理,我也有一些小玩意,咱们换啊!

网友:
把次级拆开,看看次级线圈是不是双线并饶,如果是,恭喜你,可以把一组线圈按原来的装好,另一组的原地线端可加到正极点上,原正极端加一个高速整流管(建议和24v的一样),再加高频电容,就可以变成你要的48v了,同样也可以改成正负双电源;

网友:
我感觉有点难度,需要通力盛达48/30模块吗?成色不错,一百包邮

网友:
   看能不能改成桥式整流。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现在已经改好输出58V,电流有损失,给电池充电应该够用了。
     就像朋友说的,我拆下高压器发现原次级是3组线圈并联(输出电流共15A),就偷懒找个省事的方法,把3组线圈并联位置全部剪断,用其中的2组线圈串连起来,实现电压翻倍;只是电容最大应该也就是5A了。
   同时检查了整流管耐反向击穿电压是200V,可以用了;
   电压取样电阻处原有一个1.5K电阻,旁边还且个空着没有焊(应该是厂家预留其他输出电压使用)电阻,于是在此处焊了一个1K电阻,配合原可调电阻,可以实现28-60V可调,再高了没试;手里电容只有63V的了。
   原限流电阻是两个并联的铜丝,为了省事直接剪断一个,限流功能还没有测试,周末测试后再给大家汇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开关变压器的次级匝数是好的办法。再改动3842的分压比

谢谢指点,改3842的分压比,我改的48V充电器改可调,次级已经改了,最大还是50多伏。原来毛病在这啊。

网友:
需要根据你的电源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