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有接台式收录机声音比较好的音箱

楼主(2017-08-01):
请坛友讲一讲,像类似TA7240、HA1392这类小功率台式收录机的功放,接什么音箱好听一点,原配的音箱总觉得差一点。

网友A:
不是很懂,仅供参考,也请行家高手指点。
我的做法是把原来的喇叭(一般原来都是塑料外壳)拿出来,自己用木板或者密度板打造音箱,音质能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懂,仅供参考,也请行家高手指点。
我的做法是把原来的喇叭(一般原来都是塑料外壳)拿出来,自己用 ...

虽然费点事,但声音确实要好很多,箱子要大一点的.

网友:
试一下把嗽叭换成更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懂,仅供参考,也请行家高手指点。
我的做法是把原来的喇叭(一般原来都是塑料外壳)拿出来,自己用 ...

请行家高手指点

网友:
弄个像过去进口组合音响配套音箱那么大的木质音箱声音就很好了,我有个GF-575的收录机,嫌声音,尤其低音不够低,就外接了一对飞乐8寸二分频音箱,立刻声音升级了。

网友:
矿坛有好多二手的,比如山水,JVC的小左面木头箱子

网友:
我是淘宝上买箱体、喇叭自己组装,声音听起来不错。

网友:
塑料材质不适合做音箱,建议换成密度板材质的,这类芯片表现还算可以,功率上不是太大所以5毫米的密度板就够了,喇叭也可以考虑换一下,毕竟现在的扬声器生产技术和上世纪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没必要换喇叭,为这么一个芯片投入那么多没什么必要,还不如做个好点的功放设备了

网友:
喇叭要大,灵敏度要高,木头箱。

网友:
组合音响的喇叭都可以

网友:
TA7240、HA1392这类小功率台式收录机的功放(OTL),接任何音箱都基本一样无多大差别

网友(2017-09-25):
只能是灵敏度高的5吋左右的木箱。

网友:
找2.0木壳有源音箱(最好找有独立高低音喇叭),把一个音箱里的电路全部掏出来,改成两个独立的无源音箱最好不过了。

网友:
某宝上好像也有卖木质音箱外壳,装了喇叭也可以。其实业余条件下制作电路板容易,外壳之类的还是有些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