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最关键的是做好天线么?

楼主(2017-08-01):
怎么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天线呢

网友A:
天线的重要性在矿机中占居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的重要性在矿机中占居60%!

矿石收音机的天线是能量的来源么?

网友:
关键是要离电台近信号强,当初在离电台不到300米时用室内天线仅一个二极管的简易电路听耳机都振耳

网友:
个人认为天地重要,因为它受条件制约多。

网友:
城市里面高楼林立的,不太好弄了。   感觉架线效果也未必好。

网友(2017-09-18):
俺的是最简单。用一根几米长电线往楼下一扔就行了。

网友:
中波和短波的接收距离在数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以上,实际接收距离当然也要条件而定,适当架设一个良好的天地线,就是高度适当高一些,地线接收良好一些,这样接收上百公里以上的电台是没有问题的,在接收条件相对较差的环境下,天线自然显得重要了,在有本地强台时,随便拖根天线,甚至于不用天地线也能良好的接收到信号,许多初学者往往有一个误区,如果本地没有强台的情况,也以为随便弄根天线就能收得象普通收音机那样好,还要问能不能用喇叭放音,实际上有了经验就不会再问[这样的问题了,无电源收音机的接收环境条件相差很大,这样在接收主观感觉和听觉区别自然也是很大的,不能因为当里的信号强,就觉得世界上都是这样的接收效果,也不能因为自己天线没有弄好,就否定中短波不能接收如何如何,特别是开始制作的时候,理论和实际经验都缺乏的情况下,很容易因为没有成功收到电台而灰心,从而瞎怀疑。通常情况,只要百公里范围内有中波台,只要采用良好的天线还是很容易收到电台的,这大家有一个参考价值,例如,通常情况要求天线尽量高一些,长度至少几十米左右或更长一些,有些初学者弄个三五米的天线就想糊弄过去,那样也就想得过于简单化了。甚至于总有一些人问,能不能不用天地线,这是由实际接收环境条件而定的,信号强自然可以不用天地线,还有人问能收到几个台,也是让人无法回答的事,各地的情况条件不同,收到的电台情况自然不同,怎么能一概而论呢。就是矿石机本身制作的灵敏度不一样,接收到的电台数量,音量情况等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只能说某个地区的电台分布情况,电台功率强弱,电台距离等信息知道了后,也要看播出时间情况,这样才能在某个接收点进行收听比较。二只矿石机在同一地点同样的情况下接收比较才有意义,另外矿石机的音量是轻是响,是大是小,因为没有定量的表达,都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要求高的人,别人听起来所谓的很响基本并不响,是别人夸张了,所以,有时候矿石机才安装上表头,根据电流指示的大小来相对客观表示一下信号的强弱,如果在不同地方的矿石机在接收听时,如果表头的电流指示相同或相近,我们就认为二只矿石机在实际收听时的音量也是接近 的,这个只是大概的情况,但也是很参考价值的,虽然在二极管模式和场管模式下表头的指示会有差别,但在同样的电路结构情况下,是有参考价值下的,所以,这样就不用争论矿石机实际收听音量的大小了,同时也给出了在普通情况下能听到声音的电流范围,例如,一微安左右就能觉察或听到的电台的存在,但由于音量偏小,听起来不够清楚,听起来也费力,二到三微安左右的就能比较听清楚电台内容,音量也明显改善,但听时间长了耳机还是相对会吃力一些,如果电流达到五到十微安,音量就明显大了许,跟普通收音机音量调小的时候感觉相近,如果电流达到十几到二十几微安,那矿石机的音量在耳机听起来就相对有一定力度了,表达上就感觉音量算是比较大了,如果信号电流达到五十微安左右或以上,那就外接喇叭也有比较好的效果了,实际使用中,有达到几数微安甚至于毫安级的强度也是有的,所以,现在知道了信号强弱相差这样大的情况下,心里就会有一个相对理性的认识了。当你制作的矿石机收不到电台的情况下,不要急着下结论。不妨从这些方面去改进改善一下电路或天线等,不要急着说周围没有台,就象在夜空仰望天空,你看不到星星,就说天上根本不存在星星一样,不知道是你眼力有问题呢,还是你的望远镜差,还是有乌云挡住于视线,人眼能够看到的星星只有几千棵,精确的说是六千多棵,但实际上宇宙之大,星星何至亿亿之多,明明周围有无数的中短波电台,到一些人那儿 就成了没有电台。这个在初次制作的时候最容易这样去理解的,现在应该明白了,电台是有的,就象天上的星星,不过离得远了一些,信号或者弱了一些,只要适当想些办法,还是能够收到足够的电台信号的。

网友:
今天回去爬上我家楼顶看看合适架设不!我家在山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