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装过这个直流电管与晶体管混合收音机?

楼主(2017-08-01):
直流电管与晶体管混合收音机电路发表在无线66年4期,单看晶体管部分与来复三管基本上差不多,该收音机灵敏度应该不低,好孬有二级中放还加了再生。

网友:
高频锗管难买到时期的无奈之举

网友:
特定情况之下的变通做法,无奈之举

网友:
这种电路感觉把低放做成电子管的还简单些,2p2?

网友:
电子管做变频和中放有着独到的优势,其极间电容式固定的,而晶体管是变化的,电子管制作变频和中放动态范围和音色是优于晶体管的,只是供电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全电子管的,为节约电池改后面的为晶体管,现在没有人这样玩了。

高品质的高频锗管现在很难买到!有条件的可以试一试,从电路上来看效果应该不错!为了减化电源可以用4串锂电来给电子管和晶体管供电,晶体管功放就要重新设计,晶体管前置可以稳压供电。

网友B:
这种低压电子管从来没在爱好者中流行过,一是这类配件不好买,二是电池供电效率低不经济,很多地方根本买不到乙电池,装出来诺大的壳子,声音比半导体大不了,不如直接装交流电子管收音机效果好,声音洪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低压电子管从来没在爱好者中流行过,一是这类配件不好买,二是电池供电效率低不经济,很多地方根本买不 ...

不是啊,以现在条件,直流电子管很好玩,电池问题很好解决了。

网友:
文章是六六年的,属修旧利废类,当时很多地方还没通市电,文章里也说到了当地没电源,以及要在船上使用,所以拿这种电路去和交流机比较,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了。

网友:
类似的文章,62年第6期也有一篇,那篇是纯中波的,不过那篇的内容要比这篇细一点。

网友:
能解决甲乙电的问题就直接上电子管,让它在标准乙电下工作,这样效果要好的多,今天晶体管技术发达也成熟,用晶体管解决甲乙电问题并不复杂,所以建议还是多研究下电源的问题,这种混合机现在做着也是有点不伦不类的。当然靠晶体管制作本振等提高电路稳定性的做法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