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洋JA-9335功放,有交流声,维修陷入困境,求电路图。

楼主(2017-08-01):
在破烂市场收了一台成色很差的三洋JA-9335功放,末级是三洋STK模块,主声道一块2*120W,环绕声一块3*15W,目前有两个问题,一是有轻微交流声,二是变压器温升大,连续开机几个小时候变压器手不能停留,已进行一下排查:
1、输入交流电流偏大,静态和正常音量放音电流为0.22A,音量加大到震耳欲聋的程度则电流达到0.5A,而其他品牌功放静态电流为0.13A左右;
2、切断变压器次级主绕组与电路板连接,静态电流降至0.17A,请问是否正常?
3、切断主声道末级模块与前级电路连接,交流声消失,说明交流声来自前级,但前级电路非常复杂,有音乐切换、杜比解码等等各种功能,集成块多达15个,感觉无法对该部分电路进行排查。
请教这台功放该怎样继续折腾?初步准备如果变压器温升不烧的话干脆去除前级电路当纯后级用,STK模块音质还是不错的,只是少了音源切换功能比较不方便。

楼主:
另最后一张图上侧板有多个看似额外加上去的小电解和电阻,但有固定措施,看起来不像是前任使用者加的,而且电容品牌与内部其他电容是一样的,好像是这个牌子叫“红宝石”?这是啥情况?
刚仔细测试发现按音源选择按钮时交流声会短暂消失,更进一步确认交流声来自前级,因为操作面板时后级是持续不间断工作的。
目前这台功放除了有少量交流声和变压器发热外工况挺好,推力十足,音色听起来也能入耳,所以很想把它折腾好。

网友A:
功放有些历史了,电解电容变质失效也会造成交流声,彻底清理一下电路板,脏和灰尘都会影响电路上各元件之间的电阻值,从而令变压器过热。按照你在这说的,这功放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可以将变压器移出功放外试一试,变压器漏磁也会出现交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有些历史了,电解电容变质失效也会造成交流声,彻底清理一下电路板,脏和灰尘都会影响电路上各元件之间 ...

变压器静态电流大的原因暂搞不清,先放一边;
电解电容变质应该是导致交流声的主要原因,而且变质的电容在前级部分,前级部分电路过于复杂,难以下手。想找电路图的目的主要是看看信号走向,以便逐级排查。

网友B:
把前级和后级脱开,用一耳机接前级输出,看有没有交流声,予以分开,你这功放变压器发热量大,你看下你的喇叭的阻抗是不是太小了,一般都是8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前级和后级脱开,用一耳机接前级输出,看有没有交流声,予以分开,你这功放变压器发热量大,你看下你的喇 ...

断开前几后交流声消失,说明交流声来自前级,不过前级有15个集成块,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根本无从下手。
另喇叭阻抗没问题,不接喇叭空载静态电流也是一样的。

网友:
查关键工作点

网友:
查前级电源的滤波电容,可能漏电容量变小,造成交流声和负载过重。

网友:
看看音源输入接地是不是可靠。

网友:
静态电流降至0.17A,  不正常。
有轻微交流声,这个不好说,分很多种情况。如果是变压器有问题,也会有交流声。

网友:
380ⅤA的变压器静态电流在170mA算正常!

网友C:
十分之一的额定电流为什么说不正常?难道书本上标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分之一的额定电流为什么说不正常?难道书本上标错了?

关键是变压器发热,开机不放音乐闲置3小时以后手不能停留,但没有烧焦的迹象和气味。

楼主:
准备把这台功放放在室外阳台通电一晚上,看看变压器会不会烧坏,目前已通电五个小时,手摸变压器大概只能停留一两秒,现在室外大概32度左右,功放处于盖着盖子的状态,如果明早没烧坏说明这个温度是正常的。

楼主:
已经连续通电十多个小时了,变压器没烧,温度保持稳定状态,应该就是这个温度。

网友:
重点在电源整流和铝板包括三端稳压是否虚焊

网友:
就这变压器温升大,连续开机几个小时候变压器手不能停留的原因是变压器匝数初级太少,导致整个变压器效果不好,按原电压换个牛!电流声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