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减器制作遇困难

楼主(2017-08-01):
之前不是吵吵着做扫频仪,现在一面处理机壳面板,一面完善电路板,今天弄衰减器时遇上了点问题
设计阻抗为50欧,接法和电路图一样,用四个10dbπ型衰减器级联,各档位输出阻抗均为49点几,阻值正好的电阻难找,将就一下,问题出在输入阻抗上,除了0db档位阻抗为50欧之外,其余各档阻抗只有25欧,也就是开关接到左边四个位置时,用万用表量输入阻抗只有25欧,从右往左,衰减量为5db,14db,24db,34db,部分正常,R1计算值为96欧,拼拼凑凑用94欧,R2计算值为71.2欧,使用68欧电阻刮出71欧用了,最左边的电阻看不清,不知道怎么算,蒙了一个33欧用上,怀疑是此电阻出问题,谁能指点一下?

楼主:
刚才将最左接口做输出端,得到了正确的衰减,但是输入阻抗问题待解决

网友A:
衰减器是业余制作中较难解决的问题,π型衰减器级联用琴键开关比较容易,单刀则比较麻烦,如果只是图中的衰减量,可以不考虑阻抗先用电阻分压衰减,然后用射随器将输出阻抗调整到50或75欧姆,简单不说,衰减精度也不受外接电路阻抗失配造成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衰减器是业余制作中较难解决的问题,π型衰减器级联用琴键开关比较容易,单刀则比较麻烦,如果只是图中的衰 ...

感谢老师的回复和一如既往的帮助,今早起来,又重新细读了一遍《业余无线电测量仪器》相关章节后,按照我的想法,π型的级联,只有中间接地电阻并联,需要将阻值减半,两头应该是不变的,这个想法其实也没有错,只是,这算是空载的情况,没有考虑到信号源和负载阻抗,也没想到还要接匹配电阻,也就想不通,细看资料才知道,加上50欧负载和输入端的匹配电阻后,用万用表量各档电阻测得25欧才应该是正确的

楼主:
用直流进行了一次仿真,每个档位之间相差10db衰减量,完全符合要求了,之前用做好的衰减器做过一次类似实验,也得到过一次正确数据,只是当时不理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