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来聊聊亚当监听F5上面5寸的玻纤喇叭吧。

楼主(2017-08-01):
  近日无意中在别的论坛有买了亚当5.5玻纤盘的热心烧友测了这个喇叭的参数,然后想和同学们聊聊。  先上数据

  该烧友提供的实测TS参数

官方音箱的.....是这个吗??  参数

中低音单元
正如其名,F5使用了1个5寸中低音单元,包括碳布/纸复合纸盆以及1个25mm音圈。尽管这个低音
单元尺寸以及箱体大小有限,F5仍然可以重现令人惊异的中低频声音。

控制
F5的后面板上有多个可调整参数,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2个房间EQ,高频(>5kHz)、低频
(<300Hz),以及音量控制旋钮(-∞到+6 dB)。
技术指标:
• 新的ART高音单元
• 5寸碳布/纸复合纸盆中低音单元
• 2个25W(rms)A/B功放
• 自动待机
• 后面板有音量控制以及2个搁架均衡
• 52Hz - 50kHz
• XLR复合大三芯接口+RCA接口
• 每对音箱最大声压级110dB
• H x W x D: 290 x 185 x 230 mm
• 6.8 kg

从外观来讲,这种体积才9.8L,那么连倒相管,板厚,里面的功放板和电源板......就算它有9L容积吧。

那么,略微模拟的结果如下。      这喇叭必定是低频翘起的。     监听音箱的含义是?

它的设计道理究竟是如何呢?  请各抒己见、

网友:
亚当音箱不错听过一款有源箱。声音非常清晰干净。

网友A:
你又要买?别买了。这些所谓监听音箱低频翘起是很正常的,要不然怎么会经常有什么3档低音可调的鬼玩意。我个人观点这种音箱跟什么准确什么严谨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要买?别买了。这些所谓监听音箱低频翘起是很正常的,要不然怎么会经常有什么3档低音可调的鬼玩意。我 ...

并没有啊,三档可调那些频率不在这个频段啊,只是据说监听音箱本身的频响很直,所以想和你们讨论下它们是怎么办到的,这种东西是否严谨。  其实从图可以看出,这玩意的频响和我那个纤维盘的子弹头半斤八两,甚至可用频响还没这么高。而且载入参数,低频形态几乎一模一样。 没什么值得需要我入手的。  它的频响形态我都模拟到它音箱的外观综合障板跌落了,老实说,不是很上眼的款。频响曲线不过尔尔。低频也是。

网友:
听说的你也信,玩这种所谓监听音箱的有几个实际测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没有啊,三档可调那些频率不在这个频段啊,只是据说监听音箱本身的频响很直,所以想和你们讨论下它们 ...

你对小喇叭情有独钟啊!

楼主:
回,  J同学,这5寸口径,其实不算小了,假如那啥有5寸大小,其实也很那啥了。     另外,因为监听音箱和HIFI音箱本身用途不同,我以为有业内标准,毕竟一个是为了干活而生,一个是为了纯取悦人而生。性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