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飞利浦剃须刀的维修

楼主(2017-08-01):
修一个山寨的飞利浦剃须刀,牌子PHELPS。轻触一键式开关机,拆开看受潮严重,发现电池坏了,换了2.4V的两串镍氢电池后发现无法关机,发现触摸开关漏电,换了一个还是不行,继续检查,发现启动三极管基极空置居然也能导通,原来是电路板整体漏电。拆下除了贴片以外的原件,用洗洁精刷子自来水冲洗后吹干,重新焊接后恢复正常。这个一键开关机电路有些意思,正在研究细节。。。。

楼主:
还有之前是镉镍电池,我换的是镍氢电池,充电器的电压是3.6V,这个电压对于镍氢电池来说是否太高,打算串联一个二极管降压是否可行?

网友A:
佩服楼主的好耐心,换我早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楼主的好耐心,换我早扔了

一开始就费了不少时间,放弃了可惜

网友:
做个定时关机的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