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管机制作探讨

楼主(2017-08-02):
想起小时候制作的一个三管机,用的是一个燃气炉点火器的壳子装的。拿到班上一晃,比现在手里拿的一个烂苹果还吸引人,那叫一个美啊。
借用坛子的图纸,当时所用的原件和参数和图纸里的差不多,只是没用反馈线圈。其中的高频变压器是用旧中周改绕的,初级记得120,次级80.整机效果还不错,后来直接推喇叭,声音还很嘹亮。
前几天心血来潮复刻一个,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没加再生就全频啸叫,不啸叫了就灵敏度低,只收到很强的台,反复调整和修改也没用。多焊了几次还焊烂了,干脆就不用高频变压器改扼流圈耦合吧。下面就是改了的图。
为了降低高放级输出负载,使用高β的9014作检波,按照图中数据,基极输入阻抗rbe约为β*26/Ic=400*26/0.2≈52K,图中高放级输出阻抗≈RL,按照感抗公式Rl=2πLf在中波段约为15.8K~47.3K。因此可以说是充分利用了高β管的优点,摒弃了难饶的高频变压器简化了电路。这个机子调整后夜间可以收到喝多电台,50公里内的本地台效果可以用震耳来形容。
之前看过相关的帖子,发现很多人对于着类似的三管机电路在制作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制作出来的机子效果不佳。我就把一些得来的经验和要点给大家分享一下:
1、原件排列:要严格按照信号强弱顺序排列,但是可变一定要放到低放最后,高频变压器或扼流圈要远离磁棒。
2、天线线圈要分清冷热端。高放级和低放级的偏流电阻分开,先调低放,用耳机6~10mA都可以,调好后用固定电阻替代。
3、三极管放大倍数选择:高放管β可以在100~160之间选择,过高容易自激不好调整。检波/低放第一级β用80~120,如果用扼流圈耦合,选择300~450之间,过大了对电池电压太敏感。末级如果是射随器,15~100都可以。
4、若果遇到啸叫,在高放级扼流圈或高频变压器初级并联电阻降低Q值,具体值可以通过可变电阻调整得到,再用固定电阻汗死。
5、如果啸叫调整后感觉灵明度低就把电池放在磁性天线和线路板之间,屏蔽寄生的再生,之后从新调整高放级扼流圈或高频变压器初级并联电阻和高放级偏流。
6、如果一定要加再生的话,就把电池线在天线上饶一圈吧。
其他地方坛子里面也说得很多了就不在多言,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
好贴,好贴,再附上PCB就更好啦。高扼圈也说道说道呗。

网友A:
还有,把天线线圈绕满了磁棒,如何调整低端覆盖和统调?通过加减圈数?

网友:
精推导,善变通,堪称佳作。
顺便问一问“这个机子调整后夜间可以收到喝多电台”,喝多的电台听起来什么样子?

网友:
又见一老鬼,而且是一个“喝多”的老鬼,开个玩笑,呵呵

网友:
多年前做过三管机,不好调试,啸叫,声音小。。。找空闲时间,按楼主的经验,再试一下

网友B:
哈哈,我早年按照原版图纸做的三管收音机,性能相当满意,整个波段灵敏度均匀。我感觉再生线圈串联在射极回路里比较好,能兼顾高低端频率而且性能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扼流圈在哪?没看见

用的色码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把天线线圈绕满了磁棒,如何调整低端覆盖和统调?通过加减圈数?

天线线圈回路是通过高频信号发生器预先调过,保证了覆盖的,这个机器大概覆盖范围是515~165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早年按照原版图纸做的三管收音机,性能相当满意,整个波段灵敏度均匀。我感觉再生线圈串联在射极回 ...

不太喜欢加线圈作再生,过大的再生会导致通频带会变窄声音发干,强台容易啸叫以及容易阻塞。再说了,电路板元件所产生的杂散反馈带来的附加再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古老,元件古老,连电池都那么古老!

呵呵,电池用了十几年了,性能 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电池用了十几年了,性能 还行

图片看着眼熟
电子世界早期有个四管直放机,当年的果子巷电子世界门市部好像是有套件买

网友:
直放机电路形式和调整水平很有讲究,但磁棒尺寸和线圈绕制也很重要,电源电压对效果也有决定性的作用,以图中机壳的小巧程度和1.2v的电压,效果已经是相当好了

网友:
这电路比68-1加再生再加一级低放來那个好?  原电路我做过,性能不是很特出。

网友:
中学科技的电路,自激较多,把并联在高频变压器初级的电阻(数K)要反复调整,再生一动,这个电阻又要动,而且阻值不能太大,怕自激,太小伤灵敏度,调好比68一1好,音量大,主要是低阻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你的高频变压器那款电路啸叫的问题,十之八九是高频变压器的初级(上面接偏置电阻那端)接反了,两端对 ...

元件都焊烂了,早就调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