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估计电池容量的想法

楼主(2017-08-02):
  相信很多人都很想知道自己手中电池的容量。按正规的做法是:将电池充满电后接入负载放电。再用一计时器计算放电时间。这样就可计算出电池的容量。
  但这样的做法有两个主要的缺点:1、需要比较长的时间。2、不能用于一次性电池。
  下面就我自己的想法提岀与大家讨论(先声明这是想法,我自己也未试过):
  大家都知道所有电池都有内阻。所以我们可以把电池看成是一个没有内阻的理想电池E再串联上一个电阻r(如下图一所示)。大多数情况下电池的内阻r越小电池的容量越大。反之电池的容量越小。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能否通过测量电池的内阻r而大概估计电池的容量呢?
  看图一:当我们用电压表测量电池的开路电压V的时候。由于电压表的内阻很大。因此电路的电流很小,可视为零。这时电压表测得的电压V即为电池的电源电动势E(即V=E)。
  现在看图二:当我们在电池两端接入负载R后,这时电压表测得的电压是V。其数值为:
  V=I*R
  I=E/(r+R)
  U=E*R/(r+R)
  上式显示E在什么情况下都大于V。而且r越大R越小E与V相差越大。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r越小电池的容量越大(此时E与V相差也越小)。反之电池的容量越小((此时E与V相差也越大)。根上面的结果如果我们将R固定为某一数值时。用电压表测量电池的空载电压E及带载电压V。比较E及V两者的差值就可大概估计到电池的容量(相差多少对应的容量是多少当然这要经过实际数据的测量记录)。一般来说容量越大的电池,两者相差越少。
  我们再讨论一下R。上面讲过R越小E与R的相差就越大。即电压表显示的相差值可读性越好。但R不能取得太小。太小了电路电流很大这样就会损坏电池。所以R也要根据不同容量的电池取值。
  根据上面所得的结论,我设计出下面的电路(图三)。电路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实验数据。其中E为代测电池、V为电压表、K1为测量开关、K2为测量不同容量电池的转换开关(比如50mAH~200mAH为一档,200mAH~1AH为一档、1AH~5AH为一档…)。电路参数,对不起还未有。因为这只是一个想法,行不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用测内阻的方法来估算电池的容量,我也曾经想过。但这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包括长期的内阻测试,不同的电池内阻不同,新旧电池的内阻不同,其变化曲线如何,不同放电方案下的内阻如何变化等等,都需要细致的测试过程来给出数据,没有三五年,没有一定规模的不同种类的比对,很难得到一个兼容并蓄的测试方案,这是个世界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测内阻的方法来估算电池的容量,我也曾经想过。但这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包括长期的内阻测试,不同的电池内 ...

  既然你也想过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是同道中人。既是同道中人就可通过共同之努力而到达目标。我真庆幸贴子一出就遇同道中人。
  其实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并不需要很准确地知道电池的容量。电池的容量误差在百分之10甚至百分之20之内都是可以容忍的(总比拿着一块电池什么都不知道好)。但有时你在电路接入一块电池,而电路又出现异常。这时你真的很想知道:这是电路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又比如你要并联使用一些旧电池,如果你并不知道它们的容量那应该并联多少才合适呢?…。
  如果这想法是可行的,这电路并不复杂。我只希望大家通过实验找出(E-V)、R与容量的关系(先进行一种电池的实验比如锂电池)并列表。这样或者我们就可找到它们的共同点。这里并不需要计算内阻r,因为如你所说测量及计算内阻r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网友B:
电量  容量  内阻  电压  对于电池测量均有关联   用于测试同类型冲放电曲线数据 可预估电量  容量  已有类似IC发表  用于单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你也想过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是同道中人。既是同道中人就可通过共同之努力而到达目标。我真庆 ...

同一块电池,大功率下使用达到的终止电压很低,而小功率下运用的话终止电压就比较高,这时候两者的内阻完全不同。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您不一定能体会到其中的艰辛。这方面我是个逃兵,我放弃了。

网友C:
有参照对象的可以大致检测。我一般就是用大电流档检测充电电池。

网友D:
不同种类的电池设计内阻不同,就锂电来说,动力型和容量型的内阻就差好几倍,用内阻估算容量的方法可行行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量  容量  内阻  电压  对于电池测量均有关联   用于测试同类型冲放电曲线数据 可预估电量  容量  已有类 ...

能介绍一下是什么I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参照对象的可以大致检测。我一般就是用大电流档检测充电电池。

  你说得对!这东西需要有大量的参照数据。我一个人不可能取得这样大量的数据。而且这些数据都要测量新电池才可得到(新电池标出的容量与实际容量比较接近)。我一个人不可能取得这么多不同容量的新电池。所以才希望有同道者一起参与。当然你们也可以提出另外的方案大家一起探讨。
  你那个方法其实也是在利用电池内阻越小电池的容量越大的原理。因为:
I=E/(r+R)
上式中:r为电池的内阻,R为电流表的内阻。所以你可看岀r越小电流I越大。也即电池的容量也越大。
  但这个方法也有缺点:测量的动作要比较快,动作慢的话很容易损坏电流表或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块电池,大功率下使用达到的终止电压很低,而小功率下运用的话终止电压就比较高,这时候两者的内阻完 ...

  请不要放弃!我们并不是工业的生产者,必须要有严格准确的测量。我们只是给业余爱好者提出一个方便快节的方法。
  在这方面您已经是老前辈了。能否分亨一下老师的经验及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种类的电池设计内阻不同,就锂电来说,动力型和容量型的内阻就差好几倍,用内阻估算容量的方法可行行很 ...

因为如你所说,所以才要分开电池的类型测量,列表作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不要放弃!我们并不是工业的生产者,必须要有严格准确的测量。我们只是给业余爱好者提出一个方便快节 ...

老前辈不敢!

我的做法很简单,在标称电压和终止电压之间取一个中值,就认为容量已经告謦,可以开始充电了。至于究竟是百分之多少,就别管它了,反正是业余的嘛。

网友E:
电池的内阻和容量是二个不同概念.内阻怎么与容量扯上了呢?

网友:
同楼上的想法,容量没有捷径,只有老老实实的测啊。

网友:
没有办法快速测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的内阻和容量是二个不同概念.内阻怎么与容量扯上了呢?

基于下面2点同一类型的电池内阻与容量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1.很多人用短路法估计电池的容量。短路电流大的容量大反之则小。这里的短路电流就与电池的内阻有关。
2.简单讲两个容量相同的同类型电池,并联后容量增大了一倍同时内阻也减少了。

网友:
汽车的铅酸电池可以用放电叉(短时间大电流放电),看电流指示估计容量。

网友F:
你就用个场管经过电阻给他放电---测电流用ADC 时间比如0.1ms ,可以测20-30次,求平均。得到参考值,试多了就有结论了。

网友:
最早修车的用一个灯泡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就用个场管经过电阻给他放电---测电流用ADC 时间比如0.1ms ,可以测20-30次,求平均。得到参考值,试多了 ...

多谢提点!值得一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基于下面2点同一类型的电池内阻与容量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1.很多人用短路法估计电池的容量。短路电流大 ...

  基于下面2点同一类型的电池内阻与容量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1.很多人用短路法估计电池的容量。短路电流大的容量大反之则小。这里的短路电流就与电池的内阻有关。
2.简单讲两个容量相同的同类型电池,并联后容量增大了一倍同时内阻也减少了

以上是引用楼主的回复

先来回答你第1点
   很多人用短路法(并不是真正的短路,而对电池来讲是模拟负载)是来估测电池的即时放电能力(也就是电流输出能力),因此并非像楼主所讲来估计电池容量.而决定这种放电能力能持续的时长,则完全取决于电池本身内蓄的电量值.充足的电量才能保证这种放电能力的持续性.电池容量的大小决定了蓄电量的能力(容量).但蓄电能力(容量)不等同于放电能力(电流输出能力).虽然内阻会影响放电能力(电流输出能力),但电池内阻大小无法与电池的容量形成必然联系.电池容量的定义中也没关联过内阻概念.好比电量放完的二次电池不能说该电池没有容量了吧?而只能说电量耗尽了.所以电池能容多少电量应有电池当时的电池容量决定、电池的电量值取决于充入值(上限取决于电池实时容量).而内阻只能决定放电能力(电流输出能力).利用测试电池内阻值去定性或定量分析与电池容量的关系的确无"纽带"可循.
         第2点
   楼主讲"两个容量相同的同类型电池,并联后容量增大了一倍同时内阻也减少了" 来试图说明电池内阻减少了与容量增大的关系性?
     实际如述的二个单电池并联可等效于单个电池来看,那未道理也是一样.虽然二个电池并联成组后总容量增大了总内阻变小了.但是也不能反证是由于内   阻变小了而容量就变大了.这个思考逻辑看不懂.  按这逻辑那么这二个电池改为串联成组,那么是啥答案? 难道内阻变大容量就变小了?

基于以上,所以不能认同你在楼顶帖中提出的论点:

大多数情况下电池的内阻r越小电池的容量越大。反之电池的容量越小。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能否通过测量电池的内阻r而大概估计电池的容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于下面2点同一类型的电池内阻与容量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1.很多人用短路法估计电池的容量。短路电流 ...

  你说得很对!看来这方面你是一位高人。我很庆幸有有高人来参加讨论。因为大家都来参加讨论,事情才会越讨论越清楚。我也希望大家都来参加讨论。因为我想知道这条路是否行得通。
  你说得很对从理论上说电池的容量与电池的内阻没有必然的联系。
  “大多数情况下电池的内阻r越小电池的容量越大。反之电池的容量越小。”这不是我的论点,而是实际如此。
  作为电池的使用者你会怎样希望你拥有的电池呢?当然是体积、重量、内阻r(也就是电流输出能力)越小,而容量起大越好。作为厂家当然也希望尽量符合使用者的要求。但由于材料、技术、成本等原因,厂家不可能完全按照使用者的要求。你要体积小、重量轻,容量必然做得较小。而容量小的电池内阻相对来说会造得较大(成本关系)。因为对小容量电池并不会用在大的负载上。设想一下一个电池几分钟或几秒钟就把电放完这电池还有意义吗?反过来,大容量电池厂家就会把内阻造得较小以适应大负载的需要。
  由于长期以来电池容量与内阻的这种关系,所以我说的基于
  第一点:用短路法测容量(你说得对:是测电池的带载能力,并不是测电池的容量)。但在大部分人心里认为:短路电流大的容量必然大。这你也可以从网上很多贴子看到。我认为他们并没有错。
  第二点:你把电池串联了,电池的电压就改变了。也就是说我们论讨的问题容量也就改变为电压了。你可以在网上发一个贴子问两个问题,1、我的用电器的电池的容量不够,但我有两个同电压的电池。怎么办?2、我用电器用3伏电但我只有两个1.5伏电池,怎么办?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很对!看来这方面你是一位高人。我很庆幸有有高人来参加讨论。因为大家都来参加讨论,事情才会越 ...

其实我的回帖中巳经全部回答了.可能你还没理解内容中的意思.你的回帖看后总觉得表述中有不少是在猜测,将猜测作为依据又将有些东西排除来说明你的:

"大多数情况下电池的内阻r越小电池的容量越大。反之电池的容量越小。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能否通过测量电池的内阻r而大概估计电池的容量呢?"   的合理性(以下简称"合理性").  好像思考有些混淆.

1.性能相同的单体电池,不管是串联或并联或混合串并联成为组,对组内的每个单体来说:性能叁数是不变的,所以你用二个相同电池并联成为电池组作为例证,然而来说明你的"合理性"思路是欠妥的.将同样二个电池改为串联,那么你的"合理性"就无法解释了?但你又认为:"串联是电压问题,不是所谈的容量问题" .难道电池串联成组后的内阻变化与容量"合理性"无关了?因为电压变高了? 请问:电池串联成组时容量没变?内阻有没有变化?仅只有电压变化?为何你只看到了电压变大就主观的说是电压问题?难道电压变化有违"合理性"对容量的判断?难道"合理性"方法只能"适合"单体或仅N个单体并联成组测内阻"有效"?难道电压变化会影响内阻的"合理性"测试从而无法"判断容量"?被测电池或组的端电压与测试该电池或电池组的内阻有关吗?如果按你的"合理性"测试电池内阻与被测电池电压高低有关的话,那么它们的关联关系就能理解为:电压高低关联内阻、内阻又关联容量.那你完全可以测端电压来推断容量,这样不是更方便?行吗?肯定不行!因为二次电池放完电时,端电压是明显下降的,难道说该电池没容量了或容量变小了?没变小吧!以上所谈种种只说明测试电池或电池组的内阻与测试体的电压高低无关.所以可证明我上帖用电池串联例证没问题.然而可证明你的所谓的"合理性"是二者是无关联的.

2.单只蓄电池是有几个单格串联而成,如按你所言的逻辑,是不是用你的"合理性"无法测试串联电池容量了(该蓄电池)?因为你只强调单体并联,而串联(内部)就成了电压问题了,不是"合理性"测试的范畴了.

还是一句话:你的"合理性"是很不合理.至少是你的所谓:"合理性"解释不了电池的串联、并联、混联成组都能遵循你"合理性"的逻辑.
解释不了以上所有问号.
所以:电池内阻的大小与该电池的容量大小没有数与量的对应关糸.电池内阻的测试与该电池的端电压高低无关,因此:任何混联成组都可测出等效内阻.都可等效看作为"单个"电池,但这等效内阻都与"合理性"测容量没有数与量的对应关糸.

网友E:
重新阅读了你一楼的帖子,并且提问一下.

摘录如下:

大家都知道所有电池都有内阻。所以我们可以把电池看成是一个没有内阻的理想电池E再串联上一个电阻r(如下图一所示)。大多数情况下电池的内阻r越小电池的容量越大。反之电池的容量越小。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能否通过测量电池的内阻r而大概估计电池的容量呢?
  看图一:当我们用电压表测量电池的开路电压V的时候。由于电压表的内阻很大。因此电路的电流很小,可视为零。这时电压表测得的电压V即为电池的电源电动势E(即V=E)。
  现在看图二:当我们在电池两端接入负载R后,这时电压表测得的电压是V。其数值为:
  V=I*R
  I=E/(r+R)

请问:以上二式中的"I"难道是同一个"I"? "V"到是哪个"V"?图1图2环境不同难道是一样"V"?

U=E*R/(r+R)
请问:上式中的"U"代表什么?  "E*R"代表什么?

  上式显示E在什么情况下都大于V。而且r越大R越小E与V相差越大。
请问:E与V相差值与电池容量值关联?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r越小电池的容量越大(此时E与V相差也越小)。反之电池的容量越小((此时E与V相差也越大)。根上面的结果如果我们将R固定为某一数值时。用电压表测量电池的空载电压E及带载电压V。比较E及V两者的差值就可大概估计到电池的容量(相差多少对应的容量是多少当然这要经过实际数据的测量记录)。一般来说容量越大的电池,两者相差越少。
  这样看来还测电池内阻干嘛?
我们再讨论一下R。上面讲过R越小E与R的相差就越大。
这句话听不懂是啥概念? E-R?

即电压表显示的相差值可读性越好。但R不能取得太小。太小了电路电流很大这样就会损坏电池。所以R也要根据不同容量的电池取值。
巳知容量的电池还测? 待测的是未知容量,R怎么取值?
根据上面所得的结论,我设计出下面的电路(图三)。电路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实验数据。其中E为代测电池、V为电压表、K1为测量开关、K2为测量不同容量电池的转换开关(比如50mAH~200mAH为一档,200mAH~1AH为一档、1AH~5AH为一档…)。
请问:待测的就是电池的容量,K2怎么选择?难道测试同一个电池由于K2选择的不同内阻值会不同?那么容量该怎么确定?
电路参数,对不起还未有。因为这只是一个想法,行不行望大家给点意见。
所以从上至下思路及思考没有逻辑性,表述太乱自相冲突.问题归结为:将互不关联的电池容量参数与内阻参数扯在了一起.本题连讨论的理论基础都没有啊!

网友:
第一问:两个I是同一个,因为电路是串联
第二问:没看到电路图,我猜测U指的是总电压,而E*R你应该理解为E/(r+R)*R

R是负载,我记得当R=r是电池的输出功率最大(好像是这样说)

网友:
现在大量的电瓶车电池制造、维护和修理,都是全充全放测试容量,快速测试电池容量很多人考虑过,目前无法实现

补充内容 (2017-8-27 09:26):
如果能够发明测量蓄电池容量,像测量电压、电流一样快速方便,那你这辈子的生活就不用发愁了

网友G:
参考下蓄电池快速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的回帖中巳经全部回答了.可能你还没理解内容中的意思.你的回帖看后总觉得表述中有不少是在猜测, ...

1、首先这个测量是要求“同类型”电池。前面已有坛友“laochentou01”谈到这个问题。如将“不同类型”的电池进行比较,比较将失去其意义。
2、我讲到的将两电池并联,电池的主要参数“电压”并没有改变。而你提到的将两电池串联,“电压”参数已改变了。
3、到目前为止我这个也只是一个想法。行不行还需大家多提意见。再次多谢你的意见及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阅读了你一楼的帖子,并且提问一下.

摘录如下:

1、首先多谢你发现我贴中的错误:
U=E*R/(r+R)
应为;
V=E*R/(r+R)
发贴无仔细检查,在此向大家道歉。再次谢谢你的指正。
2、现在看图二:当我们在电池两端接入负载R后,这时电压表测得的电压是V。其数值为:
  V=I*R
  I=E/(r+R)
上面两式中的I相同,都是图二中的I。
3、看图一:当我们用电压表测量电池的开路电压V的时候。由于电压表的内阻很大。因此电路的电流很小,可视为零。这时电压表测得的电压V即为电池的电源电动势E(即V=E)。
因为图一与图二情况不一样,所以两个V不一样;图一中 V=E(这是电池空载测出的电压)。图二中 V=I*R。
4. "E*R"代表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只是;
  V=I*R
  I=E/(r+R)
所以;
V=R*E/(r+R)  即   V=E*R/(r+R)
5、请问:E与V相差值与电池容量值关联?
比较E及V两者的差值就可大概估计到电池的容量(相差多少对应的容量是多少当然这要经过实际数据的测量记录)。一般来说容量越大的电池,两者相差越少。
这个我需要大量数据去证实。对于同类电池的容量需列表参照方可估计岀容量。
6、这样看来还测电池内阻干嘛?
你说得对!在实际应用中不用测量“电池内阻”。只需测量E-V的数值与容量的关系。但先决条件是电池的内阻与容量必须要有“关系”。
7、这句话听不懂是啥概念? E-R?
这真得再次谢谢你!又被你发现一处错误;
“我们再讨论一下R。上面讲过R越小E与R的相差就越大。”
应为:
“我们再讨论一下R。上面讲过R越小E与V的相差就越大。”
8、巳知容量的电池还测? 待测的是未知容量,R怎么取值?
按体积大小大约分一下容量范围。R怎样取值?对不起!还不知道。
9、R的取值主要是为了电压表测量的可读性E-V。
举列说:
E=4伏  R=2欧姆  假设内阻r=2欧姆
这时开路电压   V=E=4伏
               I=E/(R+r)=4/(2+2)=1安
               E-V=4-2*1=2伏  (可读性很好)
但如果:E=4伏   R=2欧姆   假设内阻r=0.2欧姆
这时开路电压   V=E=4伏
               I=E/(R+r)=4/(2+0.2)=1.82安
               E-V=4-2*1.82=0.36伏  (可读性很差)
但如果这时R改为0.2欧姆:
这时:  I=E/(R+r)=4/(0.2+0.2)=10安
        E-V=4-0.2*11=2伏  (可读性很好)
K2就是取不同的R值以提高E-V的可读性。
最后说明一下:测量时二次电池必须先充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下蓄电池快速测试仪

谢谢提点!我到网上搜寻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1、首先多谢你发现我贴中的错误:
U=E*R/(r+R)
应为;

再次拜读了你的新回帖.

感觉致此的所有:我巳经在已发的回帖中都说明的很清楚了,有说明,有提问.必过有些问题是按你的逻辑思考来提的,而根本不是我的理解,这要向大家说明的.
我观点很清楚:就是电池的内阻值与容量值无关联.而你所有回帖中都想证明有关联而展开的,而从展开的内容来看都没有对我提出的关键问题作有理回应,只是一概重复,逻辑有点散乱且矛盾经不起反证等(包括新回帖中),无理论依据的推断只会越推越乱,越推越扯.不过可遵重你的坚持,为你的探索精神点赞!

网友:
我们在测量某一电源电压值时,实际为电动势值,用电压来表示(联想电压表).当我们把电源与负载构成回路时会发现这个电压值发生了变化,那么是何原因呢?是哪个因素作用的呢?这就是全电路欧姆定律:  I=E/(R+r) 告诉了我们其中的答案.式中俗称电源内阻的"r"作用所致.从上式可看出:电源电动势用E表示、负载用R表示、电源内阻用r表示(r是E的串联体).这等式确立了所有电路回路中的"I”值、"E”值、"R”值、"r”值的互相关系.那么这个电路中的"E”就可理解为是理想电源了.这时"R”与"r”串联后构成"I”回路.在回路中R与r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E的负载.并且R可理解分割为有:R1、R2、R3………组成, r也可理解分割为有:r1、 r2、 r3……组成,R与r 如何定义?哪个属是限流,哪个是属负载?应该无绝对的界线,这完全可根据分析需要来定.千万不可认为"r "概念只存在于电源体内部.当电源回路中某个对象被定义为负载时,那么负载向电源E的方向看去时,回路中存在限流作用的导体或其它电阻体同可被视同为电源内阻的增量,而归入r 的概念(连接导体也都是E的负载). 因此: r 只是E在电路回路中的串联体之一,同时又与R串联一起,故可看作同是E的负载.从这个道理完全可看明白,在任何的(R+r)的变化E还是E.  E的属性不会受负载的变化而变化.任何想通过全电路欧姆定律各参数中的数量变化关系去推导E的容量值就毫无依据可言了.该定律表达式中也没有与容量的潜在关联.所以:”电池内阻小容量就大,反之则小”是无理论依据的,任何想通过测电池内阻值来映射出电池容量值也是无理论依据的. 无理论依据的推论是毫无意义的,用表象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不符合客观的

网友H(2017-09-02):
这个估计不好弄。理论也不怎么能支持得了。实际操作就更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次拜读了你的新回帖.

感觉致此的所有:我巳经在已发的回帖中都说明的很清楚了,有说明,有提问.必过 ...

    你说得很对!电池的容量与内阻在“理论上”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我在上面的回复巳讲过:由于技术及成本问题,“实际上”同类电池的内阻跟容量应该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电池的内阻同样是电池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在上面的回复提到的人们用“短路法”估计电池的容量,就是利用了电池的内阻。如果没有这个内阻(或这个内阻是一样的话),所有电池的放电电流就会一样。也就是讲用这种方法就区别不了电池容量的大小。
    下面是网上找到的资枓。或者是我理解错误,又或者这资料也是错的。万望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进来围观,看看

不要围观!希望参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估计不好弄。理论也不怎么能支持得了。实际操作就更困难了

讲讲有什么见解,相互交流一下。

网友J:
相同型号、相同工作环境的电池容量,还是比较容易快速估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相同型号、相同工作环境的电池容量,还是比较容易快速估测的。

谢谢支持!如有什么好的建议请提出来。

网友K:
一般电池的能量来源于化学能,表现为电动势E.
内阻与组成电池的化学材料有关.容量也与不同的化学材料关系密切.
E也是随容量变化的.
充电电池充放电有个V,I,t曲线,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个曲线估计容量.
我猜测现在手机中的电源管理芯片主要是测电池两端的电压来判断容量.
以上是我的几点意见.

网友:
看不懂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L:
我非常赞同EOKOK坛友的观点,电池内阻与容量没关系。例两块新的容量相同l锂电池各串1欧姆和10欧姆电阻视其为内阻,它们的容量没变。要想准确得到电池容量就得进行放电测试,其过程很漫长。我的想法是进行10分钟的测试,电压缓降的容量大,最好用3位半以上的电压表监测。

网友:
AH表  安培乘时间  定义了电池的电量检测方法   只是仪器太贵  普及程度差些   与内阻  电压毫无关系  要是功率计就不同了  ?

网友M:
有创意的设计方案!不过,还是买一块【电容表】为好,也不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般电池的能量来源于化学能,表现为电动势E.
内阻与组成电池的化学材料有关.容量也与不同的化学材料关系密 ...

谢谢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非常赞同EOKOK坛友的观点,电池内阻与容量没关系。例两块新的容量相同l锂电池各串1欧姆和10欧姆电阻视其 ...

电池的内阻与电池外串接的电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创意的设计方案!不过,还是买一块【电容表】为好,也不贵啊!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及鼓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的内阻与电池外串接的电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难道电池内阻不是电阻概念?难道电池内阻不是电阻属性?难道不是以欧姆定律来推算它的值?难道电路中电阻的不同位置就有各种不同的电阻概念?如果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么你全部帖中所谓的计算是扯的什么概念?

网友:
学习了,比物理老师讲的还好,

网友N:
    电池的标准放电条件下的容量测试技术很早前就有,原理就是标准放电电流下电池端电压下降到放电终止电压时这个过程所用的时间与电流乘积。楼主是想探讨快速容量检测,我认为不是实现不了,但精度可能稍低些,但这个想法很有使用价值。我搞容量测试也30多年了,做过不少形式的测试仪,在这里谈谈经验供楼主参考。

    首先说说“电动势”,实际应用的电池的电动势是随着电池的放电而变化的,不是教科书里“电动势是不变的而端电压是随放电电流的大小而变动的,因为电池有内阻。”。内阻也是随着放电而随时变化的,这在教科书了一般被描述成是一定值。这是因为教科书是为了让学生了解电源的一般原理,刻意抽象出最有特点的几种物理量来进行分析,好让人了解电源(电池)的一般规律。
    但实际应用中,很多概念要重新认识,对于一般常见的电池来讲,它就是一个进行着氧化还原反应的化学反应的装置,副产物就是电流的流动。在它的整个有效化学反应过程中,电动势与内阻随时都在变化,相信大家都会理解这一点。举个例子,一节1.5V的新碳锌电池电动势一般在1,55-1,6V之间,而内阻有可能低于1Ω,但放电终结后电动势也就是1.1-1.3V,内阻会高到10Ω以上。同样,这种现象也存在在所有常用电池身上。这种现象对于同种电池的快速容量检测是很有利的,只要拿出几节新的电池先做出标准电流(0.1C)的容量测试,知道了这批电池的容量平均值。再把新电池按高倍率(10C)电流来测试一遍容量,做出每段时间内容量所对应的端电压曲线,那么就可以进行快速容量检测了。比如测出10秒放电后的电压来与曲线比对出剩余容量值。但有个难题很不好办,就是电池在放电一段之间后又放置了一段时间,这时在进行测试,误差就会很大(正误差,指示的容量偏大与实际容量),这是电池的去极化作用所致(碳锌电池一类的一次性电池特别明显)。
    单片机技术的引入可能会改善测试技术的精度,首先要对于各种型号的电池模拟放电来记录容量曲线,建立数据库,再进行实测试。感到最有实用价值的就是在电池组的保护板中加入单片机容量检测单元,对外有通信接口,连接电脑。这样每一块电池制造出来后,就进行容量检测与记忆,并可以随时通过电脑了解使用履历与即时容量和老化趋势。
    还有。对于单节电池进行高倍率放电时一定要用四线检测与附加恒流源,首先电压检测端要紧接着从正负极引出,不要与电流端靠近,因为很小一点接触电阻就会有很大的电压误差。再者是没有直接利用1.5-4V工作的恒流源,必须自制一个恒流源与电池串联,强行给电池拉出你所要的大电流。还有电压检测要用4位以上的AD转换器,因为微小的电压变化都对应着一个容量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N:
电池的标准放电条件下的容量测试技术很早前就有,原理就是标准放电电流下电池端电压下降到放电终止电压 ...

"因为电池有内阻。”。内阻也是随着放电而随时变化的"
有待商确.因为正常电池放电始止时,工作电压下降的主要因素是放电后电量的减少而并非都由于内阻增大的原因而使电压下降.充放电时内阻会产生同样的压降(条件是:充放电电流同值时).故所以放尽电量的电池再充电的初期充电电流会较大,必须加恒流控制.不信可试验一下.

"只要拿出几节新的电池先做出标准电流(0.1C)的容量测试,知道了这批电池的容量平均值。再把新电池按高倍率(10C)电流来测试一遍容量,"
以上还是以电池放电的方法测出的电池容量值

"做出每段时间内容量所对应的端电压曲线,那么就可以进行快速容量检测了。"

还是没看出电池内阻值与电池容量值的直接对应算式或图表关系的方案.也就是你快速测试了哪个参数而对应出了被测电池的容量?
而只看到了你把测试电池的容量值去对应了端电压.难道被测电池相同内阻相同端电压容量相同?

"比如测出10秒放电后的电压来与曲线比对出剩余容量值。"

剩余容量值(怎么定义?)就是被测电池的实际容量值(二者什么关系)?难道电池在测试过程中前10秒与10秒后电池容量变了,如果变了你取哪个值?

"单片机技术的引入可能会改善测试技术的精度,首先要对于各种型号的电池模拟放电来记录容量曲线,建立数据库,再进行实测试。"

这个还是充放电检测方案并实时监测.但这种方案并不需要各种型号的电池模拟放电来记录容量曲线,建立数据库. 而只要对本使用中的电池设定周期性的充放电过程所耗电量的记录即可(条件是:设定上下限输出电压,充足放尽.)所以这也不属于通过测某一个电池参数(尤其是不相关电池内阻)而达到所谓快速测电池容量.

工程目的与实现方案有偏颇数据库再庞大也是无用的,只会消耗单片机的硬件资源.

网友:
好帖子,貌似x宝上,有些低端的电池测量电路,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电池有内阻。”。内阻也是随着放电而随时变化的"
有待商确.因为正常电池放电始止时,工作电压下降 ...

"只要拿出几节新的电池先做出标准电流(0.1C)的容量测试,知道了这批电池的容量平均值。再把新电池按高倍率(10C)电流来测试一遍容量,"
以上还是以电池放电的方法测出的电池容量值

是的,就是用放电的方法,但不是全程放电,比如知道了某一恒定电流下电压与容量的关系,就可以以放出很少容量(比如百分之一)的方法预测电池容量,这与很早就有的铅酸电池高倍率放电计的原理是一样的。

"做出每段时间内容量所对应的端电压曲线,那么就可以进行快速容量检测了。"

还是没看出电池内阻值与电池容量值的直接对应算式或图表关系的方案.也就是你快速测试了哪个参数而对应出了被测电池的容量?
而只看到了你把测试电池的容量值去对应了端电压.难道被测电池相同内阻相同端电压容量相同?

这是在同一批电池,同一样大的高倍率放电电流的条件下得到的容量与电压曲线,可以借鉴一下铅酸电池在不同放电电流下的放电曲线来说明问题,大电流小电流曲线的斜率是不一样的。对于相同的一批电池,曲线应该有可重复性。高倍率下的放电,电池的电压曲线往往是以大斜率去接近终止电压,这样在单位时间里电池端电压就与容量有相关关系,不用考虑“安培、小时”等参数了
"比如测出10秒放电后的电压来与曲线比对出剩余容量值。"

剩余容量值(怎么定义?)就是被测电池的实际容量值(二者什么关系)?难道电池在测试过程中前10秒与10秒后电池容量变了,如果变了你取哪个值?

我所讲的测出来剩余容量是指电池还没放电到终止电压后就停止了放电,这时候对这节电池剩余容量的估测。用高倍率放电检测电压的方法,在电池休息后再测试,的确会出现容量变大了的假象,因为去极化的作用使电池再放电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电压会偏高(用过手电筒的人都有体会,快不亮了的电池关灯一会,再开的短时间内要比原来亮一点)。这种假象会严重影响快速检测的可信度,但是对于同一批刚充好的电池,或者都是中途停放的电池仍然有意义,因为端电压高的毕竟剩余容量大,仍有参考价值。
这个方法要想测出容量值,就要对放电曲线上的多个点的电压值所对应的容量进行标定才行,比如高倍率放电到1.455V,用时10秒,这时候就停止放电,按正常接入标准放电负载测试剩余容量,以后同批电池高倍率放到这个电压就可以知道剩余的容量了。但是要采集的数据太多了。

"单片机技术的引入可能会改善测试技术的精度,首先要对于各种型号的电池模拟放电来记录容量曲线,建立数据库,再进行实测试。"

这个还是充放电检测方案并实时监测.但这种方案并不需要各种型号的电池模拟放电来记录容量曲线,建立数据库. 而只要对本使用中的电池设定周期性的充放电过程所耗电量的记录即可(条件是:设定上下限输出电压,充足放尽.)所以这也不属于通过测某一个电池参数(尤其是不相关电池内阻)而达到所谓快速测电池容量.

工程目的与实现方案有偏颇数据库再庞大也是无用的,只会消耗单片机的硬件资源.
对于引入单片机管理电池,我还是看好从电池制造好活化投入使用后,就应该对容量履历进行记录(对于大容量UPS很有意义),这里说多了,与楼主的快速容量问题无系。

还要指出,快速容量检测仅仅是对电池容量的一种参考,精度不会很高,但经过包括对于铅酸电池多年来的应用,在实际使用中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以前用的一堆5号镍镉电池,充满电后用大电流放电几秒钟,还是端电压高的容量大。至于做成仪器付诸应用,楼主还要做很多工作,比如短期放出的电量怎样快速补充?不然电池永远都是在小于标称容量下放电。还有大量数据的积累,都是需要做的。

网友E:
1,裸电池没有任何检索"标签‘’所以再大的所谓数据库都无法识别对应被测电池去调用何种数据.  2,电池容量与电池电量都搞混了。

网友:
1,裸电池没有任何检索"标签‘’所以再大的所谓数据都无法识别对应被测电池去调用何种数据.  2,电池容量与电池电量都搞混了。

网友O:
我怎觉得该问题的起初意思是想问:单个的非充电电池,而且只有唯一的一节,在不放电的情况下,谁能有效快速知道它里面的化学能还有多少,而不是问牺牲一个电池,来判断其它电池,或者说牺牲一部分电来判断原来的情况,大部分回答都是放电加公式,而且一直纠结在可充电池上,这个已经不是问题的初衷。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怎觉得该问题的起初意思是想问:单个的非充电电池,而且只有唯一的一节,在不放电的情况下,谁能有效快速 ...

要是按你的思路:
我怎觉得该问题的起初意思是想问:单个的非充电电池,而且只有唯一的一节,在不放电的情况下,谁能有效快速知道它里面的化学能还有多少,而不是问牺牲一个电池,来判断其它电池,或者说牺牲一部分电来判断原来的情况,大部分回答都是放电加公式,而且一直纠结在可充电池上,这个已经不是问题的初衷。

我感到这个问题无解,因为电池里面的化学能能变成电能向外输出多少只有厂家直到,也只有参考产品说明了。哈哈

网友:
有点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池的标准放电条件下的容量测试技术很早前就有,原理就是标准放电电流下电池端电压下降到放电终止电压 ...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及鼓励!
你给的资料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电池有内阻。”。内阻也是随着放电而随时变化的"
有待商确.因为正常电池放电始止时,工作电压下降 ...

swp老师只是提供资枓给我参考。我非常感谢他!
当然我也非常感谢你EOKOK老师!能提岀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O:
所以这个问题目前应该是无解,但楼主拿出来问问也可以的,至少已经知道是还没有发明,不过我一直在关心 ...

是的,这是个十分深奥的问题,虽然表面看起来较简单。这个理想中的传感器目前是做不出来的,它要感知有效物质“量”的多少,还要感知化学反应中有效物质的“利用率”,还有电池负载大小的变化多端,要解这个多元函数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其实就是一拍脑门的事儿.搞得那么高科技干嘛?

大家一起探讨个问题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高难度的问题就是解决不了,最起码围绕着它能有一些不同意见与见解也是进步。哪怕讨论没有结果或者出现错误都不要紧,关键是开动脑筋这个过程是弥足珍贵的,它让人们让人们不满足于现状去探索新的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的内阻与电池外串接的电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同意你的观点,内阻可以随时变化的,它的大小与放电电流、电池使用程度、温度、放电间歇时间、电池物理结构、电池去极化方式......等多种因素有关,教科书上的“内阻”是为了让学生理解电源的基本概念而刻意简化了的,实际上的“内阻”不是像常见的“电阻器”那样有一定外形,有一定伏安特性的物体,它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但可以间接测试出来的一个“概念”。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

网友Q:
楼上的朋友理论不错,我来谈谈自己实际的判别
本人的电驴由于经常跑长途,路途较远,故车上放了二组48V的电池,一块用完,开关转换到另一组,由于电池质量的参差不齐,电池坏了一下换二组比较贵,但我知道一组电池只不过一个或二个容量没了或坏了,不会都坏,但用表测量电压都差不多,(都在12.7V左右)过去一直为这个问题困扰,也想DIY一个测量电池容量的东西,但感觉很难,楼主的电池内阻想法我也想到了,外接一大功率小电阻电阻测量,失败。
后来灵机一动,在一组电池用完后,打开电池组,把电驴开关打开,叫一人加速(原地)在加速的情况下测量这组电池的每块电池的电压,发觉就一电池电压一下子掉到7.5V,把另一组电池也是这样测量,找出电压掉的最厉害的一块,再把二组电池重组,又可以跑了,这样省了一下子要换二组电池,只要换一组就行,这就是我实际操作判断电池容量过程,比较粗糙,是否也是用到了判别电池内阻的理论?

网友:
楼主的所讲的是测电池的容量值问题。就目前应用的还是设定条件的全充全放来实现,当然完成这个测试过程需要较长时间。而楼主认为电池容量值的大小与电池内阻值相关,因此测内阻值速度远比传统测容量值的速度快,所以测定电池内阻值就等于间接知道了电池的容量值。为此,就对于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我认为本题讨论的前提是:首先要弄清一个基础性问题,那就是:电池的内阻值大小是否与电池的容量值大小(注意是容量值大小)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在没有弄明白这个可从理论上来说明或得到支持的因果关系为前提,那么一切的回贴都偏离正题了,测试方法就更无从可谈。现有些坛友可能只注重看标题忽视了这个关健就回帖,那么当然就跑偏扯远了。同时也包括楼主,只要看到提及"快测"有可能性的回帖便认为对他观点认同。并忽视了这些帖子并不是按你的基础观点回的,结果是掩盖本意焦点,跑偏了自己起初的本意。故更引起了回贴混乱.有的甚至把电池电量与容量概念都搞混了.话题越扯越远,问题越扯越多.常识性概念都偏差从从,测试环境与使用环境都混为一谈.到底要通过什么方法来测试电池容量?回帖是否是针对"内阻值"概念展开的都搞混了,如要继续讨论,不要忽略"本质"去大谈"分支". 还是回归楼主的主帖中心立意吧. 那么关健点就是:电池是否以可通过测内阻值就有可能标定该电池的容量值.
(也就是测试了电池内阻值的同时也就知道了该电池的容量值).

本人所有回帖表明的是:电池的内阻值大小与电池的容量值大小无关,所以不能通过测电池内阻值来推导出电池的容量值.

注意楼主的原帖属定量分析范畴,那些定性区分挑选电池放电能力(即粗判对比电池内阻大小)的贴就属跑偏了,电池的放电能力与电池的容量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块电池,大功率下使用达到的终止电压很低,而小功率下运用的话终止电压就比较高,这时候两者的内阻完 ...

我也体会了,不好试,负载不一样,时间不一样。我的电池是100A的

网友R:
学习了,个人有啥测内阻的好办法么?(DIY,不买测试仪。)

网友E:
引用 网友S:
同样干了十几年电池行业,非常赞同52楼的观点,电池的内阻不光光是楼主想的那么简单,物理电阻、极化电阻等 ...

你贴子的观点赞同了某坛友的观点,但你的结论确是恰恰与该坛友发表观点的初衷“撞墙"
这是因为你赞同的坛友也持同感于楼主的观点而发表评论支持的。而你的结论观点又与楼主发表的测容观点撞墙。

网友N:
楼主他话题引申出太多的讨论,那么就一点一点讨论吧。我谈谈这一个问题,您讲的:“我认为本题讨论的前提是:首先要弄清一个基础性问题,那就是:电池的内阻值大小是否与电池的容量值大小(注意是容量值大小)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我认为虽然“内阻”与“容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具体到一个已经做成的电池身上的确是有关系的,一般的规律是同种电池内阻越小容量越大。具体例子:以前最常用的汽车启动用电瓶,容量有45AH的有182AH的,但仔细看看极板都是一个规格,无非就是大容量的单格电池里面并联的极板多点,那么它的内阻当然就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上的朋友理论不错,我来谈谈自己实际的判别
本人的电驴由于经常跑长途,路途较远,故车上放了二组48V的 ...

瞬间大电流放电然后测量电池的电压变化。我认为就是利用了电池的内阻。
电池用旧了电池的内阻变大(这和前面有些老师讲电池在应用过程中内阻的变化不一样)。大电流使电池两端的电压下降。
谢谢你提供的实际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他话题引申出太多的讨论,那么就一点一点讨论吧。我谈谈这一个问题,您讲的:“我认为本题讨论的前提是 ...

非常感谢你能从专业制造提供非常有用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贴子的观点赞同了某坛友的观点,但你的结论确是恰恰与该坛友发表观点的初衷“撞墙"
这是因为你 ...

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只是从专业角度提醒,测量电池的内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网友E:
引用 网友N:
楼主他话题引申出太多的讨论,那么就一点一点讨论吧。我谈谈这一个问题,您讲的:“我认为本题讨论的前提是 ...

1。电池内阻概念不存在同种电池和异种电池的区分。否则按你的逻辑:如果有一堆未知电池需测试的话将是无法进行了,因为同种异种天知道。
2。通过你这个不适当做例证的例子我反问一下:如果你的例子证明你的说法成立,那么反过来你告诉我:当你测得该电池的内阻值后就可得知了该电池内部所搭接并联的极板数?

楼主:
引用 网友R:
学习了,个人有啥测内阻的好办法么?(DIY,不买测试仪。)

前面老师们都回答了这个问题。真的要测内阻非常困难。我这里只是想利用这个内阻估算电池的容量。在实际操作时并不需要知道电池的内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只是从专业角度提醒,测量电池的内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他说的结论是"测量电池的内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难道真是这么说的?你把他改了?
你的帖子中心意思是谈测量电池内阻问题?如果是真谈测量电池内阻的话,能谈得上不容易吗?
你太低估坛友了吧?避实质玩文字没意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老师们都回答了这个问题。真的要测内阻非常困难。我这里只是想利用这个内阻估算电池的容量。在实际操 ...

自相矛盾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E:
1。电池内阻概念不存在同种电池和异种电池的区分。否则按你的逻辑:如果有一堆未知电池需测试的话将是 ...

我在75楼对你的回复仅仅是针对你所讲的“内阻与容量是否有相关性”的问题的回复,首先可以确定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的单位也不同。要是说有没有相关性,只有在我举的例子里可以说明是有的。这里还可再举一个例子:普通的1号手电筒电池,两个一样的并联后的容量肯定加倍,而内阻遵循电阻的并关系,为原来单个电池的一半。

回答你“1。电池内阻概念不存在同种电池和异种电池的区分。否则按你的逻辑:如果有一堆未知电池需测试的话将是无法进行了,因为同种异种天知道。”这个问题:
   如果有一堆未知电池要测内阻,不是办不到,分别对单个电池测就行了,就是把全电路欧姆定律公式变变形而已。但是这仅仅是针对“内阻”这个概念来做的功课,无法通过结果估测电池容量。

回答你“2。通过你这个不适当做例证的例子我反问一下:如果你的例子证明你的说法成立,那么反过来你告诉我:当你测得该电池的内阻值后就可得知了该电池内部所搭接并联的极板数?”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电池(以铅酸电池为例)没有失效,而且是在充满电的前提下,通过测内阻(电流大小要适当)真能判断出里面有几块极板来!因为我干过充电工。只要你测试过一个已知容量已知极板数的电瓶的内阻后,就可以推导出同种极板的不同容量的电池的极板数来。比如两块一样的电池并联,测出内阻为r,然后单独测试一个电池的内阻肯定是2r,如果这时候知道了单个电池的正极板是2块的话,就可以推出两个并联的电池的总正极板是4块(注意,负极板总多一块),大容量的电池只不过是容器大点,多放进几组极板而已。其实这个实验找两节很便宜的新5号碳锌电池就可以做。

呵呵讨论跑了题了,我再一遍看了楼主在一楼的发言,一开始谈到“计算”出容量,这就是你所说的定量分析,看来有不少难度。但后来楼主提到“估算”容量,可以理解成定性分析,用楼主的方法对于估测电池容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看变化趋势,也不必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1,裸电池没有任何检索"标签‘’所以再大的所谓数据库都无法识别对应被测电池去调用何种数据.  2,电池容 ...

1、一个未知参数的电池肯定没有对应的数据库,要建立数据库就必须进行全放电实验。
2、电池的“容量”与“电量”我认为是描述方式不同的同一个概念,有的电池广告中也有用“电量强劲”一词来形容电池容量大。静电学里讲电量是指物体携带电荷的多少。恒稳电流课程里对于电流的定义就是:单位时间内通过导体某一截面的电量,A=Q/T,Q=AT。而电池的容量的定义也是时间与电流的乘积,只不过时间用小时做单位而已,例如一个1AH的电池,它所放出的电量就是3600库仑,两者是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说的结论是"测量电池的内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难道真是这么说的?你把他改了?
你的帖子中心意思是谈 ...

EOKOK老师,实在不好意思。或者是我的语文水平不高,写出来的东西使你误会了。本人实在不敢在此玩文字游戏。
我记得在中间的贴子也回答过你这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不用知道电池内阻大小,而只需知道压降的大小。但是必须有“电池容量大内阻小。电池容量小内阻大。”为前提。
在前面的贴子中我没有提及我那所谓的“电池容量估算仪”的用法(能不能用还不知道,因为大家还在讨论):
以二次可充电的锂电池为例(因为现在大多数人都关心这个)。其他电池大概也差不多的方法。
1、首先对电池充满电。
2、用电压表测量空载电压(这一步是否需要,大家可讨论一下。因为同类锂电池充满电的电压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
3、选择合适的电阻接入电路。再用电压表测量压降,压降较大的电池容量较小。反之较大。
当然压降大小对应容量的大小必须以大量数据的支持。同时得出的结果会有一定的偏差,所以我说的是估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电池有内阻。”。内阻也是随着放电而随时变化的"
有待商确.因为正常电池放电始止时,工作电压下降 ...

你在53楼关于“内阻”的商榷再我们讨论一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这样的讨论有利于大家对这个概念的正确认识。
引用你的原文““因为电池有内阻。”。内阻也是随着放电而随时变化的"
有待商确.因为正常电池放电始止时,工作电压下降的主要因素是放电后电量的减少而并非都由于内阻增大的原因而使电压下降.充放电时内阻会产生同样的压降(条件是:充放电电流同值时).故所以放尽电量的电池再充电的初期充电电流会较大,必须加恒流控制.不信可试验一下.”

我还是用例子来说明,铅酸电池在接近放电末期的时候,电压接近1.8V(这里是指带着1/10C负载时的端电压),如果撤掉原来的负载用小电流点个指示灯,端电压不但不下降,反而会有回升,这是电池休息后的结果。去掉任何负载,立即测试电动势,可以得到接近2V的数值,但是要接入原来那个1/10C负载时马上电压就跌落,那么此时计算出的“内阻”肯定比充满电时候的要大得多。从书中关于铅酸电池的原理中也可以看出,放电末期,正负极板上的活性物质都变成了硫酸铅,而硫酸铅是不导电的,所以内阻会大增。还有电解液浓度的变化也是影响内阻的因素,放电末期,电解液浓度下降导电离子数量减少,也导致内阻上升。相信这些书大家都会看过,就是没看到专业书籍,单单从中学化学课本里也可以了解到的,因为有铅酸电池的原理一文。
这就是说,电池的“内阻”虽然有电阻的特征,符合欧姆定律的规律,但是要有条件,忽略了条件就会走很多弯路,这个条件就是时间足够短负载稳定的瞬间!在这个前提下,电池的“内阻”可以短期保持稳定,可以测量。

再解释一下对你所讲“故所以放尽电量的电池再充电的初期充电电流会较大”的原因:电池放电完了,电动势必然降低,如果是恒压充电(电路里是有限流电阻的,有的是人为设计的有的是利用接线与变压器二极管的电阻,后者是害人的做法。)电路中的反电动势小,那么电流肯定增加,这时候已经较正常情况下增高了的“内阻”,恰恰起到了一个好作用,就是帮助限制电流增长,可是它限流的作用有限不足于弥补反电动势减小所引起的电流增加值,所以能看出刚接上充电机时电流大增的现象。

总之,我坚持我的结论:电池内阻是变化的,电动势也是变化的,它们仅仅是在某一瞬时保持相对稳定,并且可以客观检测出来。

网友:
一个水杯容量是固定的  装入水的数量是可变的  对应电池的容量  电量  ?电量是电化学专有的计量方式 反应了极化过程  能量的数值标定  与电压 内阻 放电强度 温度不同  ah计与电压的乘积叫功率(焦耳) 所以人们想了解电量往往是为了知道电池的功率 ?
    电池极化时表现在电压  内阻 温度 弹性。。。均无线性化关联  希望大家能直接得出电量的方案  造福百性

网友:
有想法就有进步!!!!顶一个!!!

网友(2017-10-08):
有想法,就有创意

网友(2017-11-23):
我见过航模的电池,150毫安时,内阻不超10,轻松40C放电,怎么破?

网友T:
用电池内阻来判断容量是行不通的,只有相对参考价值。

就用普通18650锂电池来说吧,同一个厂家生产的电池,同体积同重量,动力型电池(可以大电流放电)内阻小容量小,容量型电池内阻大容量大。
电池使用后,内阻是越来越大而容量是越来越小。比如手机电池,新的2500毫安时内阻100毫欧,3年后容量1500毫安时内阻200毫欧。

我手上现在就有两个铁锂电池,一个是120元买来测试的3.2V55AH交流内阻2.6毫欧;另一个是买一堆电池回来组电池组选出来内阻最小的,3.2V5AH交流内阻3.4毫欧。如果容量与内阻成比例的话那个55安时的内阻应该是零点几毫欧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T:
用电池内阻来判断容量是行不通的,只有相对参考价值。

就用普通18650锂电池来说吧,同一个厂家生产的电 ...

谢谢你的宝贵资料!
其实我这想法很简单:就是想知道在手中的电池是否能用。误差在正负百分之20内也可以。又或者去买电池时不会买到很山寨的电池。

网友U(2018-01-14):
对于一节干电池,多年来都是用老同学教给的办法估测容量:用万用表的直流电流档下两表笔触接两极,根据指示的电流大小就确定容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的看法是锂电池不能这样用,极其危险!第二关于测量电池容量的科学方法不是电车的带载电压。
换个思路吧 ...

你的回答我看不明白,你指的“锂电池不能这样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U:
对于一节干电池,多年来都是用老同学教给的办法估测容量:用万用表的直流电流档下两表笔触接两极,根据指示 ...

谢谢你提供的经验!

网友:
交流学习一下

网友W:
谢谢学习了。有机会实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进来学习一下!

谢谢关注,相互学习!

楼主:
谢谢关注!望提供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W:
谢谢学习了。有机会实践下

谢谢关注。我也想实践一下,如有好经验也可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我也想实践一下,如有好经验也可交流一下。

来论坛就是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我也想实践一下,如有好经验也可交流一下。

来论坛就是相互交流来相互学习的

网友(2018-05-21):
说说各人看法,锂电池的主要参数是内阻,不讲内阻的容量毫无意义,试想内阻大的使电池上的压降接近截止电压,极端情况,已不能放电,电池还有容量可言吗?降

网友(2018-07-06):
引用 网友N:
我在75楼对你的回复仅仅是针对你所讲的“内阻与容量是否有相关性”的问题的回复,首先可以确定这是两个 ...

的确是专家级的答复!

网友:
难啊,不容易

网友:
有放电器.自己作用一定的电阻片[根据电流大小选电阻片大小]用毫伏表在电阻片兩面测[根据电压高低]要算一下

网友:
同一批或者说同一类电池,这样估计还可以勉强接受,不同种类的电池内阻的差异很大的,而且充电电流大小,放电电流大小都是会影响容量

网友Y(2018-08-31):
有些测量过程过于复杂,有些要专用工具,这些在实际情况都没有意义,我个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电池归纳在一个盒子里,放一个老式手电筒灯泡,要用时用灯泡一次测量一节,最亮的,五分钟灯光都不变化的入选。一般情况都要用个很长时间不用换。或者直接接个放电器(电筒、收音机、电炉丝都可以、根据放电时间长短挑选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Y:
有些测量过程过于复杂,有些要专用工具,这些在实际情况都没有意义,我个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电池归纳在一 ...

你这个方法就很科学,也很直观了。

网友:
学习一下测量电池容量的方法

网友:
一页页看完后,再看下我的一推各种各样的电池,还是老老实实买台业余的放电测容量的板子吧

网友:
快速估算电池容量,误差大,有什么用处?

网友:
我感觉很难

网友(2018-10-11):
容量和内阻有时候不对应吧,

网友:
还是得用设备去测量

网友(2019-01-02):
刚看到这个帖子
电池剩余容量检测用途很大,主要适用于电动车电池的再利用。
正好我正在做一个课题研究,“快速智能检测”。检测原理是,废旧锂蓄电池的使用价值在于电池储电能力,我们研制检测蓄电池的储电能力技术,是把一个锂离子蓄电池看成是一个容量未知的黑盒,用固定电流向其充电,如果容量大,电压升高速度慢,如果容量小,则电压升高速度快;放电也亦然。
采用高精度电压检测技术,可在很短时间内测出电压升降变化,根据电压变化速率即可快速判断出蓄电池的容量。

网友:
同一类型电池的内阻与总容量有很大关系,同样是3.7v锂电,1000mAh与2000mAh的内阻是不一样的。不好搞呀。

网友:
测电压估算好像靠谱一点,现在的锂电不都是测电压估算吗?不过误差真的大。

网友(2019-12-03):
居然看完贴子了,既然单个电池不好弄就慢慢研究呗,如果是多个电池一起用的,像贴中一位大哥的电动车一样,能不能每个电池并个电压表,使用中哪个电压掉得快就代表哪个要挂了,同理,单个电池也可以呀,负载是电压直掉的,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楼主还有上坛子看此贴没有呢

网友:
简单的欧姆定律就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