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台式机工作中突然不停自动重启的维修分享

楼主(2017-08-02):
故障现象:近段时间持续高温。一台DELL电脑  工作中突然自动重启,连续自启动N次仅有一次进入系统桌面,而且刚刚工作不久一会,又再次重启……
    故障分析:这种故障的发生,多为主机散热不良高温保护及电脑平时维护不善元器件接触不良所致。
    故障处理:分享一下我的维修过程如下:
(1)        电脑主机全面除尘,内存条金手指橡皮打磨,CPU散热风扇除尘    及温度适宜检测。试机故障依旧;
(2)        北桥、南桥温度偏高,先除尘,  增加散热风扇加强散热!试机故障依旧;
(3)        硬盘连接数据线换新,电脑电源盒彻底除尘,风扇加油等!试机故障依旧;
(4)        趁着机会上传相关维护图片,给大家科普一下品牌机电源到底好在哪里?!        看图,你懂的。
(5)        一时间维修陷入困境,点上一支烟, 思考良久,怀疑电脑开关机键有可能粘连,可是用手来回碰触手感还不错,而且一时间又无代换的配件,……仔细观察,看到主板上有两个红色的跳针线帽,计上心来。下掉纽扣电池,转换跳针线帽;请出我的法宝——WD40。耐心下掉主机箱前面板,除尘,对准开机按钮用WD40喷洗一下,接着电吹风强力热风吹干,后面就不用我说了,电脑满血复活!OK,打完收工。
    谢谢你的观赏与点评支持,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学以致用,谢谢!    【补充,此贴在家维论坛本人发过,请勿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都是这样炼成的。

     小白,我只是个小白!不过高手还真是这样炼成的,谢谢坛友支持!

楼主:
     维护主机全程未使用万用表及高大上仪表设备,全部都是以往自己的维修实战经验汇总,真正的原因已经找到,现在电脑正常运行中……。
电脑配置:处理器 奔腾(Pentium) Dual-Core CPU E5800 3.20GHz
                 主板 戴尔 07N90W(Intel G41)
                 内存 2 GB(韩国现代 DDR3 SDRAM 1333MHZ)\\升级为双2G,即4G。
                 硬盘 希捷 500 GB(7200 RPM)
                 显卡 Intel(R) G41 Express Chipset(256 MB)
                 显示器 18.5 英寸(戴尔 IN1920)
                 网卡 Broadcom NetLink (TM) 千兆以太网
                 声卡 瑞昱高保真音频
    讲这些主要是锻炼培养孩子们暑期课外活动中的观察力与思考能力,培养他们的感性和理性思维模式。现在如果谈太专业的根据电路原理图跑线路,使用仪表检测打对地电阻值,相关跳线取压、显卡的技改等等太早,毕竟在论坛专业的维修电脑人士太少,你懂的!

网友B:
居然是开机按钮问题    这个散热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是开机按钮问题    这个散热器可以

    坛友这么说,难道我前面做的都是无用功?! 这个散热器号称“冰封骑士”,坛友果然识货!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坛友这么说,难道我前面做的都是无用功?! 这个散热器号称“冰封骑士”,坛友果然识货!谢谢!:lo ...

前期工作就当例行维护了

楼主:
       上传一个小插曲! 本来此机我已经准备放弃了,因为那天要回武昌老爷子家一趟,几台电扇、吊扇正等着需要维保加油!此机维修中花的时间已经超过一个小时,腰酸背痛活太繁琐了!家里的熊孩子和我 打赌-如果我搞不定输了,给他500元,反之亦然。所以必须一次性搞好还不能返修,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期工作就当例行维护了

     都被你猜中了吗? 不知事后500元奖励之事如何结果?!

网友:
没少500就不错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被你猜中了吗? 不知事后500元奖励之事如何结果?!

我哪有那么厉害都能猜中

楼主:
     这你也敢想,太可气了!就事论事,不要转移话题!当然日常生活费、学习、娱乐费用不在此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哪有那么厉害都能猜中

    的确! 孩子诚实,愿赌服输!500元本来进账(没搞好购买新主板之用),但是还未捂热就……
    孩子通过这场生动的情景“寓教于乐”活动,在收获知识的同时,为人处事应该也有了长足的长进。孩子表示一定不辜负父母的希望,好好学习,明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等。不过孩子现在看我的眼神都是小星星,……你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 孩子诚实,愿赌服输!500元本来进账(没搞好购买新主板之用),但是还未捂热就…… ...

有所感悟 成长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所感悟 成长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坛友和我想到了一起,同感!
    我猜坛友也是为人父母者。分享一下我的对教育子女的一些感悟,还请坛友指教,谢谢!
     对孩子的最大教育,与孩子的真正感情培养,就是陪伴一起成长。孩子的成长不只是在学校里的知识获取,更重要的还要培养好的修养、人格,身心健康,而这是需要家庭、父母的言传身教的。能不能随时了解孩子的心理、性格变化,这是很关键的,否则就会出现沟通障碍。
   为什么有的父母在孩子长大后发现有不少缺点,想要去管时,发现已经无能为力?因为孩子根本就不听,尤其是在青春叛逆期时,父母与子女的沟通越发困难。而因为年少时的陪伴缺失,导致父母与子女感情缺乏坚实基础。毕竟平时的沟通可能就是以“钱”和“成绩”来沟通。思想、梦想、快乐是缺少沟通的。
     我们赚钱是为了什么?应该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吧。那么怎么为?是只给钱吗?还是应该给特别珍贵的爱呢?什么才是最大的爱,陪伴就是最大的爱。
   而孩子的童年时代就那么几年,读书也就那么几年,如果当父母的不能陪伴。等到你赚到钱后,想要去陪伴孩子时,发现孩子已经长大了,不需要你陪伴了。这是不是会留下更大的遗憾。……

网友C:
九洲的玄冰400吧,低配处理器就算cpu风扇坏了,光靠散热片本身也能应付。所以用吹风机吹吹就行了。

网友:
老电脑能不拆就不拆,,每次大卸八块都有意想不到的夭折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九洲的玄冰400吧,低配处理器就算cpu风扇坏了,光靠散热片本身也能应付。所以用吹风机吹吹就行了。

     电器产品“带病”工作不是我的维修风格,有违我的价值底线!不能凑合了事,换此热管风扇不光给CPU散热,还能给北桥、南桥甚至主板等散热,此主板南桥我还专门加了散热风扇,我的维修准则:保修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此机BIOS下电池后时的显示时间为2002年。你说的很多我不敢苟同,现在国家倡导低碳环保、绿色出行,我不希望从我的手中流出——导致产生电子垃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和我想到了一起,同感!
    我猜坛友也是为人父母者。分享一下我的对教育子女的一 ...

同意楼主想法  我觉得教育孩子更多是需要沟通  多沟通才能了解孩子的想法  了解想法才更容易相处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器产品“带病”工作不是我的维修风格,有违我的价值底线!不能凑合了事,换此热管风扇不光给CPU ...

下吹式的才能更好的给主板散热,塔式散热器只是更有利于风道。这种的优势在于静音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器产品“带病”工作不是我的维修风格,有违我的价值底线!不能凑合了事,换此热管风扇不光给CPU ...

你说的我也赞同    我只是针对老机器的除尘来说的。并不是说有了故障后敷衍了事。

网友D:
不起眼的故障一样搞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吹式的才能更好的给主板散热,塔式散热器只是更有利于风道。这种的优势在于静音比较好。

    谢谢大虾的回复! 此机是转修机,已被判死刑多次!原来的主机CPU温度很高,开机噪音巨大,处理换过CPU等不行后很多维修者都放弃了!我接手后也怀疑南桥虚焊,下掉板子仔细检查后,还是坚持“不抛弃不放弃”成功修复。你说得风道问题我完全赞成,但是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塔式热管散热风扇好处多多,并不仅仅是静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我也赞同    我只是针对老机器的除尘来说的。并不是说有了故障后敷衍了事。

    电脑除尘论坛有专门的帖子! 我比较喜欢“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 大家都说现在的家电产品不耐用,一副非欧美等国电子电器产品就不屑一顾的样子,我很反感!不是产品不耐用,而是很多人根本不屑于维护保养,“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大家应该都懂!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起眼的故障一样搞死人

    这种故障的修复,得益于很多“老司机”经常念叨的“活到老学到老、不抛弃不放弃”!在我看,我比较喜欢经验法-直觉信号分析,包括三条基本原则:
    (1)必须强化基础知识。
    (2)你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3)拆解问题。
     有机会再一一道来,谢谢坛友的支持!

网友E:
我也遇到过楼主一样的例子。本人的联想台式机电脑,最后自己更换开关机键,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楼主一样的例子。本人的联想台式机电脑,最后自己更换开关机键,就OK了。

谢谢徐星坛友的分享交流! 相同的故障现象,由于使用年限、使用环境、使用及保养的人而结果各不相同。很多杂牌机“组装机” 此类故障,电源必须更换或修复,主板必定有电容失容漏电等问题,所以解决起来并不轻松!不过此类故障可列为品牌机的通病。谢谢!

网友F:
开机按钮键?真是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机按钮键?真是见识了。

     “怎样才能吃下一头大象呢?”智者回答说:“一次咬一口。”  谢谢坛友支持回复!

网友G:
电脑是太老了,经常有应用建议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脑是太老了,经常有应用建议换新

    论坛有人用奔2跑WIN7,这个必须换新!这台电脑还不算老,我还经常用老式的三星笔记本上论坛,没感到有任何压力,这台电脑应该效果更好,老货皮实耐操!你懂的!谢谢大虾的探讨交流互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脑是太老了,经常有应用建议换新

刚刚图片上传不了,现在可以了!
   经大虾这么一说,我都十年未再装机了!现在家里还一堆“破烂”。有老式的P2 IBM原装笔记本,升级40G硬盘和256MB内存,现在用得少了,收藏为主;自己买u和PCB组装的图拉丁兼容机偶尔用作网络机顶盒视频播放机之用;好几台过时的笔记本经常换着用,免得和老婆孩子争抢电脑使用权等!
    这台电脑安装的WIN7旗舰版,孩子最爱玩游戏!大虾支招如何做到让孩子学习生活娱乐两不误,谢谢!

网友H:
我来看拆机的,过瘾,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来看拆机的,过瘾,哈哈

    能麻烦你动动小手给本楼主加个分点评一下吗?! 谢谢坛友! 为了你的支持传授你一条密招:科学鸟枪方法——不要做没有根据的假设(无论它看起来是多么地显而易见或荒谬可笑)。要尽力用实验去证明一个假设的对或错,然后才能给予它得出自己的结论。

网友A:
高手都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I: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一台联想天骄系列的家用机,但是机主已经把主机箱里面的东西全部升级了,可以说除了壳子里面的全都换了。送来说是不开机,或者开机一半突然自动断电,或者正常运行的时候突然关机,而且一旦关机以后就再也开不起来。考虑原因的话主要有这几点:散热器灰尘多,导致散热不好高温保护,清灰抹硅膏效果依旧。第二是电源故障,但是更换正常的电源也是故障依旧。擦内存条扣电池放电也解决不了问题。在测试电源的时候,发现电源待机信号电平正常,对地短路了电源也能正常启动工作,启动后各个电压也正常。这下子懵逼了,被怀疑的对象一一排除,难不成是开关键和线路的事情?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装好以后用镊子短路开关插针,机子正常启动并进入桌面,玩游戏看大片玩了一上午也没事,用万用表检测发现开关键没有任何接通的迹象,按下没有任何反应。最后外接一个轻触按键解决问题。询问机主,经回忆想起孩子曾经拿水枪喷过主机箱,当时没事也就没当回事,把换下来的开机键暴力拆解,发现里面的触头已经严重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一台联想天骄系列的家用机,但是机主已经把主机箱里面的东西全部升级了,可以说除了壳 ...

    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心有灵犀一点通! 同样的故障可能难倒一大片维修者!在我的维修经历中,也碰到过问题出在了保险丝上的电气问题,外观看上去是好的,绕了一大圈几乎整个线路都重新检测了一遍后回头 测量的时候却发现它有10K电阻值,等同于开路。避免这种情况的方法就是要先检查容易的事情。芯片引脚有电吗(不要仅考虑PCB板有电没有)?非常高兴与坛友一起探讨交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源好不好,跟那个大电感的质量有很大关系。
如果大电感是真的电感,一般不会太差。
劣质的只是做做样子 ...

     返回到爱迪生与特斯拉辩论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输电方式的时代,我敢打赌他们根本就不会想到,在接下来的百年里,在电气的世界会发生AC与DC的整合。
     一起探讨交流一下如何?
    首先,电流和电压是通过欧姆定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开关电源的秘密在于电感,而对于我们来讲,理解电感的秘方在于用电流来考虑问题。如同电容试图保持其上的电压不变一样,电感也试图保持其中的电流不变。开关电源必须得带上负载,没有负载的话,将出现怪异的事情。
    开关电源的频率将由电感的数值以及负载阻抗的大小决定!
    开关电源的最大优点在于,你可以使用相对较少的铜,并得到很高的效率。与采用变压器的等效设计方案相比,开关电源使用了小得多的电感,其加热桶所用的功率要小得多。不过获得这些好处也是有代价的。开关电源有大量的高频噪音,会对许多敏感的模拟电路产生干扰。
    不过话要说回来,现在还有谁关心模拟电路呢?
    EMI代表电磁干扰,发音如Emmy*幽灵“”。就是你不希望看到的信号进入你的电路。它仍是一个电信号,它任然遵从欧姆定律。它进入电路的两条途径——传到和辐射的方法。第一种沿着PCB板的走线或其他路径进入到遭受破坏的地方;第二种信号无需导线就可以传播。想要阻挡的EMI来自外界空间,那么最有可能使用的解决方法就是某种屏蔽,即把你的设计放在一个导电性的盒子里。如果EMI是射频的,那么盒子上的孔径应该小于你希望阻挡的信号的波长。……
     大虾看我打字这么累,加个分支持一下! 不然没机会探讨有源功率因数和无源功率因数校正了,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源好不好,跟那个大电感的质量有很大关系。
如果大电感是真的电感,一般不会太差。
劣质的只是做做样子 ...

     返回到爱迪生与特斯拉辩论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输电方式的时代,我敢打赌他们根本就不会想到,在接下来的百年里,在电气的世界会发生AC与DC的整合。
     一起探讨交流一下如何?
    首先,电流和电压是通过欧姆定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开关电源的秘密在于电感,而对于我们来讲,理解电感的秘方在于用电流来考虑问题。如同电容试图保持其上的电压不变一样,电感也试图保持其中的电流不变。开关电源必须得带上负载,没有负载的话,将出现怪异的事情。
    开关电源的频率将由电感的数值以及负载阻抗的大小决定!
    开关电源的最大优点在于,你可以使用相对较少的铜,并得到很高的效率。与采用变压器的等效设计方案相比,开关电源使用了小得多的电感,其加热桶所用的功率要小得多。不过获得这些好处也是有代价的。开关电源有大量的高频噪音,会对许多敏感的模拟电路产生干扰。
    不过话要说回来,现在还有谁关心模拟电路呢?
    EMI代表电磁干扰,发音如Emmy*幽灵“”。就是你不希望看到的信号进入你的电路。它仍是一个电信号,它任然遵从欧姆定律。它进入电路的两条途径——传导和辐射的方法。第一种沿着PCB板的走线或其他路径进入到遭受破坏的地方;第二种信号无需导线就可以传播。想要阻挡的EMI来自外界空间,那么最有可能使用的解决方法就是某种屏蔽,即把你的设计放在一个导电性的盒子里。如果EMI是射频的,那么盒子上的孔径应该小于你希望阻挡的信号的波长。……
     大虾看我打字这么累,加个分支持一下! 不然没机会探讨有源功率因数和无源功率因数校正了,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再接再厉!

     记得哟!

网友K:
品牌电源就是好,做工,用料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品牌电源就是好,做工,用料就是不一样

   很高兴一起互动交流,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网友L:
家里的熊孩子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家里的熊孩子修好的

     坛友说的不错! 要不是家里的熊孩子来这么一出,差点就放弃了。任何时候“再坚持一会儿,再重新尝试一次。”奇迹就会被你吸引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高手就是高手!

      高手一般都“曲高和寡”,谢谢坛友的点评支持!很高兴一起相互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
哈!还有这种故障。开关接触不良常见,粘连少见。一般人很难怀疑到它!一般上都往电源,温度,主板方面想去了。正是这简简单单的故障,让不少人都掉坑里去!细心运气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