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信号发生器能不能做曲轴信号

楼主(2017-08-02):
普通信号发生器能不能做曲轴信号,有人试过吗?

网友A:
不能     曲轴信号不是一溜的方波,在特定位置会有一个豁口     也就是说白了就是 固定 n个脉冲后会有一个间歇大脉冲,其实就是用做同步的,如果都是同等脉冲,不出两个周期 全乱了, 用来确定曲轴角度和转速

网友:
如果模拟的一模一样可以用,但能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前排就座听讲课

网友:
电控技术上的传感器,90%都是霍尔效应传感器。

楼主可自行百度,维基。。。。。

网友(2017-09-29):
曲轴信号分两种,一种是磁电的,波形是正弦波;另外一种是霍尔传感器的波形,标准的方波。就像楼上说的,曲轴信号的波形都不是连续的,都会在第一缸的上止点附近做一个记号,一般都是缺一个或者几个齿。单片机玩的好的完全可以自己做出来。

网友:
都还给老师啦。改天有机会把录像带拿出来看看

网友(2017-11-23):
曲轴位置传感器是用来检测曲轴转角和转速的,有些柴油机器还需凸轮轴位置传感器配合判缸。由于信号盘上有缺齿,在缺齿之后的N个齿为1缸上止点。所以每转一圈便有一个“间歇大脉冲”,可以理解成每转一圈,曲位便输出“一组”信号。如果相同脉冲岂不乱套?顺便说一句:曲位结构有磁电,霍尔,还有光电式,供同行参考哦。

网友:
我的柴油发动机偶尔报曲轴信号错误,厂家给把传感器换了两个,最后发动机线束也换了,还是偶尔报错

网友(2018-03-20):
配气相位属于机械部分也的检查,有的时候是机械上的原因引起发动机电脑报错,得引起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     曲轴信号不是一溜的方波,在特定位置会有一个豁口     也就是说白了就是 固定 n个脉冲后会 ...

干这个事,需要一台"任意波形发生器".
1.获取要产生的波形,两个办法,一个是手工编辑波形,利用发生器的软件画出来.或者预先用示波器存储成.csv文件,掐头去尾处理成合适的周期长度,载入到信号发生器里边.
2.用信号发生器产生波形送入被测电路.由于信号源输出电平的原因,可能还需要做一个放大器来用。
正在编辑的波形
产生的波形。
这个信号源是我从公司仓库的某个角落翻出来的国产货,USB接口,用电脑上的软件操作。应该不是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这个事,需要一台"任意波形发生器".
1.获取要产生的波形,两个办法,一个是手工编辑波形,利用发生器的软 ...

这个发生器好用,还能编辑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