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凯隆KK-D670 DSP收音机无声!

楼主(2017-08-02):
请问各位大侠有啥维修思路。。屏显、搜台这些都正常。但就是没声音,耳机也没有。发生故障前带电池放了一段时间没用,最后一次使用的时候是好的。

网友A:
喇叭是不是好的,还有就是耳机插座 里面接触不好

网友:
上图看看再说。有可能是那个接插座接错不良引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是不是好的,还有就是耳机插座 里面接触不好

接耳机也没声音哦。偶尔喇叭会有杂音出来,应该是哪个模块坏了。可能是功放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耳机也没声音哦。偶尔喇叭会有杂音出来,应该是哪个模块坏了。可能是功放模块。

也许死机了,按一下机子后面的复位按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