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台扇不转了,应该怎样修?

楼主(2017-08-02):
入夏起即正常使用,逐渐慢档,中档失效,现在高档也不转了。个人以为是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A:
修一修吧,这东西丢一个少一个!如果是电容坏,你拨动风叶它会自己转,如果没反应就不是这个问题。年久了,拆开加点润滑油,检查电机阻值,东西看起来还是很不错了。

网友:
用人力助力看看是否能转起来,一个电容也没几个子换一个试试  啊!

网友B:
估计电机坏了,换新省事,一般50几块钱,

网友:
转子是否能够灵活转动?电容性能是否正常?转换开关是否接错良好?

楼主:
拨动风叶,加力辅助后能转动。接下来该做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机坏了,换新省事,一般50几块钱,

老物件,有感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拨动风叶,加力辅助后能转动。接下来该做啥东西

接下来换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机坏了,换新省事,一般50几块钱,

     他的这个电动机你不可能再买到了,除非套二手掏垃圾

网友:
     你都个人以为是电容了,自己觉得哪里有问题就应该动手去排查处理,一个风扇才几个原件啊?光说不练没毛用。

网友:
没几个钱,换个新的电容吧!

网友:
用手拨动看看转子顺滑不,没有啥阻力就试试换个电容呗,又不值钱

网友:
有些风扇电机里面有热保护器,

网友:
线圈匝间短路

网友:
慢慢不转的基本是电容器问题,新买的电容器有的也是容量不够的。轴承缺油粘滞了也很难起动。所以要换电容器并把轴承拆出来用汽油清洗再加机油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停止的时候拨动它,转动轻快,电容并一个上去,应该是电容坏了,要是还不转,就是电机烧了,你提出的现象,电机烧掉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这种电风扇电容应该是铁壳的很耐用,不过到现在这电容用得也够久了

网友:
建议首先加油试试,不行再换电容。

网友:
轴承清洗再加油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换一个看看?

网友:
楼上的老师们概括的很全面了,楼主照本宣科很容易能找到毛病并且很容易就能修好它。预祝成功

网友:
83年的老风扇,也应该清理打油了,清洁加油后如果还是不转,看看开关是否接触不良。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容容量,如果容量小于标称值太多就得换电容了。

网友:
拆开看看琴键开关的金属触点是不是没有弹性了

网友:
这种老扇各个部件都很壮实,如果线圈烧毁就从重新绕一下也值得,而且也并不太难。

网友:
动手去排查处理

网友:
一针见血    电机线圈接头   老化断了    那是细活    要轻  吹风机   镊子  电烙铁  修复。。正常使用

网友:
好像是  电机出现了  问题哦

网友(2017-09-10):
修理修理,应该没啥大的问题,当个古董收藏了。先修理好它

网友:
从楼主说得现象,缺油与电容失效  都应该搞一下为宜,s当然,线圈故障也值得修复!

网友:
内部锈住了吧,用WD-40解锈润滑一下

网友:
很大可能是电容开路或失容,换一个试试。

网友:
先拆开,二话不说,多用表测

网友:
先易后难,打开电机外壳边加油,边转叶片,直到手稍用力就能转,加电,转起来,再加油,直到加电慢挡都能自己转动,装上外壳。电扇入秋不用,一定要转轴加油外罩清理再封存,这样使用几十年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拨动风叶,加力辅助后能转动。接下来该做啥东西

那是缺油了,拆开后面有摩擦的地方加点润滑油会好的。

网友:
该退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一修吧,这东西丢一个少一个!如果是电容坏,你拨动风叶它会自己转,如果没反应就不是这个问题。年久了, ...

支持这种观点! 老一些的物件儿是越来越少了,能修复一件是一件。

网友:
老物件了怀旧也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电机是铜线的应该不会烧掉

网友:
招数都支完了,风扇也该正常运转了吧

网友:
加点油就可以了

网友(2017-10-16):
引用 楼主:
拨动风叶,加力辅助后能转动。接下来该做啥东西

电机前后轴承加油

网友:
昨晚捡一个电机,有四根线,接晶闸管的三级有颜色线之间相互导通,黑色线不通,拆开 电机,没看到有烧或霉断的地方,看有一个白色的热保护,拆开测量断路。

网友:
我家原来也有一个,不过不是台风扇,是落地扇,菊花牌的,也是搬完家就不会转了,好好的,

网友:
26楼是好办法,测电机是,运转组电阻小。启动绕组电阻大,这个是规律

网友:
拆开清洗,一般是润滑油干枯

网友:
也许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