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帖,蓝牙输出可以共地吗?

楼主(2017-08-02):
TB2HvGlbbWJ.eBjSspdXXXiXFXa_!!0-fleamarket.jpg_728x728.jpg 这种蓝牙耳机电路板中,输出好像是左右S1和S2是分离的,能否把两个声道的输出负极S1-和S2-接在一起输入到功放中呢

网友:
应该不行,能行厂家都设计共地了

网友:
一般功放输入端子都是共地了啊,那你这如何接到功放里

网友A:
b+接5伏电源,b-接音响系统的地。
s1-,s2-不能接在一起,也不能接地。会烧芯片。
功放输入端串电容接音响输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接5伏电源,b-接音响系统的地。
s1-,s2-不能接在一起,也不能接地。会烧芯片。
功放输入端串电容接音响 ...

b+b-是接锂电池的,usb接口是外接5伏供电,及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