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单片机串口通讯死机问题

楼主(2017-08-02):
本人用平板做上位机,用hub拓展口,接了一块arduino的板。用串口通讯来控制arduino 。
另外还有两个usb设备。
现在有很奇怪的现象。。。。
当使用A 款hub的时候,用着用着,串口就死了。有时候复位arduino有可以复位,,有时候不行得重新拔插hub。
换了B款hub ,基本没死过。。。。
确定是hub这个有点问题,但是想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B款hub已经买不到了。这样怎么办,如何去解决?

网友A:
注意你的供电,还有线的品质,,至于hub,hub芯片就那几家,真的兼容问题就拆开看芯片

网友B:
检查下hub的供电稳定度,可以给hub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
对,试试换不同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你的供电,还有线的品质,,至于hub,hub芯片就那几家,真的兼容问题就拆开看芯片

买了一个好点的一百多的,会死机、、、、一个十几块的反而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hub的供电稳定度,可以给hub单独供电试试。

有独立供电,还是会死机

楼主:
发现又不是hub的问题

网友:
电脑死机还是MCU死机?先把这个问题分清楚。当然99.9%的可能是你的arduino死了。仔细检查程序中的中断处理,尤其是各个接收和操作标志的设定。怀疑有问题的地方加入超时自动退出等待,并向串口发送错误信息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