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 SW 大环 无源 或 再生 收音机

楼主(2017-08-02):
晩上听短波 能收到远方的电台, 像寻宝一样.
但矿机 声小很难听清楚, 做了个 简易 SW 大环 无源 或 再生 收音机, 只要串联 3V 电池到耳机就可以啟动 3DQ 的再生工能, 令响度增加 百倍.
做了一條转換线, 用它时加入串联 3V 电池. 不用它时直接变回矿机.
如不响可以试把小线圈 L2 反转, 或把电池正负极反转.

网友A:
楼主,L1电感是多少?
如果有一条钓鱼天线,是否可以接天线,然后把L1L2改成小一点的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L1电感是多少?
如果有一条钓鱼天线,是否可以接天线,然后把L1L2改成小一点的线圈?

用长天线配小线圈也可以.
L1 = 2.7uH
L2 = 1.4uH 与 L1 反绕 圈数 比 L1: L2 = 6 : 1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长天线配小线圈也可以.
L1 = 2.7uH
L2 = 1.4uH 与 L1 反绕 圈数 比 L1: L2 = 6 : 1

谢谢,中波大环也可以试试吗?
我也鼓捣鼓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中波大环也可以试试吗?
我也鼓捣鼓捣试试。

中波大环就算直径一米也要绕六圈以上和配上很大的可变电容,数千pf以上,铜管体积大较重,较花钱,而且容易吸入FM或短波台做成干扰,效果不好

网友(2017-09-06):
很不错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