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管试验机,边想边做,边做边改

楼主(2017-08-03):
搬家翻出了剩余的半个机壳,正好还有个120V高压的电牛,利用起来 做个机器,就当做个试验。
初想 6F1三极管本振  五极管混频,6N11做串叠高放,6J1*4做中放(手里还有不同品牌6J1 5654 6米1 CV850若干,一直想着怎么利用起来),6H2鉴频,6Z4整流,6E2指示,WY2给高频头稳压(也是有几个稳压管一直没用过,想试试看),,算下来  满满当当10个管子,也是破了自己的记录了,用了10个管子,,,,第一次做了7管机,第二次做的9管机带功放,后来又给朋友做了一台8管机。。。。。当然  这只是初想,后面做出来可能并不是这样,
本着 想哪做哪,想哪改哪,随时停工的心理就开工了。。。。
东西基本都是现成的,管子都有,中周有一套,单独买的铝型材小盒子也还有剩(做中周外壳),机壳有半块 , 电牛也有了,裁好的覆铜板还剩一块(上次做机器按这个机壳一次裁了两块),小空联也是现成的,阻容件也差不多能齐。。
摆位当然是最先的,

没错,又是这个机壳,看过我帖子的朋友可能不陌生,家里的收音头 功放  都是这个机壳

画图

开孔,大大小小几十个孔,开的歪歪扭扭  累死 。。。。

打磨一下

孔开好了,下面就是在衬板上刻上灯丝线,高压线,中周焊盘和走线,看似简单,实际上一点不比开孔轻松,尽量要刻的整齐美观,而且还要留出适当距离,避免高压爬电

刻好的板子,比较简陋,将就看吧,

插一句,见过刻的最漂亮的就是醉翁老师的板子,没话说。。。。

有朋友问我用啥刻的,,,就是这个,博世的一字批头加延长杆,靠在钢尺上推 就行了,,

板子刻好了  把电牛 管座都装上试试看,个人感觉还不错,就多拍了几张,臭得瑟一下

顺便爆一张收拾干净的工作台,难得这么干净整齐,等开焊了就会乱的不成样了

接下来做电源小板,也是用覆铜板刻出来,这个相对简单些

焊上电阻电容,

焊完灯丝供电 点个灯

上电试电源,高压整流后140多V,应该勉强够用吧,但是插上WY2以后,前面一级的电压也有点掉,反复调整无果,本来电压就低,再掉下去怕不过用了,, 先不插了吧,不行再改   反正是试验

然后就是焊中放部分,从鉴频部分一级一级往前焊,焊一级调一级,
走线 元件摆放比较费时间,

上电调试,鉴频后稳幅电容两端电压在15-16V这样,

鉴频曲线,将就看吧

中放部分基本完成,下面就是高频头部分,
6F1本振和混频上次焊过一次 ,没太大悬念,焊好就能工作  并且能收到台了,

串叠不调谐高放,没做过,甚至没看到过实物,而且相关资料很少,对着仅有的两张电路图,连蒙带猜的焊,果不其然 不能正常工作,最起码看上去  听上去 不正常,无奈 拆了重来,无奈 水平太搓,反复试验无果,最终放弃了串叠高放。。。。
转而投向简单的栅地高放,没想到接上后依然不理想,还不如没有高放的状态,具体表现就是接了高放 效果反而更差了,本来清楚的台收不清楚了,有的台干扰也大了(后面分别有视频可以比较),,实在是头大了,

6F1电容三点本振  混频+6N1栅地高放的样子,其他的都没拍

实在没信心搞下去了,保守点吧,用了5670也就是6N3做栅地高放和混频,这个做过几次了  没啥问题,6F1的三极管部分做本振,五极管部分闲置
调试完跟踪后,好像是正常了(试来试去,都不知道啥样正常了

目前测试的状态,线路还比较乱,也还没有做屏蔽

目前比较大的问题就是6F1本振和混频的状态下,不接高放,大多数台都能收到,且效果基本能接受,但是接上高放后  强台依然能收到  效果还行,但是有些台就收不到了,而且干扰明显变大了,上次做6J1+6F1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问题,高放接和不接基本没啥区别,,望各位老师指点,,,,不然我这两眼一抹黑,搞不出来了 ,,,,,

下面分别是有高放和没有高放的视频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对比一下看看,
6F1无高放视频

6F1+6N1高放视频

后面还有   随做随更。。。。。。争取搞完

补充内容 (2017-8-5 23:28):
26楼更新 增加6N15栅地放大器,附测试视频

补充内容 (2017-8-5 23:28):
26楼更新 增加6N15栅地放大器,附测试视频

网友A:
我相信所有折腾电子管收音机都不是用来听的,还有继续折腾的空间,那么大的底盘,怎么不把AM加进去,有调频、中波,短波1、2、3才算一架完整的收音机

网友:
刻板刀不错,板子也刻的好.

网友B:
用雕刻机雕刻非常好

网友:
不是一般的牛逼!

网友C:
找不到一个好的机壳,我都不会再动手做FM了。
当然看见胆收音机,就顶,,,,,

网友:
有没有人说说什么问题,是增益过高,还是什么?

网友:
有时间就折腾。

网友:
可能增益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相信所有折腾电子管收音机都不是用来听的,还有继续折腾的空间,那么大的底盘,怎么不把AM加进去,有调频 ...

底板尺寸25*14.5cm   按你这么说的  连管子都摆不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雕刻机雕刻非常好

我也想用雕刻机   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一个好的机壳,我都不会再动手做FM了。
当然看见胆收音机,就顶,,,,,

老师好,
现代化的壳子应该不难找吧,如果复古风格的 可能有点难度,,,
期待老师新作品。。。

网友D:
这个能任意搭配线路和管子的技术真的不一般,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任意搭配线路和管子的技术真的不一般,佩服,佩服!

你言重了,都是前辈们做过的线路。。。。
我就是抄来抄去。。。。

网友E:
羡慕你的设备,我只有一块数字表,做功放都不够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好,
现代化的壳子应该不难找吧,如果复古风格的 可能有点难度,,,
期待老师新作品。。。

你这个只能算是底盘啊,没有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羡慕你的设备,我只有一块数字表,做功放都不够用。

我这没啥好东西  ,捡破烂捡来的。。。。没有值得羡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只能算是底盘啊,没有外壳。

老师你是要带外壳的啊,那可以找老的调幅收音机来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你是要带外壳的啊,那可以找老的调幅收音机来改啊。。。。。

我原来也是这样子想的,
结果收到老的收音机后,不忍心破坏旧机,就又把它修好了,,,
所以,这条路是行不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也是这样子想的,
结果收到老的收音机后,不忍心破坏旧机,就又把它修好了,,,
所以,这条路是 ...

好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中周骨架是用什么做的呢

中周用的汤老师的成品中周,只是自己另外配了外壳

楼主:
前面提到过,WY2因为影响到前面一级的电压 一直没有插,位置也就一直空着,空着也是空着,不如利用起来,反正都是做试验,一开始打算用6J1给鉴频出来的复合音频信号做个缓冲,考虑6J1主要是因为灯丝电流很小,灯丝绕组本来电流就不大 ,但是缓冲的线路没有增益,只是能改变输出阻抗(听说来的,我连输入输出阻抗都还没搞太明白 ,瞎蒙)。后来朋友给了我6N15栅地放大的电路,也是坛子里面的,正好手里也还有两个6N15闲置,试试就试试,,,边做边改,不行再换

就是这个线路,由于本机电压比较低(高压140V),瞎改了一点点

乱七八糟搭起来,拆了两个红威马,冒充一下

工作中的6N15,灯丝好亮

搭完通电,果然嗡嗡的交流声不绝于耳 ,想来看去,也没几个原件,接地也都正常,估计是电源来的了,
于是在电源部分加了一个退藕,开机  无果。。。。
把供电从第一级滤波移动第二级滤波,开机  无果。。。。 晕了,
最终,在把供电移到第三级滤波的地方,交流声神奇的消失了,不过这一级的电压低了不少,只有120V多,管不了那么多了,先跑起来再说

对比一下,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声音大了 ,也有力量了  重了(不是重低音那种重,可能是心理作用哈   耳朵不好  听不出好坏,老师们别笑话我)

录个视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对比一下,多多指教,感谢各位老师

视频中没有接室外天线,夹了个2  30cm的测试夹子做天线的,有的台有些干扰,,,,

网友G:
做得真好,手艺工艺均一流

网友:
高放不放的输入阻抗很高,而天线的阻抗很低,这样阻抗不匹配造成高放工作不正常。建议天线从6N15的阴极输入,放大的信号从阳极输出即可。

网友H:
高放的输入阻抗很高,而天线的阻抗很低,这样阻抗不匹配造成高放工作不正常。建议天线从6N15的阴极输入,放大的信号从阳极输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放的输入阻抗很高,而天线的阻抗很低,这样阻抗不匹配造成高放工作不正常。建议天线从6N15的阴极输入,放 ...

这个6N15是用来给鉴频后的音频信号做放大的,没有做高放用哦,
现在的高放用的是6N3栅地高放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得真好,手艺工艺均一流

老师言重了
我这就瞎弄,正学习呢,,,,

网友I:
这论坛真是人才济济,我觉得都做FM了,那么多高手只做一只喇叭,为啥不做双声道输出,能做U盘插口就好了,功率稍微大一丢丢。6P3P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论坛真是人才济济,我觉得都做FM了,那么多高手只做一只喇叭,为啥不做双声道输出,能做U盘插口就好了, ...

个人喜好吧,双声道就得立体声解码器了吧,
汤老师的机器  就有双声道的,也带U盘和蓝牙播放功能好像

网友(2023-12-13):
引用 楼主:
个人喜好吧,双声道就得立体声解码器了吧,
汤老师的机器  就有双声道的,也带U盘和蓝牙播放功能好像:lo ...

你太谦虚了,做得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也是这样子想的,
结果收到老的收音机后,不忍心破坏旧机,就又把它修好了,,,
所以,这条路是 ...

我也经常犯这个毛病,本来想杀鸡,不忍下手, 结果给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