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音箱怎么开孔

楼主(2017-08-03):
想制作两套音箱,别的都好处理,一想到开孔就发怵,请问各位前辈你们都是怎么开孔的,用什么工具开孔?

网友:
最快的算电动工具,曲线锯,还有少不了的锉刀。

网友:
小孔用木工开孔器吧,大孔用雕刻机。      不推荐飞机钻,总是会担心那个齿飞出来,高速时候会很危险。

网友:
电子报 介绍的是小林飞机型开孔钻头 试过不错

网友:
业余就用雕刻机

网友A:
我也用过飞机式的开孔器,可以开孔,但比较粗糙,开好了要慢慢细加工一下。

网友:
找做广告牌子的用雕刻机来加工,

网友:
太简单了,我就是这东西

网友:
钢丝锯,竹弓,现在的钢丝锯齿很利害。不像过去那样不利,

网友:
修边机,100来块好用。

网友:
用9楼说的钢丝锯,也叫弓锯,民间叫铁线锯,先在要锯孔的园圈上钻一个小孔,再把带齿的钢丝穿过这个小孔,然后把钢丝两头挂在弓锯把上,拉动弓锯带动钢丝走一圈,很快就把园孔锯出来了。

网友:
以前电钻加锯条 。现在曲线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过飞机式的开孔器,可以开孔,但比较粗糙,开好了要慢慢细加工一下。

飞机式开孔器实在有点危险,有台钻还好

网友B:
飞机式开孔器,先钻个孔然后用手板动飞机式开孔器,人工开孔,不用电动钻。飞机式开孔器注意刀刃方向,图片是正确安装的。。

钢丝锯,竹弓,开孔。

网友C:
记得有个贴是用一颗平基螺丝开沉孔的,有人能翻出来看看吗?

网友:
飞机式开孔器觉得很不安全,还是用修边机快速安全,效果也好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指导,准备买一个修边机。

网友D:
挖孔真的是费工费时,主要是工具,以前做对音箱,面板用的12mm的朔胶板,开孔那叫一个难,没有钢丝锯,用的钩刀,画圆一点一点拉出来的,高中低音加导向空,二个音箱八个孔,累啊。

网友:
直接用开孔器妥了

网友:
        曲线锯很省力,需要操作慢一点,锯出来不太圆滑,需要留点余量再用木锉修整一遍,如果有沉孔边,用修边机走一圈,但是划孔时注意尺寸别弄错了,否则就报废了。现在有一种往电动复锯应该也好用。

网友:
曲线锯曲线锯曲线锯

网友:
学习一下。开孔不易。。现在好木匠也不多见。都买成品了。

网友(2017-09-12):
钢丝锯就行了呀,飞机开孔器太可怕了。

网友:
飞机钻,不安全,用开孔器,修边机相对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挖孔真的是费工费时,主要是工具,以前做对音箱,面板用的12mm的朔胶板,开孔那叫一个难,没有钢丝锯,用的 ...

塑胶板开孔比木板又不同,类似曲线锯,把锯条换成电热丝,开孔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有个贴是用一颗平基螺丝开沉孔的,有人能翻出来看看吗?

是CAT AUDIO的帖子
好像写反了,是AUDIO CAT?

网友:
有手电钻的可以买个开孔器  或者搞个曲线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式开孔器,先钻个孔然后用手板动飞机式开孔器,人工开孔,不用电动钻。飞机式开孔器注意刀刃方向,图片 ...

这两样工具我都有,买回来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钢丝锯锯完后修正要花太多的功夫

又不是天天用这个做。

网友:
开孔器就是

网友:
淘宝上几十块钱的钻孔机

网友:
学习一招,日后见成长!

网友:
直接上雕刻机一次成型,简单实用,效率高。

网友:
我是用线锯搞定的。

网友:
电钻打一排孔或线锯

网友:
那些通用型的电动家伙不一定好使,要么危险,要么没有合尺寸的,我开木孔就用钢丝锯,一把自制的竹弓,一根锯条,一把木锉,一张砂纸,大喇叭孔小喇叭倒相孔……异形孔全部搞定。

网友:
其实音箱开孔并不难。主要看选用什么材质。中、高密度板是最好加工的,它是一层一层的,其次是实木,前面网友说的塑料板肯定是要了命了的。
开空前先定圆心、然后以半径尺寸用钢片做一个勒子、先加工沉孔的边缘,只要工具够锋利划下5mm并不困难。然后用线锯锯喇叭孔,用木锉细加工。喇叭孔加工完毕在一小块平木板上拧一条快丝做勒子,快丝冒拧剩5mm沿面板转圈勒就能将沉孔那一圈板材勒下来。当然快丝冒需要加工一下,让它更锋利一些,如果也用钢片做这个勒子更省劲。

网友:
羡慕你们手艺好的   还可以自己做

网友(2017-10-18):
钢丝锯,成本比较低,也比较灵活,不过开孔的方法很,

网友F:
画好圆,6MM钻头一圈挨个钻孔,完成以后,开高转速像铣刀一样,把连着的部分铣掉,再拿木头锉刀修理下,多大的都能开,沉孔就做两块板,一块大孔,还一块小点

网友:
楼上最简单,还不用买额外工具,装了喇叭就遮丑了

网友:
大的话,用曲线锯,把板材固定牢固,慢慢推,很容易也很准确,手工想效率高还是用弓锯慢慢来。

小孔就用木工专用开孔工具,手工的话可以沿边线钻孔后用凿刀开。大孔也可以采用这种办法。

其实,家里DIY的话,买些电动工具在家,平时利用率也不低的。毕竟现在有些业余电动工具也便宜。

网友:
修边机很好用

网友:
飞机开孔器,大小可调

网友:
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 学习了

网友:
用曲线锯是最简便最实用的工具了!

网友(2017-11-23):
只有一个电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画好圆,6MM钻头一圈挨个钻孔,完成以后,开高转速像铣刀一样,把连着的部分铣掉,再拿木头锉刀修理下,多 ...

相同的做法

网友:
电动工具 锉刀

网友:
我用的是小林钻头。

网友:
X宝工具一大把,这可是技术活

网友(2018-01-07):
还是有雕刻机方便

网友:
看见锉刀头疼

网友:
学习了,我都是飞机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式开孔器,先钻个孔然后用手板动飞机式开孔器,人工开孔,不用电动钻。飞机式开孔器注意刀刃方向,图片 ...

建议使用你的这个方法,纯手工,安全,速度也不慢。

网友G(2020-05-20):
准备练手。昨天捡了一对酒桶,容积2000ml,拿前段时间捡的飞机开孔器练手做个全频音箱,手头还有一对燕飞利仕4寸喇叭。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准备练手。昨天捡了一对酒桶,容积2000ml,拿前段时间捡的飞机开孔器练手做个全频音箱,手头还有一对燕飞利 ...

这桶做音箱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桶做音箱很好。

想当年就是喇叭直接放在菜坛子上当音箱啊

网友:
木工有一种工具叫搓锯开空非常好用

网友:
就是这种木工用的

网友:
随便用什么办法搞就可以了,春节期间我用8楼的那种开孔器将印象的高音孔洞由4寸扩到7寸,由于中心是空的,也是信心十足就没有定木条,虽说过程有些困难,但最终效果很好,成功将孔洞扩大。望楼主早日功成@!

网友:
低音的那个沉孔怎么搞?

网友:
买个木工开孔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