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可调电源继电器切换电压的电路图

楼主(2017-08-03):
买了个线性可调电源成品板子,但是板子没有电压分档切换继电器这一块!我想加一个继电器但是不会所以求一个电路图就是单独供电然后从输出取样当电压达到12v继电器自动切换交流到24v

楼主:
电路图越简单越好

网友:
用继电器切换变压器抽头,临界点时有时触点抖动造成电压波动,我做这类电源是用双掷开关来做电压切换的,一点小麻烦就是在调压时必须注意电压的切换点。
有时做实验时,同时会用到几个稳压电源来供电,所以高压低压不用同一电源,也是不经常用到电压切换的。

网友:
3AG1的电路就比较好。下列电路最好的转换电路即可。

网友(2022-11-21):
Q6 当二极管用?

网友:
代替稳压管吧!

网友:
整个电源电压调整还是由VR1电位器控制,  调整R5可以调整继电器在不同的电压下切换吗?

网友:
看看这个,如果需要两级切换只用一只继电器就行。

网友:
R4和 R3构成分压   R11和 R10 构成分压 R19和 R18构成分压 来分别控制J1  J2  J3的导通。D4 R9   D5 R16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