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修小MF368万用表

楼主(2017-08-03):
手里有几块万用表,可是忍不住还是购买二手的万用表。
这不是刚从坛里又购买了两块mf368数字表,看卖贴一是批量出售的(关注这点),而是卖家声称是表针能动(这是关键)。
收到货后,的确是表针都有反应,但是两块都有小故障,这么说吧,一块是测量直流电压偏低,另一块是测量电阻不准,电阻挡调零失效。
大家猜一下故障原因吧?

楼主:
表是已修好,只是探讨一下故障可能的原因。维修当时没有想到发帖子,所以也没有拍照,内部就是近几年生产的以色环电阻为主的,不过修好后测量准确度还算可以。

网友:
我也在90年代买过一个,视若珍宝,轻易不拿出来用,岂料电池漏液,将电池座、保险丝卡座,线路板的大部分全部腐蚀掉了,现在成了一堆垃圾。改天解决了刻制线路板的问题时再修复使用。

网友:
脱了看看才明白

网友(2017-10-03):
技术问题不是叫大家猜的,和法院医院一样,要看证据,检查结果

楼主:
当时是有点忙,发帖子粗略说了一下,看看关注,希望抛砖引玉。
因为,写帖子也是一种劳动……
简单说吧,两块万用表,一块是游丝的问题,一块是分流电阻的问题。
目前这两块万用表正当做一般维修用表,效果不错。

网友:
目前这两块万用表正当做一般维修用表

网友(2023-02-14):
两块震宇的!个人感觉还是喜欢上海四表厂出的MF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