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槽机与雕刻机

楼主(2017-08-03):
想做音箱,开孔是要用开槽机还是雕刻机?请做过的高手讲讲。

网友A:
雕刻机能开槽也能开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雕刻机能开槽也能开孔

雕刻机国内最便宜的,一台需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雕刻机国内最便宜的,一台需要多少钱?

太便宜的不能用吧,功率小,开花边或者厚一点的板,就走不动了。

网友C:
6090动龙门机或更大,一般2万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6090动龙门机或更大,一般2万左右。

这个赶上二手机床了。

网友:
曲线锯最实用  最简单最快

网友:
五金店有木工开圆孔器卖,手电钻就可搞定。

网友:
飞机开孔器虽然便宜,但开孔精度不好掌握,关键它还是杀手级危险工具!!!出了事得不偿失!经济的做法是买台几百块的电木铣,开孔修边甚至燕尾榫都能搞。我说的2万元的是终极武器数控雕刻机CNC。

网友:
当然雕刻机,一劳永逸!面板,外壳,就是有点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