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WIFI达人,电脑高手推荐一个AP或者带WIFI的路由

楼主(2017-08-04):
请WIFI达人,电脑高手推荐一个AP或者带WIFI的路由器

情况是这样:我家宽带在公寓三楼(让父母住着呢)光猫出来给了个路由,实际当AP在用,覆盖3楼没问题。我在同一个位置的4楼,WIFI信号就无法全覆盖了……

现在希望:能全覆盖3楼和4楼。WiFi连接数最大7个设备吧……手机笔记本平板之类的

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
7个设备倒是随便一个路由都可以,就是隔着一个楼板,效果就不明显了,简易从空调孔穿一根网线过去再接一个路由

网友:
现在路由器都带桥接  中继功能 设置也不是很难 路由器楼主自己选择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中继合算

网友:
美国网件不错 功率大效果好 实测接受范围方圆40米

网友:
楼上建议不错,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出主意……

已经开始在看网购平台了

网友:
加个路由中继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