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示波器, 带宽能有多少?

楼主(2017-08-04):
      很简单的一个示波器,     看PAL 全电视信号如图:

      色同步可见.   行同步前沿一塌胡涂,   能否估算一下带宽大概能有多少?

网友:
不太懂,估计高不到哪里。

网友A:
2M-5M 样子,前沿失真可能与探头补偿未调好有关,就是2M也不会坏到那个样子。

网友:
6M的视频信号,应该没问题,楼主输入探头没调好

网友:
SS-8001A,好像是单踪1M的微型示波器

网友:
“SS-8001A,好像是单踪1M的微型示波器”
太老了,当古懂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M-5M 样子,前沿失真可能与探头补偿未调好有关,就是2M也不会坏到那个样子。

    有道理!  待试一试!!

网友:
这玩意还不如ST16电子管示波器。

网友:
"这个示波器, 带宽能有多少?"
F=1/0.3uS=3.3M

网友:
看面板的话, T=1us/div , f=1/T=1MHz.

网友:
不能看行同步,我看过电视机的视频输出,接的是有线电视,不同频道行同步大小不一,说明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