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变频空调如何查看故障代码

楼主(2017-08-04):
我家是15年多的老海信变频柜机,昨天又不行了,之前换过一次室外机通信板,这次仍然是室内机正常运转室外机风机运转,压缩机不转,是否是通信故障?我想让机器自检看看故障可是百度上搜不到这种老空调。

网友:
先弄根好的电线把信号线换了试试。

网友:
室外机风机运转,压缩机不转,是否是通信故障?
好像不对,通信故障风机也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