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钳形表调校

楼主(2017-08-04):
直流钳形万用表,零飘有点大,请教下,英文字母缩写的意思。adj tb   adj wz  dcao  。只知道adj 是校准。

网友:
电流大小的变化,产生的磁场大小也不一样,直流钳表是利用霍尔元件来检测磁场变化,转化为测量电流。所以说,无论什么情况出现磁场变化,都会造成直流钳的底数变化,比如强电干扰,磁干扰,包括地磁场都会影响,你在工作台上把表的位置挪动一下,底数都不一样。测量前清零,位置尽量不要移动,这样的话,直流钳还是很方便的,至少不用断开线路测量了

网友:
CUSTOM

这品牌是国产还是进口?

网友:
里面有好多电位器,不知道那个是电流

网友(2017-09-03):
怎么没有露背看看!

网友:
在不是非常了解的情况下,建议不要自己乱动仪表内部,以防越搞越搞坏。要提高测试精度,除了2楼说的那些注意事项外,可以提前开机,使电路预热一两分钟后,再清零,这样对零点漂移会有不少改善。

网友:
不要自己乱动仪表内部,有时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