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焊台 大家看看值多少

楼主(2017-08-04):
       今日拆的是我在某宝上卖的一款焊台,不是特别懂焊台,使用过的客户反映挺不错,
    基本参数
1.输入电压110-240v     输出电压24v
2.输入额定功率50w   (配套50w A1321发热芯烙铁手柄)
3.电源储备功率>90w    (短时功率)(我的理解是1键高温500°那1分钟时候的功率)
4.温度调节范围200-450°
      特色功能
1.一键500°高温,按开机键可以持续1分钟的500°高温
2.无操作20-30分钟会自动进入待机状态(可以关闭)
3.还有一些故障味道检测,如手柄未链接或者有问题会显示Hrr
4.数显的,体积比较小11.5cm*3cm*5.5cm

网友A:
这个感觉随时都可能挂掉,所以说值10元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感觉随时都可能挂掉,所以说值10元左右吧

怎么可能,这款淘宝上卖评价还不错的,价格一百多的,这么可能就值10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小巧。开关电源的,其实和铜线变压器的也差不多,值50元左右。

开关电源和变压器的区别可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和变压器的区别可大了

开关电源和变压器的区别是开关电源能很稳定的把一定范围之内的电压转为很精确的低压或高压(例如110V-250输入,输出电压可以稳定的控制在需要的电压正负不差0.5v)!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随着输入电压不断变化着的,即输入电压增高输出电压也增加,输入电压降低输出电压也降低。
正因为开关电源是先将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直流电通过功率开关管再变成更高频率的交流电通过高频变压器进行电压转换不但效率提高而且频率高了之后大大缩小了体积,也节约了铜铁损耗。因为通过功率开关管控制所以在小电流时开关管导通的时间短,保持输出电压即可。负载大时开关管不停地工作保持输出电压,所以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这款淘宝上卖评价还不错的,价格一百多的,这么可能就值10元的

可能本人要求比较高吧。10元左右也只能是元件的成本。看元件用料焊台质量一般,具体耐用与否只有试过了才知道吧

网友:
小巧便于携带,不过要良好接地才行,开关电源缺点在于容易静电损坏元件

网友:
开关电源,接地最重要。

网友:
我3年前买过一个120

网友:
功能很多,携带方便,
看到电源板上光耦附近有跨接的
电阻,ESD不符合要求。

网友:
看起来很小巧 实用性不错

网友:
没用过,不知是否好使?

网友:
成本决定质量,开关电源的也有好的。这种百块左右的产品不是很靠谱,发热大,易烧。

网友C:
开关电源的就看电源部分的品质咯,感觉这个用料很一般。就怕在使用中啥时候就坏了

网友:
看着很小巧,但也感觉到有点简单而变通的感觉,一般用用应该还是可以的。

楼主(2017-09-08):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的就看电源部分的品质咯,感觉这个用料很一般。就怕在使用中啥时候就坏了

这款焊台100台放工厂测试一年,电源没有损坏维修,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能用就用着,坏了再说,不必过分担心

楼主:
在产品低压区,功率管采用大流量20A快速整流管.大电流20A温度控制管。焊台在实际工作中大概电流在2-3A之间,开机时会略大些在5A左右。功率管让它留有这么多余量,就是为了进一步提高产品的稳定性。也就是说一天24小时使用也不会降低功率管本身的使用寿命,机身的温度功率管完全可以承受,散热可以放心

网友:
开关电源的高频有感应电压吧,

网友:
开关电源白送不要。

网友:
开关电源?就怕焊坏板子上的元器件!

网友:
    优点,体积小,还算能用。
   缺点,多了去了,可以说设计这个东西,并且设计成这样的他压根就没仔细想好。1:开关电源,有感应电的,很难说做到完全隔离,这就丧失了焊台的最大的一个‘防静电’的性能!2:所使用的开关电源设计有严重的缺陷,这个是个50W的电源,50W的开关电源输出的整流不上散热片也就罢了,连初级的功率放大也不用散热片,好吧你可以说你用了多先进的IC(实际上我看到的应该是类似3842+MOS管的方案),发热较小,但不用 散热片也就罢了你还把一个高故障率的电容压在上面,这是生怕这个电容坏得不够快?。3:焊台的恒温控制部分体积小,紧凑,号称瞬时功率能有90W的用了贴片的MOS管做输出控制……………………
   这种东西就是个垃圾货,骗骗初入道的业余玩家可以………………
   关于价值,由于上述缺陷就只值材料钱了,开关电源部分参考二手电源也就10块钱,手柄全套约20,控制板和显示板约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