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帮看看戴尔笔记本独立显卡在什么位置?

楼主(2017-08-04):
这是照片,我是刚买的想扩内存,顺便看看显卡。

网友:
这样还看不到,继续拆,是独立显卡的话,一般就是比cpu小一点的那个芯片,上面有型号的,不过有可能在风扇冷管下面被盖住的

网友:
看到也没什么用,取不下来,都是焊在主板上的。笔记本显卡有毛病,大概也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不用拆,拼个2手台式机吧,如果是为了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