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器里的无极性电容竟用普通电解同极性串联代用!

楼主(2017-08-04):
今天拆开一款国产的3分频音箱,大为惊讶:分频器上,用2只33uF50V+极和+极串联,去了中音,2只10uF50V+极和+极串联,去了高音。估计是90年代的产品,还没有无极性电容吧?还是为了节约成本?请问,我用22uF100V,2.2uF100V无极性电容替换,声音会好些吗?

网友:
无极性电解电容早就有了,价格稍高,但最大的问题是有些容量好找,有些容量不好找。
普通电解反向串联可以用在分频,但应尽量用优质电容,尤其是esr不能太大
电视机中的S矫正电容式个特殊电容,工作频率高,峰值电流大,不能用一般的无极性电解代替,更不能用普通电解反向串联代替,是专用S矫正电容

网友:
应用16.5uf 100v 与5uf 100v代替。

网友:
好电容很贵,电解便宜。

网友:
见过80年代盛行的日本组合音响大音箱就高音串一电容(三喇叭)。

网友A:
输出级无源部分这么干很平常,对频响和失真没有可观察到的的影响,不必惊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级无源部分这么干很平常,对频响和失真没有可观察到的的影响,不必惊讶。

谢谢您的回复,我见得不多,所以惊讶的.

网友:
电解电容容易找,容易凑成需要的U数,一般都这么干!

网友B:
电解电容器价格低廉,在容量确定漏电很小的情况下,背对背两只反相串联,效果也基本满意,但是,电解电容器在使用一段时间性能会变劣,造成两只串联电解电容器的不平衡,亦就电解电容器与无极性电容相比稳定性差得多,这会改变转折频率,这是放声系统不允许的。电解电容器的等效电感太大,影响高音。因此,使用无极性电容器是首选,而使用电解电容器除了降低成本,也就取材容易,这在低端机中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器价格低廉,在容量确定漏电很小的情况下,背对背两只反相串联,效果也基本满意,但是,电解电容器 ...

专业!学习了!我想动手更换,可手上只有22uF和2.2uF的,与原值有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器价格低廉,在容量确定漏电很小的情况下,背对背两只反相串联,效果也基本满意,但是,电解电容器 ...

CRT彩电,缺无极电容,用两有极电解电容串成无极电容,随你++,一  一,刚开机正常几分钟后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很常见的呀

网友C:
“分频器里的无极性电容竟用普通电解同极性串联代用!”
是可以代用的把2个电解电容负相联容量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频器里的无极性电容竟用普通电解同极性串联代用!”
是可以代用的把2个电解电容负相联容量翻倍

两个同容量的电容串联后,容量减一半!耐压值相加.

网友:
讲错了楼上讲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