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电费问题?

楼主(2017-08-05):
网上都说电子电表显示和实际用量不符、电费高了、有说电压250伏原因、有说内部调快了、谁试验过、测试过说说。

网友:
电表没有快,是灵敏度高了,很多待机的电器也耗电,线损也能计量了,加上阶梯收费,电费就增加了。

网友:
就算大家都知道电表走的快,也没用,你又不能换,再说大家的表都快,就公平了,相当于电费5毛按4毛算,度数上多给你算,和商场打折一个道理。

网友A:
这个问题,普通民众是不知道的,只知道欠费了,缴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普通民众是不知道的,只知道欠费了,缴钱!

我也想这么说

网友:
不是你我能够左右的。只要交钱的份!

网友:
是不是快了,采用“互检”法,就是家里接一个标准表,一个月把读数对比一下,一目了然。我曾做过对比,我们这基本情况是,我的表(试过好几个)平均每走一度,供电表走1.5度。因为我所在单位有优惠,不超50度不要钱,我也美追究。

商业电表我也曾做过对比,快10%左右

网友:
我是南网换电表的工人,现在的全部免费换新电表,新的都快百分之十至十五!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
而且全部都不用人工抄表了,全部都是远程联网控制的!

网友:
电老虎,咬到就不松口

网友:
只管交钱。

楼主:
问题有又涉千家万户、技术监督、公平交易、等部门为何不作为、央视反为电力站台洗地。

网友:
原先的机械计数电表,安装前也要交到电力公司去“校准”再安装,校准时一般调快3%。。如3% 尚可接受。

如调快幅度达到 5楼、7楼说的10% 或更多,那就是抢钱了。

网友:
现在的电子表像类似出租车收费!分忙和闭时不同收费!不同以前计量的

网友:
“电表没有快,是灵敏度高了,很多待机的电器也耗电,线损也能计量了,加上阶梯收费,电费就增加了。”
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