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 200pf 可变改成 20pf

楼主(2017-08-05):
之前淘到一个 200pf 铜的塑料介质可变.
除剩 定片, 动片各二, 把 200pf 可变改成 20pf
可以用于 FM 矿机.

网友:
已阅!可行!

网友A:
这个可变漂亮,那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变漂亮,那买的?

因为是铜做的 所以 Q 值应该比一般铝的塑料可变高. 也可把薄的铜片換成硬一点的 改制成铜空气可变, Q 值 会更高.

这个是 200pf
https://world.taobao.com/item/25 ... p;abbucket=5#detail

https://world.taobao.com/item/25 ... p;abbucket=5#detail

这个是 30pf
https://world.taobao.com/item/25 ... p;abbucket=5#detail

这个是 40pf
https://world.taobao.com/item/20 ... p;abbucket=5#detail

网友B:
我觉得把塑料介质拆了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把塑料介质拆了更好

赞成!而且也要把原来的薄片改硬否则容易变形碰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赞成!而且也要把原来的薄片改硬否则容易变形碰片.

实在不行把铜片全换了,只留一个转轴,比较粗暴哈

网友:
高手接招……

网友(2017-09-13):
使用没问题

网友: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呀!哎 天天上班苦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铜做的 所以 Q 值应该比一般铝的塑料可变高. 也可把薄的铜片換成硬一点的 改制成铜空气可变, Q  ...

买了几个小P量的,以后短波微调可以

网友(2017-10-20):
这个可变真漂亮,拆了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