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剃须刀可以用18650电池么?

楼主(2017-08-05):
家里有个老的飞利浦双刀头剃须刀,用2节干电池的。
多数时间,用2节1.2V充电电池供电。
时间久了,充电电池不太好了。剃不干净。
想请教各位,
有人用18650电池给这种剃须刀供电的么?
我有办法外挂18650电池。

网友:
电压有点高了吧 单节18650充满电差不多4.2v  高了快一倍了

网友A:
完全可以, 只不过改装之后想上火车可能有困难:

网友:
估计到时转速很高 同时效率也高了不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 只不过改装之后想上火车可能有困难:

旧的手机电池也不错。
还可以用万能充。

网友B:
    用这个与5号电池大小一样的电压3.2V的磷酸铁锂电池很爽。
    一个电池的电压与两个普通电池电压相当,加一个占位筒,不需任何改变。
   实际使用一个3.2V的磷酸铁锂电池比两个1.2V的镍氢电池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与5号电池大小一样的电压3.2V的磷酸铁锂电池很爽。
    一个电池的电压与两个普通电池电压相 ...

网友:
应该可以,磨损的快

网友:
好主意,可以试试

网友:
我说说我用过的两种改造方法,一种是找个大小合适的手机锂电放进去,容量小点也没关系,再加一个锂电充电板。可以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充电。还有一种就是用一个5号的铁锂电池加一个占位桶,好处是不用改动任何结构,缺点就是要另备充电器。

网友:
可以,我就改了!!!但不是18650,应该是比18650小一号的电池,18650太大塞不进5号电池仓!有种小一号的,与一节5号电池一样大小!直接放上行了,另外我加了一只二极管1N4007来降压!很好用!很猛!很爽快!另外我也加了充电接口!充电也方便!但有一点,我没加保护板!所以不能太“放心”使用!怕电池过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