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不能正常开机,求教。

楼主(2017-08-06):
出去旅游,台式电脑二十多天没开机,昨天回来还用得好好的,今天开不了机。
按“启动”键,CPU风扇转转停停,间隔大约2秒,达不到正常速度,无显示。
热风吹主板驱潮,橡皮擦内存条和显卡金手指,均无效。
求教问题可能在那里?如何处理?

网友A:
全部拆开装过一次,有多条内存就先装一条,先不上独显,外设能拔的都拔了,等等等,最小系统试试

网友B:
启动开关不能自动复位,弹不出来一直接通也会象这样。要么就是内存坏了。

网友C:
电源就没有检查一下?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4楼说的对。

网友D:
量一下电源输出正常否。

网友:
最小系统启动试试,还有用短接法启动,如果可以,检查启动按钮

网友:
1,用金属螺丝刀触碰主板开机插针开机,可强行跳过并检测出开机开关的问题
2,更换主板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一下电源输出正常否。

拔掉了硬盘等所有外设,测量插头上的电压不稳,CPU风扇转时,电压比额定值高,风扇不转时,也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就没有检查一下?换一个试试看。

电源输出电压忽高忽低不稳,手头只有一个奔四的电源,主插头尺寸不对,不能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就没有检查一下?换一个试试看。

测电源输出电压,CPU 风扇转动的时候,5V插口电压高达25V,12V插口更是超过50V,据此是不是能确定电源坏了?
这么高的电压,会不会烧坏其他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一下电源输出正常否。

如上所述,电源输出不正常,是不是可以确定电源有问题了?
如果买一个,可能比这台电脑的价值都高,能修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电源输出电压,CPU 风扇转动的时候,5V插口电压高达25V,12V插口更是超过50V,据此是不是能确定电源坏 ...

当然了。换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拆开装过一次,有多条内存就先装一条,先不上独显,外设能拔的都拔了,等等等,最小系统试试

最小系统试过,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开关不能自动复位,弹不出来一直接通也会象这样。要么就是内存坏了。

经试验不是启动开关的问题,不是内存条的问题,也不是3V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就没有检查一下?换一个试试看。

电源输出电压不稳,更换试验,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了。换电源吧。

尽管电源输出电压不正常,但经试验证实,不是电源的问题。
最后去电脑商店,换了主板,问题才解决,100元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尽管电源输出电压不正常,但经试验证实,不是电源的问题。
最后去电脑商店,换了主板,问题才解决,100 ...

应该是先是电源问题损坏了主板。你原来的电源肯定不能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先是电源问题损坏了主板。你原来的电源肯定不能再用了。

尽管电源输出电压不正常,但经试验证实,换了电源,故障依旧,证明不是电源的问题。
最后去电脑商店,换了块主板,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先是电源问题损坏了主板。你原来的电源肯定不能再用了。

现在用的还是原来的电源,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还是原来的电源,一切正常。

这样的电源还是不用为好,但主板便宜也可以看看能用多久。毕竟新电源也要近百元。

网友:
电源该换电容

网友:
原因多种多样,只能按由简到难的顺序排查。

网友:
电源电压保护部分出问题了,拆下来修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尽管电源输出电压不正常,但经试验证实,换了电源,故障依旧,证明不是电源的问题。
最后去电脑商店,换 ...

故障时电源电压间歇性升降,但电压没有那么高,是万用表的电压档出了问题,。抱歉。

网友E(2017-09-06):
如果近的话,我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近的话,我可以去看看。

多谢你的好意。已经换了主板,恢复正常功能了。

网友:
认认真真找好驱动板就可以了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测电源输出电压,CPU 风扇转动的时候,5V插口电压高达25V,12V插口更是超过50V,据此是不是能确定电源坏 ...

这么高应该把硬件烧毁了,但首先确定下表正常吗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电源上,可以先测试电源,然后再换内存试

网友G:
可以负责任的给你说-----你被宰了100元

网友:
主板坏的可能性不大,换块主板好了,感觉有阴谋

网友:
扒电源短路绿色给色,测电压

网友H:
cpu脏了或者电源坏了

楼主(2017-10-11):
引用 网友H:
cpu脏了或者电源坏了

CPU脏了的可能性大,电源坏了的可能性小,因为当场更换电源,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负责任的给你说-----你被宰了100元

毕竟我能采取的措施都做了,不能解决问题。
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坏,就算他换下来的主板也是好的,可问题总归是解决了。
这工钱100也不算多啊。深圳请个工人粉刷墙壁,每小时都要2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负责任的给你说-----你被宰了100元

不能认为是被宰了一百元。就算什么都没有坏,解决了问题,收一百元手工费也不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高应该把硬件烧毁了,但首先确定下表正常吗

后来确定是万用表的问题,让我造成误判。其实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I:
内存问题吧,跑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内存问题吧,跑码了?

怀疑有问题,曾擦干净金手指,再一根根分别插上去试,都没有效果。
现在用的还是以前的两条1G的内存条,说明不是她们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毕竟我能采取的措施都做了,不能解决问题。
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坏,就算他换下来的主板也是好的,可问题总 ...

说得好,如果自己尝试过,还是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即使有人用力拍一下机箱就把问题解决了,并且保证多长时间不在出现类似的问题,我认为这100元花的值
即使被宰,也是自己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怪不得别人
话又说回来,现代社会分工这么细致,不可能每个人什么都会。被宰或者互宰也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网友:
建议你最好换一块万用表。不然将来可能还要出其它问题。

网友:
上月底我捡了台"尸体"电脑,就"死马当作活马医了",,能折的全折下了,进行全面大清理,重涂抹CPU散热器和显卡硅胶,换电池,擦内存条,然后能启动开机了,又重装系统和杀毒及"瘦身"等,本想捡来拆零件的,现在一切正常了

网友:
好像电源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用金属螺丝刀触碰主板开机插针开机

网友:
我也碰到几次,多半是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
吹风大法百分之90有效,主板潮湿故障。我在深圳住了十几年,那空气湿度大,电脑要经常开机去去潮气。我电脑经常出现这个个情况都是电吹风解决的,后来家里有4台电脑就每天开会空调除潮气。

网友:
回潮天气时候也遇到过几块主板出汗救不回来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电压数字表不行,机器潮湿漏电根本测不准,机械表还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电源输出电压,CPU 风扇转动的时候,5V插口电压高达25V,12V插口更是超过50V,据此是不是能确定电源坏 ...

楼主思维不一般

1、电脑开关电源不大可能出问题时 12V 上串到50V,会怀疑自己测的方法和表对不对。

2、如是外行测到50V肯定认为电源坏,不会发生上面发帖   “据此是不是能确定电源坏?”

楼主的级别是老鸟,就是不修电脑的外行,东西在自己面前,确定问题是主板或电源也是没问题的。

看来楼主是考考我等菜鸟,给个学习机会,谢谢。

东西不在自己面前,大家也只能毛估估。

网友(2017-12-04):
电源的问题

网友J:
出了问题撑不了多久了,我的老机就有这样的问题,电源应该没问题的。试过好几次了,我的是把cpu拆下来,重新装回去就好了,电源一直没动。也有可能是电源问题,曾经试过突然关机的。

网友K:
买个二手的ATM电源,2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个二手的ATM电源,20块钱。

已经换电源试过,故障依旧。因此确定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2018-01-03):
应该是“心脏病”,该换心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出了问题撑不了多久了,我的老机就有这样的问题,电源应该没问题的。试过好几次了,我的是把cpu拆下来,重 ...

你用的方法,用在我的机器上也可能有效。因手头一时没有散热硅胶,就没有拆CPU试验。
当时主要怀疑电源有问题,手头没有电源换,就拿去修理部检查。
修理部学徒换电源试验,故障依旧,等老板回来再说,我也不好意思拿回来了。
老板回来打电话说主板有问题,换一块150元,我说旧电脑不值钱,不换了。
老板又打电话说一百元义务给你换了,我就不好意思再回绝了。

网友:
这东西很头疼的,电源,cpu,内存,主板,显卡,硬盘,那一个都可能有问题。我的就一个样,开起来,能好好的用,一旦关机了,又不行。我前几天在咸鱼买了个小板,卖家试的时候说频繁重启,半价。到手装好系统,试过3天没关机,一点问题都没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