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开不了机,求教。

楼主(2017-08-06):
出去旅游,台式电脑二十多天没开机,昨天回来还用得好好的,今天开不了机。
按“启动”键,CPU风扇转转停停,间隔大约2秒,达不到正常速度,无显示。
热风吹主板驱潮,橡皮擦内存条和显卡金手指,均无效。
求教问题可能在那里?如何处理?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A:
内存条先插一条,或更换,先按小毛病处理,

网友:
插内存条,代换电源、换3V电池再试试

网友B:
有光驱的话,把光驱电源线和数据线拔下。

网友:
关键是最小化处理,就是除主板以外的外设等全拔了开机、能开就好不能开再查主板上的部件。电源、内存,

网友:
这种故障都是用6楼的办法处理,主板上只保留CPU开机,若能启动则关机逐个插上其他配件,就能查出哪个配件坏了,如果不能启动,就是电源或主板或CPU问题了,其中CPU坏的可能性比较小,电源容易坏,看看主板上电容有没有鼓包漏液,若有就是主板故障。

楼主:
电源输出电压不正常,可是手头没有合适的可以换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先插一条,或更换,先按小毛病处理,

两条内存分别插上去试,结果一样,看来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输出电压不正常,可是手头没有合适的可以换上去试试。

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光驱的话,把光驱电源线和数据线拔下。

光驱、硬盘的电源线数据线都已经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看来是电源出了问题,从486到双核,还是第一次遇到电源出问题。
上次把奔四电脑买废品了,看起来这次要破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是电源出了问题,从486到双核,还是第一次遇到电源出问题。
上次把奔四电脑买废品了,看起来这次要 ...

这种电源也不贵,网上买50元左右的就不错。

网友:
天气热,电源容易坏的

网友D:
看了都比较怀疑电源坏,上次公司电脑也是这个情况,后来换个电源试了一下正常了。
不过万事无绝对有时主板坏也会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都比较怀疑电源坏,上次公司电脑也是这个情况,后来换个电源试了一下正常了。
不过万事无绝对有时主 ...

还真让你说中了,经更换电源试验,故障依旧。后换了块主板,才解决了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下,主板和电源都有可能,但首先应该从内存开始查起。。。。

网友:
   大胆猜测,小心尝试!维修电脑故障要心灵手巧、目光如炬,维护维修基本功及对软件、硬件的操作要了然于心!

网友:
   大胆猜测,小心尝试!维修电脑故障要心灵手巧、目光如炬,会维护基本功-知道打对地电阻值、找通病、找类似,及对软件、系统的重装等操作要了然于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输出电压不正常,可是手头没有合适的可以换上去试试。

电源不正常  其他就别说了

网友:
还是送专业维修吧

网友:
可能电源内部的电容有怀孕的,多启动几次热机可能会点亮,但关机一会凉机了估计又无法启动
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夏天湿度高,几天不开机,板子上面的灰尘受潮漏电,板子出问题的几率更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也不贵,网上买50元左右的就不错。

50元的电源?能怪电脑爱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50元的电源?能怪电脑爱出问题。

当时装机时电源价300多,刚够一年坏了,网上四十多包邮买了一个,现在已用二年多。

网友:
主板BIOS附近有一个三个脚的短接,12改23,或23改12,如果没有就扣电池,短接正负极。内存也可以擦一下换一个插槽。

电源可以把所有插口拔掉,然后单独短接主板插排绿线和地线,然后测量各组输出电压。300多的电源也要看什么电源了,有没有被坑,如果质量确实不错,先换一下和绿线相连的5伏待机电压的电容,之后是3.3伏、5伏、12伏,就是输出的那几个电容,正常情况下,如果测量电压正常,电源带载是没太大问题的。

网友:
把 小电池  拿掉   等额三个小时 后在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当时装机时电源价300多,刚够一年坏了,网上四十多包邮买了一个,现在已用二年多。

晕死,这么判断电源好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晕死,这么判断电源好坏?

取下电源单独插电短接一下绿、黑线看风扇是否启动,能启动则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下电源单独插电短接一下绿、黑线看风扇是否启动,能启动则问题不大。

人家不是说这个好坏,是说品质,电源的 品质的好坏。

网友:
一台电脑故障引起的认证,好像这是发生在15年以前,拆机,大晴天曝晒,看看主板底下有霉变,有就用橡皮擦下,不能用就换板。无工具我就这么处理。

网友:
会不会是COU风扇导致不良的热保护关机?
重新滴入润滑油转几圈
华硕电脑的售后经常准备一桶绝缘润滑油然后拆下显卡的风扇滴入润滑油 然后放桶里接电转上十多分钟

网友:
看下电源风扇是不是不转了,是不是开机转几下就不转了??

网友:
先换电源,只保留最低的开机条件,这种故障不排除主板有短路,

网友:
  大胆猜测,小心尝试!维修电脑故障要心灵手巧、目光如炬,会维护基本功-知道打对地电阻值、找通病、找类似,及对软件、系统的重装等操作要了然于心! 高手啊。

网友:
1、用最小负载启动法。2、换个bios电池。3、除了你已经插拔的器件外,把到主板的4线(有些是6线)辅助电源检查下。4、CPU重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