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振铃法测试线圈槽路的Q值,很直观的,大家可以试试

楼主(2017-08-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种方法又叫作脉冲计数法,标准测量方法是这样的:将参考电容充电,然后与被测电感并联,再用电压比较器监测回路中衰减振荡的幅度,如果振幅高于参考值,就计一次数。测量过程结束后,计数值就反映Q值的大小。

振荡幅度与振荡次数的关系是这样的:

U(n)/U=exp(-n*PI/Q)

U是起始电压值,U(n)是n次振荡以后的幅度。如果取U(n)=0.5U,那么Q=(PI/ln(2))*n=4.53*n

如果U(n)=U*exp(-PI)=U/23,则Q=n。

如果同时测出衰减振荡的频率,则根据所用的参考电容,则可以计算出电感量。

这种方法适合测量高Q电感,Q值越高,精度越高。

网友:
这个方法很实用!

网友:
有一种Q表就是这样测量的。原理在电测与仪表2000年前的某期有过介绍。可惜我的杂志被“隔壁老王”“顺手借”走了。请楼主详细说一下测试过程,赏几个照片,让我们开开眼。

网友:
原理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如果测Q值几百的高Q线圈,会不会波形数起来太困难。

网友:
我设计了一个利用这种原理进行Q值测量的具体方案,大家看看是不是合理。
用单片机生成一个低频的窄脉冲,触发如下的测试电路:
在触发脉冲的下降沿启动单片机的计数器,对测试电路的输出脉冲进行计数。同时设置一个定时器,测出若干个脉冲到来时所需要的时间。在下一个触发脉冲的上升沿开始时,显示计数值,并根据若干个脉冲持续时间计算出脉冲的频率,完成一个测量周期。

脉冲计数值反映回路的Q值大小,根据脉冲频率和参考电容的值,可以计算出电感的电感量。

网友:
这个要使用高速ADC芯片,取样后计算才好。

网友:
不错的方法。感谢分享!

网友:
很实用Q值测量方法。

网友:
"拿个小电容串接小线圈,当激励线圈,靠近待测的天线线圈,待测线圈两端接高阻探头,调节波形就可以看到衰减的波形,数下一半波形的周期数目"
这段文字,理解不是很清楚。
烦请楼主最好能通过图片,并在图片上注明文字,帮助解释和说明具体的操作方法。
1、电路元件的连接方法;
2、波形的计数方法。
3、其他需要说明的地方。

网友:
方法挺好,特别需要这些方法分享。

网友:
战略性玛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