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0n 刷ubnt 加500mw放大器加平板天线

楼主(2017-08-07):
740n v1朋友家路由器用不着送给我了 这货cpu7241+9285能刷ubnt op  dd还蛮强大的 拆机就不发了 论坛大把 直接进入主题刷成ubnt了 刷的过成 百度 本人也是菜鸟 就不装老司机了 但也提醒下这货刷ubnt要短路cpu 88 89脚不然会无限进不死
图比较乱大家将就下看

网友:
功率是个软肋,家用路由器实际功率很少超过100mw的,建议入手一款网桥整

网友A:
改的好,前几年宽带资源稀缺,网桥比较流行的。现在网络覆盖改善了,弄这个就没什么动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的好,前几年宽带资源稀缺,网桥比较流行的。现在网络覆盖改善了,弄这个就没什么动力了。

是啊  现在好少人玩这方面了

网友:
这个功率模块怎么用的?有没有更高功率的?

网友(2017-09-06):
引用 网友A:
改的好,前几年宽带资源稀缺,网桥比较流行的。现在网络覆盖改善了,弄这个就没什么动力了。

是啊 之前 真是乐此不疲 现在无所谓了 蹭网变简单多了

网友:
科技不段进步

网友(2017-10-24):
我有一个类似路由闲置。想问下,ubnt什么的如果我桥接别的路由当无线网卡用,效果怎样,设置麻烦不,兼容好不好

网友B:
UBNT已经不是最佳的选择,

1,不支持中文SSID的连接,现在身边好多都是中文SSID了。
就是全英文和数字的,也还有很多特殊格式的也不能连,比如SSID中间有空格,或者下划线的,UBNT就不好使。

2,进入管理非常的麻烦,电脑要设固定IP。。。一系列的折腾,设置完了,还得改回来。

现在最好玩,最稳定的还是MT7620芯片系列的潘多拉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UBNT已经不是最佳的选择,

1,不支持中文SSID的连接,现在身边好多都是中文SSID了。

谢谢。这样我还是好好珍惜我的无线网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