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锡焊现在的用途?

楼主(2017-08-07):
如题,除了大家都知道的电子类,还有哪些地方现在还在用锡焊工艺呢?
记得以前罐头盒有锡焊的,白铁匠也有用它的,老书里说,以前汽车水箱也有用锡焊的,现在这些好像都不这么干了。
大家说说看吧。

网友A:
以前汽车水箱漏水,通常是把漏的那条从两头截断,然后上锡焊烧。现在小车水箱一是管子是圆管,不想以前扁管好烧。再就是现在好的底座是塑料的,又有密封垫圈,没发烧。而且用冷却液比较多,不像以前直接用自来水,管子腐蚀不多,通常是塑料件老化,硬要修补也就是用胶水补。

网友B:
电路板还是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汽车水箱漏水,通常是把漏的那条从两头截断,然后上锡焊烧。现在小车水箱一是管子是圆管,不想以前扁管 ...

以前只是听说汽车水箱可以锡焊,但不知是怎么回事,这回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还是锡焊

请看清楚一楼第一句话再回复不迟。

网友C:
打酒壶   瓢  等器皿   ,   打锡,  又称打蜡     所谓 银样镴枪头    其实就是说的锡枪头,看起来银光闪闪  其实很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酒壶   瓢  等器皿   ,   打锡,  又称打蜡     所谓 银样镴枪头    其实就是说的锡枪头,看起来银光闪 ...

你说的是用锡来铸造锡器吧,这个听说过。

网友:
原来焊锡还有这么多用途

网友D(2017-10-17):
锡焊 大部分是锡器和酒壶用得到 还有一些铜器  比如老外的那种扁的酒壶就是白铜的  接口都是用的锡焊

网友:
不知道和电焊区别大不大,都想转行烧电焊了

网友:
用途还是很多的

网友:
酒壶等焊接使用的是纯锡,不能含铅焊锡。

当然现在的无铅焊锡也可以了。

网友E:
很早以前的牙膏皮也是焊锡的,现在改成塑料了。随着科技的进步,焊锡也就是焊接无线电原件了。

网友F:
电路板上面不都是焊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板上面不都是焊锡么,,,

不再重复了,请看五楼我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早以前的牙膏皮也是焊锡的,现在改成塑料了。随着科技的进步,焊锡也就是焊接无线电原件了。

是啊,锡的牙膏壳当年废品收购站一分钱一个的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锡焊 大部分是锡器和酒壶用得到 还有一些铜器  比如老外的那种扁的酒壶就是白铜的  接口都是用的锡焊

国内的现在基本上都是不锈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国内的现在基本上都是不锈钢的。

那就不知道了   我上个月买的9盎司的是白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不知道了   我上个月买的9盎司的是白铜的

我有几个,都是不锈钢的。

网友:
造物小百科中看到的造煤油灯什么的应该也是这工艺,喷灯一烧,焊料就化了

网友:
焊锡除了焊线路板和种照明灯口等,现在楼房线路接线基本也用焊锡焊接了。

网友:
只是听说汽车水箱可以锡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