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棒线圈和磁环线圈各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7-08-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磁棒线圈用的是开路磁芯,通过磁芯的磁通要通过周围的空间才能形成闭合回路。当需要感应外界磁场时,就需要开路磁芯。开路磁芯的另一个优点是调节电感量比较方便,只需要调节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就行了,适合做可调电感。缺点是有效磁导率比较低,同样的电感量,开路磁芯比闭路磁芯需要多得多的圈数。

磁环线圈采用的是闭路磁芯,磁通在磁芯内形成闭合回路。磁环具有形状简单,漏磁小,Q值高,有效磁导率高的特点,很少的圈数就能获得很大的电感量,缺点是绕线比较麻烦,难以机械化作业。

网友:
回答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在电感量一样的情况下,接收效果差不多?
或者说在距离电台不太远,不使用外接天线的情况下, ...

磁环线圈不能感应外部磁场,不能作为天线使用。但如果有外部天地线,磁环线圈用作调谐回路是极好的。在磁环上绕一个调谐绕组,再将天地线回路穿过磁环绕几圈。一方面,磁环线圈由于圈数少,用线可以粗,Q值可以做得很高。另一方面,由于磁环的漏磁少,天地线之间的电流能够最大限度的通过磁环耦合到调谐回路中。同时,磁环由于不吸收外部磁场,抗环境干扰的能力强。

网友:
同种材质,磁棒的Q值远远高于磁环。镍锌400磁棒就可能做高Q值中波线圈,但用磁环就要用镍锌40,用镍锌60都不好。而镍锌60磁棒已经可以做到Q值非常高。

根本原因是磁环无法让线圈拉开两端距离,必须选用电阻率非常高的磁性材料。

网友:
磁环线圈的Q值可以轻易的过千

网友(2017-09-13):
低端调节线圈在磁棒中的位置,高端调节可变电容上的微调电容,